24小时可收听的太阳能收音机。

楼主(2009-10-25):
矿石机受限制多:电台远近,架设天线的条件等等,太阳能电池的限制就小多了,室内有天光即可,不一定要太阳直射,而提供的能量也不是矿石机天线所能比的,加一块用废的手机锂电池以蓄电,那就晚上也能听了。

同样是不用电池或市电,何不考虑太阳能电池呢,事实上,这样一小块太阳能电池仅几元钱,比架设矿石机天线的成本低多了,而效果呢?单管机的音量和灵敏度可不是矿石机能相提并论的哦。

图中的耳机正在响着呢,声音洪亮,那旁边的太阳电池都是在手机市场路边的地摊淘的(5毛钱一片),其实是某型手机的电池盖,装了一小块太阳能电池板而已,呵呵。

网友A:
不错的,放在家里的窗台边,可以不用电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的,放在家里的窗台边,可以不用电池了。

9494!

网友B:
哈哈,罗兄新作创意好!受惊了……

网友C:
创意很好。请问这个太阳能电池板好买吗?大概输出的电压电流是多少?

网友D:
白天倒好说,晚上该怎么办呢?难道要点根蜡烛听收音机?

楼主:
引用 网友E:
漂亮,“好傢伙” !
没做过单管晶体管鸡鸡,请楼主贴图,学习做一个,谢谢。

http://www.crystalradio.cn/bbs/v ... 0640&highlight=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哈哈,罗兄新作创意好!受惊了……

多谢版主给予的鼓励!

楼主:
引用 网友D:
白天倒好说,晚上该怎么办呢?难道要点根蜡烛听收音机?

主贴里提到了,加块手机锂电池以蓄电,就可以实现24小时收听了,不用点蜡烛,嘿嘿。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创意很好。请问这个太阳能电池板好买吗?大概输出的电压电流是多少?

这种小块的太阳能电池在手机市场里很容易买到,标称5V/50MA,当然在室内天光的条件下就没那么大的输出,但单管机需要的电力也是很小的,因此足以应用。

网友F:
耳机好象是SHH-1的舌簧350欧耳机,灵敏度极高.与单管机是佳配

楼主:
引用 网友F:
耳机好象是SHH-1的舌簧350欧耳机,灵敏度极高.与单管机是佳配

9494!!

网友B:
来复电路貌似还是800到1000欧姆比较合适,这个耳机是沾了灵敏度高的好处。

网友G:
书上的图电源是6V的,实物是2个1.5V,电路该如何调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来复电路貌似还是800到1000欧姆比较合适,这个耳机是沾了灵敏度高的好处。

翟大哥说得对,800欧左右的阻抗能得到最佳功率匹配,我试过了800欧万里耳塞机,这舍簧耳机由于灵敏度高,结果音量稍胜万里耳机。

楼主:
引用 网友G:
书上的图电源是6V的,实物是2个1.5V,电路该如何调整。

调整偏置电阻即可,在3V的情况下,大约是56K偏置,最好有可调电阻,方便使用不同阻抗的耳机。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种小块的太阳能电池在手机市场里很容易买到,标称5V/50MA,当然在室内天光的条件下就没那么大的输出,但单管机需要的电力也是很小的,因此足以应用。

谢谢了。大概价格?合适的话我去买几块玩。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谢谢了。大概价格?合适的话我去买几块玩。

在深圳市场最贵也不应超过5元,我在地摊淘的,5毛一片,呵呵。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深圳市场最贵也不应超过5元,我在地摊淘的,5毛一片,呵呵。

谢谢。有时间去市场看看,我这里怕是没这么便宜。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深圳市场最贵也不应超过5元,我在地摊淘的,5毛一片,呵呵。

太便宜了。

网友:
新手
跪地求LZ电路图

网友:
前几天从"打火机"那里买了几块太阳能电池板,也做了个单管机,感觉很好。

网友:
我对于这只有在一旁羡慕的份,因为我只是一个新手爱好者,真希望能尽快掌握如何修理收音机,好让那些看扁的人也眼红一下。

网友H:
室内天光也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H:
室内天光也可以?

单管机的耗电很小,室内靠窗口光线就足够了。

网友:
我也做了一个,媳妇闲吵给拆了。天天哇哇叫吵得心神不宁“媳妇原话”

网友:
楼主的是来复式吗?怎么没见扼流圈

网友:
折腾折腾更健康

网友I:
配上4只7号镍氢电池储能,才能24小时收听。

网友(2009-12-09):
回头也做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I:
配上4只7号镍氢电池储能,才能24小时收听。

我在太阳能电池盒里装了手机锂电池,所以能。。。。。。

网友(2010-09-25):
改天来了兴致做一个玩玩

网友:
太阳电池淘宝上有,我买过,但是和达不到卖家说的参数,但也可用。我用它给镍氢电池充电,总觉得好像充不满。另外,单管来复机一节1.2V7号镍氢电池供电足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