矿机电能作功

楼主(2009-10-27):
从耳机输出口接入这摇头猫头鹰,一边转动电表一边摆动,好玩极了

网友:
梁老哥就是厉害!!!学习学习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什么厉害,好玩而已,凡矿机电流100μA的都能动,最好选这种转头的摩擦力小。

网友:
高科技,不用电就会动!

楼主:
回复 网友B:

60兄过奖。现在我装个小矿机放入原包装,接上天地线让它日夜转去吧。

网友:
既然矿石机能够使得电表指针游动、其实已经在做功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济南兄,让它多做一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济南兄,让它多做一件。

济南?不让用了,拸黑云雾到可以?

网友:
没用太阳能?

楼主:
回复 网友D:

原有一块我拆了线专用矿机来试试,居然可以。

网友:
梁老师那个变速调谐轮真棒。从什么上面拆下来的?电台吗?

楼主:
回复 网友E:

谢谢加分,那变速转钮是上海坛友帮买的,十几元一个。

网友:
猫头鹰动力功率有多大?

网友:
怎么做的啊,好感兴趣!!!

有具体做的方法和图片吗?想教我家孩子做一个,对启发孩子太有好处了。
有具体做的方法和图片吗?想教我家孩子做一个,对启发孩子太有好处了。

楼主:
回复 网友F:

很简单,先把猫头鹰中的光电池线拆除,然后把光电池的引线引到外面,红色是正,黑色是负,接着把红线接到矿机的二极管端,黑色接矿机的地线,转动可变收到本地强台便可。

楼主:
回复 网友G:

大概有1V50μA便可动了。

网友:
这个猫头鹰的里面的结构是什么?需要多大功耗?我这里找不到这个哦,想找类似的,得知道大概结构和功耗才能找到合适的替换品,呵,,,,,

楼主:
回复 网友F:

这里面是一个振荡电路和–个线圈,转头连一块磁铁,当振荡电流作用线圈时,线圈使磁铁转动,类似的东西好多,摆动的招牌、招手的小财神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