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蓝猫兄的铁路电子称的电源

楼主(2009-10-27):
改蓝猫兄的铁路电子称的电源
在蓝猫兄那买了一个铁路电子称,不错。电源使用6节AA电池,工作电流70MA,电压低于6V就不能正常工作了。此称模具不行,取装电池非常不方便,而且要用6节,不好。于是决定对电源改进。由于我有几只笔记本拆机的18650锂电池,就决定做一个3.6V升9V的电路。
买来相关元件,用LT1615做了一个3.6V升9V的电路,由于没有合适的电阻和电感,用了近似的,空载电压8.8V,空载电流0.07MA,把称接入后电压稍微有的下降,不影响使用。电池正极是用一个坏的MJE13005做的,负极是用磷铜片加工的。为了安装方便,把电池支架和电路板做在了一起成为一个模块,刚好是电池仓的长度。拆除原称里面的电池串联线和弹簧片,直接把模块放进电池仓内,按图接好线即可。为了防止外接电源反接对电路造成损坏,在插孔那加了一个二极管,另外二极管的压降0.7V,正好可以使用手机的5V电源对电池进行简易应急充电。

网友:
是行包房称行李用的吗?

网友:
表够沧桑

网友:
别的都好,只是想为那块表鸣不平唻!

楼主(2009-11-26):
呵呵,表不小心面板被烧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