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的扫描线不水平怎么调?

楼主(2009-10-29):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A:
在面版上有个孔。里面是个电位器。可以校正的。我的是日立的。不知你的是什么型号的

网友:
打开示波器后盖,断电后,将示波器的示波管旋转一个角度,使水平线平直即可。

网友B:
调rotation,电位器。希望我没拼写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调rotation,电位器。希望我没拼写错

没错...
如果调这个无效就打开看看是不是这个电位器坏了或管子的线圈螺丝松了

网友:
早期静电偏转的示波器一般只能用这转动示波管的方法来调整扫描线歪斜的问题
近代的产品有不少带有在偏转板上附加少量和扫瞄频率同步的校正电压来解决

网友:
找块磁铁,贴在下面,慢慢调。

网友:
用磁铁恐怕是最不靠谱的办法了,因为会影响聚焦,严重时会让圆形的光点变成椭圆或者不规则的形状……

网友:
怎么能够用磁铁?不均匀磁场会引起图像畸变、散焦的。

水平扫描线倾斜,早期的仪器没有校正电路、确认周围没有磁场之后松动示波管小心的转动一下予以纠正,现代普通示波器是在管子上套上一个线圈,外加合适的直流电流完成的,调节电位器一般都安装在面板上。

网友:
调地磁旋钮

网友(2013-10-29):
引用 网友A:
在面版上有个孔。里面是个电位器。可以校正的。我的是日立的。不知你的是什么型号的

太帅了,我的也是有的倾斜,按照你的方法,一下子就调好了,感谢发帖之人。

网友:
ST-16 的示波器,就只能通过旋转时波管来解决;

现代的示波器的时波管是方的,无法旋转

网友:
古董示波器旋转示波管调整,这个真学习了。

网友(2017-08-02):
模拟波上有这个
数字的可能不歪

网友:
20楼说的对,上图可以调的

网友:
我的日立的示波器也有点歪。

网友:
倾斜度较小,调整校正电位器;倾斜度较大,调整偏转线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