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15元淘到一宝贝,高手看看,分析一下原理图

楼主(2009-10-30):
今天15元淘到一宝贝,高手看看,分析一下原理图
我看像是大功率12V稳压电路,可是不熟悉PNP管,有点小迷糊
是12V恒压输出的稳压电源吗,若是,帮忙分析一下工作原理?7812不用介绍。

我记得第一次通电时候,整流输出15V,无意10A电流档直接12V输出,造成人为短路,结果电路停止12V输出。
后来又换了个大功率的变压器,整流输出35V,再试的时候,电流输出到7A还不保护。我的负载用的是某个电源变压器次级线圈,临时短时间用。

我看那个9015,实际2N5401,是过流保护三极管,对吗

楼主:
这个电源分两路,那一路仅仅是整流滤波7812稳压,比较传统。就不说了

倒是这个大功率的一路,有点迷惑。哪位高手看看啊

楼主:
我确定线路图没有画错,都检查了俺们好几遍,管脚也不会错,都量了几遍,9015因有电阻并联,还专门拆掉量了量。

网友:
这是7812的扩流电路``

楼主:
我知道用大功率NPN三极管c接7812输入脚,b接输出脚,e 稳压输出,这样组成射级跟随器的形式,扩大电流。

但这个咋看不像,7812是如何控制大功率pnp三极管的基极啊

楼主:
我已经试验确定是扩流电路不假,并且想起来这好像是共集电极电路,只是理论上对共集电极的接法不了解,想起来了,学这一节的时候就没搞清详细理论,哪位高手给咱讲一下?,有找了个实例为证,如下图。

网友A:
可以看成是准比例扩流,7812的电流小于60-70mA时1494截止,只是7812单独工作。当大于70mA时1494开始工作(10欧电阻上的压降大于0.7V),7812的电流越大1494的电流也越大(因为1494基极的电流也越大)。当电流大于2A时0.33欧电阻上的压降也达到0.65V以上,9015导通,1494截止,扩流电路也停止工作了,此时7812内部的过流保护动作,输出电压下降,使得电流下降到安全范围内。

楼主:
楼上言之有理 。这个板子的的调整管和整流桥用料十足,非常喜人。就在收破烂要砸的时候,我走到了

我又翻了翻,找到师兄们的还不少http://www.crystalradio.cn/bbs/thread-60338-1-1.html

我根据0.33欧姆和PN结电压判断这是2A保护。但我的没保护,我的继续检查那个保护管!我用数字表离线测过保护管,两个PN结皆正常,难道两个PN结都正常,三极管还会不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看成是准比例扩流,7812的电流小于60-70mA时1494截止,只是7812单独工作。当大于70mA时1494开始工作(10欧电阻上的压降大于0.7V),7812的电流越大1494的电流也越大(因为1494基极的电流也越大)。当电流大于2A时 ...

学习了

楼主:
8楼一席话,立解我心中迷惑。非常感谢。又查到1494是17A的,不禁偷偷笑了,哈哈,眼光还差不多儿!
http://www.crystalradio.cn/bbs/v ... p;extra=#pid1073388

网友:
桥堆看着挺结实的

网友:
15元好像不值

网友:
整流输出15V改35V?变压器次级线圈做假负载?

网友:
电流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