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了个土绕线机

楼主(2009-11-01):
本来是个PWM调电机转速的板子, 做多了几块, 于是改造成用M48的INT0口数圈数了, 在电机接轴器上粘了一块磁铁, 用A3144检测
电机是300转的减速电机
按一下转100圈, 另一个键是10圈
用来绕变压器很方便 ~

附图是在EE16A骨架上用0.08的线绕了1628圈左右, 几分钟的事~

网友:
半自动化的,不错。

网友A:
希望介绍详细的工作原理和制作过程……就能受惊了。

网友:
1628圈左右, 几分钟,自动绕线机好

网友B:
能不能送我一块板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网友:
土绕线机并不简单。顶一下。

网友C:
如何防止铜线挂在框架边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希望介绍详细的工作原理和制作过程……就能受惊了。

原理图如图
本来是用来控制电机转速的, atmega48控制mos管
改成用霍尔元件数圈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何防止铜线挂在框架边上?

基本靠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何防止铜线挂在框架边上?

基本靠手...

程序, 用winavr
比较乱, 见笑了~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avr/io.h>
#include <avr/interrupt.h>
#include <avr/signal.h>
#include <avr/pgmspace.h>
#include "util/delay.h"
#include "avr/sleep.h"
#include "avr/wdt.h"

#ifndef cbi
#define cbi(x, i) ((x) &= ~( 1<<(i) ))
#endif
#ifndef sbi
#define sbi(x, i) ((x) |= ( 1<<(i) ))
#endif

#ifndef bit_set
#define bit_set(x, i) ((x) & ( 1<<(i) ) )
#endif

volatile int volt, r;

unsigned char mask[] PROGMEM = { 0xd7, 0x11, 0xcd, 0x5d, 0x1b, 0x5e, 0xde, 0x15, 0xdf, 0x5f };

#define delayms(ms) _delay_ms(ms)

int DISPLAY(void);
SIGNAL (SIG_OVERFLOW0);
int main(void);

int DISPLAY() {

int i, j;
unsigned int k;
unsigned char data, pp;

k = volt;
pp = 2;

for( j = 0; j < 3 ; j++ ) {

data = pgm_read_byte( &(mask[k%10] ));
k /= 10;
if( pp & (1<<j) )
sbi(data, 5);

for( i = 0; i < 8; i++ ) {

cbi( PORTB, 2);
if(data & 0x80)
sbi( PORTB, 0);
else
cbi( PORTB, 0);
data <<= 1;
sbi( PORTB, 2);
_delay_us(1);
}
sbi( PORTB, 0);
cbi( PORTB, 1);
_delay_us(1);
sbi( PORTB, 1);

cbi(PORTD, j+5);
_delay_us(300);
sbi(PORTD, j+5);
}

return 0;
}

SIGNAL (SIG_INTERRUPT0 ) {

volt++;
if( r > 0 )
r--;
}

SIGNAL (SIG_OVERFLOW0) {
static int count = 0, count2 = 0;
count++;
count2++;

if ( r > 0 )
sbi( PORTD, 3 );
else
cbi( PORTD, 3 );

if ( count > 100 ) {
count = 0;
}

TCNT0 = 132;
}

int main() {

DDRD = ~0;
DDRC = 0b11111100;
DDRB = ~0;
PORTD = ~0;
PORTC = 0b00000011;
PORTB = ~0;

TCNT0 = 132;
TCCR0B = 0x1;
cbi( DDRD, 2 );
cbi( PORTD, 2 );
sbi( TIMSK0, TOIE0);
sbi( EICRA, ISC01 );
sbi( EICRA, ISC00 );
sbi( EIMSK, INT0 );
sei();

volt = 0;

while(1) {

if( !bit_set( PINC, 1 ) && r == 0 ) {
_delay_us(10);
if( !bit_set( PINC, 1 ) ) {
r = 100;
}
}
if( !bit_set( PINC, 0 ) && r == 0 ) {
_delay_us(10);
if( !bit_set( PINC, 0 ) ) {
r = 10;
}
}

DISPLAY();
}
}

网友:
应更名为:全数字高精度绕线机才对,并不土!

网友:
自己动+公布程序=受惊!

网友:
受精          选择性

网友:
电机不变速会绕的太快,有时候反应不过来,自动绕线机应该可以提供反绕功能,把开关都做成脚踏式的,用起来就舒服了。

楼主:
嗯, 我也是这么想的, 把开关做成跟油门一样, 轻点踩就慢, 踩实了就快
不知道有没有现成的脚踏开关

网友:
连单片机都不懂   你让怎么做啊     还是送的比较简单     不过能不能告诉我4连数码管怎么用

网友:
回复 网友B:

在单片机中多位数码管一般采用动态扫描

网友D:
电机有惯性吗,断电后如何控制它立马停下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机有惯性吗,断电后如何控制它立马停下来的?

有啊, 不过还好, 也就多绕一两圈, 这点误差关系不大

网友:
高手 绝对是高手 高科技的绕线机!

速度转的太快了 绕线会不整齐吧?能够调整速度就更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不能送我一块板啊

空板我还有四块, 元件我可没多的了, 不过都是挺好找的东西
这东西也不需要串口通讯, MAX3232和串口座以及MAX3232的几个外接电容就不用焊了

网友E:
做得不错,早想做这个玩意了,经常绕高频变压器.数得心烦.
关于绕速问题倒不用担心,楼主这个板子本来就是PWM调速的,把速度改慢来就可以了.
关心以下几个问题:
1.霍尔元件用的什么型号?
2.骨架是怎么夹上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做得不错,早想做这个玩意了,经常绕高频变压器.数得心烦.
关于绕速问题倒不用担心,楼主这个板子本来就是PWM调速的,把速度改慢来就可以了.
关心以下几个问题:
1.霍尔元件用的什么型号?
2.骨架是怎么夹上去的?

霍尔用的最常见的A3144
骨架是个问题,我是在轴上缠了几圈绝缘胶布, 凑和能卡住骨架就行。  靠里的位置多缠几圈, 大些的骨架就塞到里面, 小点的骨架放在外侧。

网友F:
回复 网友D:

考虑周到的话可以精确控制,加速---高速--减速--停车。我以前做过的绕线机高速时达到3000多转/分,而停车时一圈不差。加减速很平稳,绕0.08的线315圈,10秒左右就一只,从没断过线,一天绕1000多只。

楼主:
引用 网友F:
考虑周到的话可以精确控制,加速---高速--减速--停车。我以前做过的绕线机高速时达到3000多转/分,而停车时一圈不差。加减速很平稳,绕0.08的线315圈,10秒左右就一只,从没断过线,一天绕1000多只。

这才叫专业嘛! 做产品用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朋友做产品用

网友:
厉害啊!顶顶。太飘拉。太飘拉……

网友:
高手啊,应该给加个精

网友:
我看不见图,能麻烦版住在上一个图么?谢了

网友:
今天看不到图,改天再来看看。

网友:
高人高人

网友:
回39#
还是你厉害!

网友:
这图怎就看不见了呢?

网友:
这个绕线机土得真够洋气的~

网友(2009-12-05):
看不了图,遗憾。。。。

网友(2014-02-22):
做的很好。这是一个很有个性的绕线机。其实并不简单,非常实用。

网友:
不错的绕线机,赞一下。

网友:
比我的强多了

网友:
  看不到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