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关于dbm的问题。也就是使用SBL-1的问题

楼主(2009-11-02):
大家都说用这个二极管环式混频器要很高的本振电平,但动不动就是dbm,这玩意怎么算?说是7dbm吧?这是多少毫伏?一般的TA7358也就是300mv,这个换算好是多大?这样的本振电路如何设计呢?那位有相关的资料?

网友:
dBm是一个考证功率绝对值的值,计算公式为dBm=10lgP
如功率P=1mw,那么101g1=0,即0dBm。

再如功率P=50W,那么10lg50000=46.989dBm

是否明白?

网友:
功率电平。..................

网友:
dBm 就是多少mV用对数来表示,  因为数字表示比较不方便计算增益(习惯问题),

首先,  1 = 10 的零次方 所以 1mV = 0 dB mV;

7dBm 就是 7dB   mV,  7dB = 10 ^ (7/20) = 10 的 0.35 次方 = 2.238721
换句话说,  7dBm 就是大约 2.239 mV.

300 mV = 10 的 2.4771 次方 mV = (20 x 2.4771) dBmV = 49.542 dBmV

p.s.

电平:   20 * log X   dBm V
功率:   10 * log X   dBm W

参考资料:
http://www.maxim-ic.com/appnotes.cfm/an_pk/808/

楼主:
我是有点懂得绝对值电压的意义,但是如果用SBL-1-1做混频器那么驱动它的本振电平换算成电平要多大?高手解释?这样算7dbm不是很少啊

楼主:
或者说用SBL-1-1做混频器要如何设计本振电路的输出电平?和前后的匹配,我数学学得最不好了。哎,愁人啊

网友:
你就用它的推荐值就好了吧,  如果这个 SBL-1-1 是个商业成品的话.

网友:
毫瓦分贝要考虑阻抗值的,以50欧姆为准,零分贝定为1毫瓦,在50欧姆负载上产生223.6毫伏电压,现在的功率电平为7分贝,折合成增益为2.24,不难计算:223.6毫伏乘以2.24等于500.864毫伏。换算成分贝微伏大约为114dbuv,这个电压电平是以1uv电压作为基准的电平。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是有点懂得绝对值电压的意义,但是如果用SBL-1-1做混频器那么驱动它的本振电平换算成电平要多大?高手解释?这样算7dbm不是很少啊

SBL-1-1的端口都是50欧姆阻抗的,你可以自己算,把50欧姆负载上7dBm的功率换算成电压就可以了,得到的是电压有效值(RMS)

比如,输入要求功率是7dBm,输入阻抗50欧姆,7dBm换算成功率为10的0.7次方毫瓦,也就是5毫瓦左右,5毫瓦的功率在50欧姆阻抗上需要0.5V电压(P=U*U/R),如果是正弦波,换算成峰峰值就是0.5*2*1.414=1.414V,也就是SBL-1-1输入电压要求是 1.414Vp-p。

另外,你的SBL-1-1在哪里买的,介绍下,我想买这个好久了找不到

网友:
对照表

Conversions of Power 50Ω
---------------------------------------------------------------------------------------
dBmV    dBµV     dBm50Ω     mVRMS      mW50Ω
8        68        -38.99        2.51        1.3E-04
9        69        -37.99        2.82        1.6E-04
10        70        -36.99        3.16        2.0E-04
11        71        -35.99        3.55        2.5E-04
12        72        -34.99        3.98        3.2E-04
13        73        -33.99        4.47        4.0E-04
14        74        -32.99        5.01        5.0E-04
15        75        -31.99        5.62        6.3E-04
16        76        -30.99        6.31        8.0E-04
17        77        -29.99        7.08        1.0E-03
18        78        -28.99        7.94        1.3E-03
19        79        -27.99        8.91        1.6E-03
20        80        -26.99        10.00        2.0E-03
21        81        -25.99        11.22        2.5E-03
22        82        -24.99        12.59        3.2E-03
23        83        -23.99        14.13        4.0E-03
24        84        -22.99        15.85        5.0E-03
25        85        -21.99        17.78        6.3E-03
26        86        -20.99        19.95        8.0E-03
27        87        -19.99        22.39        0.010
28        88        -18.99        25.12        0.013
29        89        -17.99        28.18        0.016
30        90        -16.99        31.62        0.020
31        91        -15.99        35.48        0.025
32        92        -14.99        39.81        0.032
33        93        -13.99        44.67        0.040
34        94        -12.99        50.12        0.050
35        95        -11.99        56.23        0.063
36        96        -10.99        63.10        0.080
37        97        -9.99        70.79        0.100
38        98        -8.99        79.43        0.126
39        99        -7.99        89.13        0.159
40        100        -6.99        100.00        0.200
41        101        -5.99        112.20        0.252
42        102        -4.99        125.89        0.317
43        103        -3.99        141.25        0.399
44        104        -2.99        158.49        0.502
45        105        -1.99        177.83        0.632
46        106        -0.99        199.53        0.796
47        107        0.01        223.87        1.002
48        108        1.01        251.19        1.262
49        109        2.01        281.84        1.589
50        110        3.01        316.23        2.000
51        111        4.01        354.81        2.518
52        112        5.01        398.11        3.170
53        113        6.01        446.68        3.991
54        114        7.01        501.19        5.024
55        115        8.01        562.34        6.325
56        116        9.01        630.96        7.962
57        117        10.01        707.95        10.024
58        118        11.01        794.33        12.619
59        119        12.01        891.25        15.887
60        120        13.01        1000.00        20.000
61        121        14.01        1122.02        25.179
62        122        15.01        1258.93        31.698
63        123        16.01        1412.54        39.905
64        124        17.01        1584.89        50.238
65        125        18.01        1778.28        63.246
66        126        19.01        1995.26        79.621
67        127        20.01        2238.72        100.237
68        128        21.01        2511.89        126.191
========================================

如果楼主说的7dBm 指的是 7dBm 50OHM,  差上表得 501.19 mV (RMS)

网友:
你多加一几级放大电路然后用一个电位器调节输出信号强度不就得了。

网友:
调到信号最好就行了啊。

楼主:
俺啥仪器也没有,目前只是在设计阶段。呵呵,这是我的第三代收音机的设计计划。目前正在全力研发第一二代收音机。这个混频器好像性能不错还比较便宜,可以考虑呢,我也在定这个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A:

SBL-1-1的端口都是50欧姆阻抗的,你可以自己算,把50欧姆负载上7dBm的功率换算成电压就可以了,得到的是电压有效值(RMS)

比如,输入要求功率是7dBm,输入阻抗50欧姆,7dBm换算成功率为10的0.7次方毫瓦,也 ...

大哥你要具体哪个型号的啊?我是要做调频接收的。看着估计最便宜的SBL-1就可以了。呵呵,具体看呢,你要啥不妨我一起买过来,要是还有要的多买可以便宜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哥你要具体哪个型号的啊?我是要做调频接收的。看着估计最便宜的SBL-1就可以了。呵呵,具体看呢,你要啥不妨我一起买过来,要是还有要的多买可以便宜呢

你从哪里买,价格如何,这玩意儿假的可多,SBL-1我有,但这个1M一下的频率就不行了,SBL-1-1可以工作到100k,想要这个

SBL-1     工作频率1M~1000M
SBL-1-1  工作频率0.1M~400M

这两个不一样的

楼主:
我知道的,我会让朋友给看的。有消息告诉你。

楼主:
我朋友和我说了这个要75呢,还要订货,两周到货。你看有想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朋友和我说了这个要75呢,还要订货,两周到货。你看有想法

订货的话就算了,太麻烦了。

网友B(2010-08-09):
订货太贵,自己做吧,四个配对的高频检波管或者高速开关管,两个传输线变压器就可以搞定了,顶多不过两三块钱的样子。

网友:
这种环形混频器对本振的要求是至少信号应该强到把这些二极管都打开导通,如果是0.7V的管,至少得1.4V以上。

网友C(2015-02-17):
引用 网友B:
订货太贵,自己做吧,四个配对的高频检波管或者高速开关管,两个传输线变压器就可以搞定了,顶多不过两三块 ...

您知道线圈数据吗?磁环,二极管我都准备好了想仿制一个0.1-30MHz试试。但不知具体数据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您知道线圈数据吗?磁环,二极管我都准备好了想仿制一个0.1-30MHz试试。但不知具体数据

一般来说掌握一个原则:绕线的长度短于最小波长的1/8。

30MHz的波长是10米,1/8是1.25m,波在传输线中的速度是大约2/3倍光速,于是传输线的最大长度可以达到1.875m,短于这个长度的传输线都可以用。

其次,磁芯可以选用那种很小的双孔或单孔磁芯,磁导率400~2000都可,高一些低频段频响好一些。0.15mm漆包线双绞并绕,每绞的长度1cm左右,绕完就行,一般都可以满足最低频率0.1MHz的范围。

这样绕制的传输线变压器阻抗约在50欧,要注意阻抗匹配的问题。

补充内容 (2015-2-20 08:26):
不好意思,传输线的长度有误需要更正,应是0.833mi左右。

网友B:
引用 网友B:

2,3元做不到吧?2只好的磁环都要10元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B:

2,3元做不到吧?2只好的磁环都要10元呢?

眼睛大概只盯着那些网上卖的高价吧?什么磁环要十元?!这又不是功率放大用...

网友:
这个以前经常用,常规的是0~4dBm(高动态7dBm)本振,我的经验是50欧1V峰峰左右就够了,一般用宽带放大器驱动,过低会导致增益低,线性动态小。另外混频本振仰制度20多~30多dB,由于本振电平大,需考虑本振影响。手机上网只能简单说说。

网友:
sbl-1/ade-1等二极管平衡混频器按常规接法很难工作于太低频段,变通使用完全是可以的,根据厂家文档中的介绍可以将RF和IF端子互换使用即可。其中的原理看一下框图就能明白。

文档截图

文档截图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一般来说掌握一个原则:绕线的长度短于最小波长的1/8。

30MHz的波长是10米,1/8是1.25m,波在传输线 ...

谢谢您的解答。磁环用坏电视线路放大器里拆的,应该可以吧。同时祝坛内的朋友们春节愉快。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您的解答。磁环用坏电视线路放大器里拆的,应该可以吧。同时祝坛内的朋友们春节愉快。

不好意思,传输线的长度有误需要更正,应是0.833mi左右。磁环尽量选用2000左右磁导率的,以提升低端频响。

网友:
dBm是一个考证功率绝对值的值

网友:
二极管环形混频器使用时除了本振电平外,中频输出口的正确端接很重要,就是中频输出端口一定要有合适的匹配网络,中频出口如果端接不好的话,会增加变频损失,同时还会产生许多不要的谐波干扰

网友D(2016-03-02):
请教一下楼主 SBL-1的管脚怎么排列的呀

网友E(2017-04-15):
引用 网友D:
请教一下楼主 SBL-1的管脚怎么排列的呀

一年了。都没有人回答。不知道还需要吗?我想至少后来人也许需要这样的资料。

我也今天,百度了全网,找不到脚的图,后来问销售商,她发我SBL-1的脚图

最下的图被挡住了,我说明下:IF:3.4    ground:2567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一年了。都没有人回答。不知道还需要吗?我想至少后来人也许需要这样的资料。

我也今天,百度了全网 ...

谁知道他问谁呀?要早问我不就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