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手机大屏改万用表背光

楼主(2009-11-02):
万用表没有背光用起来感觉不爽。现在好了,超大屏幕手机的背光很容易搞到,因大屏坏了一换就是整个屏幕代背光一起换,屏幕坏了但背光是好的,这样就可以用在改万用表的背光上。先看看。

网友:
高手!我顶你个肺。

网友:
回复 楼主:

上内部图,介绍详细点,让更多人效仿得益,顶

网友:
有点过亮了,万用表的一般只显示数字,而且字体很大,其实用不着“贼亮贼亮”的。
建议亮度调暗,最好有两级亮度可选。

网友:
这样太费电鸟

网友:
电动车上,装个氙气大灯!!!!!!!!!!!!!!!!!!!!!!!!!!!!!

楼主:
手机的大屏超亮,(一定要用彩屏的,黑白屏亮度不够,)一般里面有四个超小型贴片发白光的LED,一般是并联的。对于9V供电的表,把它改成串联的。只用两个亮度就够了,还得串个200多欧的电阻(阻值依个人亮度喜好定),这时的亮度以是相当高,电流在5MMA左右。改时一层一层地将手机屏幕从上面开始实行将手写屏,偏光片,液晶玻璃,第二层液晶玻璃,后偏光片剥离。再往后的几层留用(有三层均光片,一层导光板,最后一层是反光板)注意:这几层不能省,否则光不均匀。再有就是别弄脏了。将这几层按万用表的屏幕大小剪好,焊上从耳机中拆下的自焊漆包线作引线,将剪好的屏四边用胶带(胶也行)沾好,沾的一定要少,别让胶带挡光,挡光的胶带会变成蓝色的,不好看。这样一个整体的背光就作成了。它只有1MM厚!!这时要改万用表的液晶屏了,将液晶屏的后反光铝箔慢慢撕下(注意:是液晶屏的背面的,挨着玻璃的,是两层,最外头的,很薄的是反光层,再往里就是偏光片了,不要把偏光片也撕下了。撕下后屏上有不干胶,可用松香水一点一点的溶化搽掉。(这一步一定要有耐心,会搽的很慢。)松香水不是我们焊接用的助焊剂是化工原料,是油漆用的稀释剂,没有松香水也可用防蚊子用的风油精搽不干胶。如不小心将背便光板也撕掉了,这时想沾回去是不好搞的,可将偏光片断不用(因它打卷)用手机屏拆下的后偏光片,剪成合适大小,放在原偏光片位置,(注意:如后剪的偏光板放到液晶屏上变成了黑色,可用前偏光片。如偏光片面足够大,也可旋转90度放置。总之换偏光片后屏幕不能是黑的。黑的也可以,但是是反显,即字变成了白色的了。个人喜好也可以!!液晶屏弄好后只要把弄好的背光轻轻的把它放在液晶屏后既可。

楼主:
嫌费电可换锂电,表里地方大的用1500的迭在电路板的背面。可劲用能用半年。其实有2MMA电流亮度就以相当的亮

网友:
动手diy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手机的大屏超亮,(一定要用彩屏的,黑白屏亮度不够,)一般里面有四个超小型贴片发白光的LED,一般是并联的。对于9V供电的表,把它改成串联的。只用两个亮度就够了,还得串个200多欧的电阻(阻值依个人亮度喜好定) ...

请问松香水在这里起什么作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溶解不干胶,因撕掉反光片后会留下不干胶。不干胶要不然很难搽掉,用它溶化一点搽掉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松香水在这里起什么作用
楼主所说的“松香水”应是“松节水”即天那水之误

楼主:
回复14楼:            嘿嘿,没错,是松香水。我这一大桶呢。

楼主:
卸下的整个屏幕。

网友:
回16楼(楼上)

这个松香水是含有松节油的油漆稀释溶剂,可不是酒精松香溶液。

楼主:
从图中可以看到,屏的挠性电路板(俗称排线)上焊了另外两组挠性电路板,其中左面标Y+Y-的是触摸屏用的,焊开连触摸屏一起取下。

楼主:
取下的触摸屏。

楼主:
右面的标有A,K1,K2,K3,K4的是背光LED挠性电路板,把它也焊开。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是用来助焊的酒精松香溶液。它可一在化工或油漆商店买到,有小瓶装的。不行就到药房买一瓶风油精,也可以用。

楼主:
取下的后铝框。

楼主:
取下的后塑料框。

网友:
动手能力真是强啊,佩服下!!!

楼主:
现在看到的就是要用的背光了,可以看到有四个贴片LED放在四个导光板(几片塑料片中最厚的一个,厚度不到1MM)的四个缺口处。

楼主:
再看看几层导光片的样子。剪的时候不要剪有LED的那一个边,其于三个边都可以剪裁。LED的串联可以用刀刮挠性电路板露出铜箔后焊接,也可用细的漆包线直接焊在LED上。

楼主:
再说一下搽不干胶的问题。可用脱脂棉或者布搽,千万不要用硬东西搽或刮。因偏光片很软,会搽出痕迹,影响透光后的美观。松香水溶解不干胶不象我们想象的那样直接溶解,它是把不干焦泡胖胖了,会变厚,变厚一点搽掉一点。说了这些,有一点最重要了,也是最易被呼视的,那就是搞的时候整个背光很爱吸灰尘,很不易控制,一定要加小心,否则作出的东东自己会很不满意!!!

网友:
2mA??2mA不会这么亮吧。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的,看到的样机亮度是5MMA,2MMA比它暗一点,但也够用。我本人喜欢比较亮的。
下面再看一下液晶屏撕的过程的图。可以看到第一层撕下的大半在右边,左边撕下的那一小半是偏光片!!是代灰色的,透明的,请不要撕下。撕的时候反光铝箔是不怎么好撕,易断,可用刀片撬起一点再慢慢撕,刀片撬时别伤了偏光片。留下的偏光片上有不干胶,也可不搽掉,但表的密封要好,否则表进灰后会粘上很多灰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