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求夏普800收录机的图纸

楼主(2009-11-02):
求夏普800收录机的图纸
淘到一块夏普800收录机的收音板 ,想用一下 。特求该机图纸。
谢谢

楼主:
自己顶一下  别沉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用顶了,一般80时年代的收录机没有图的。再说了修它也不用图啊?查关键块参数,不就能修了吗/

网友:
收音板的电路并不复杂啊,找一张纸来一支笔半个钟头就可以把电路画出来!不过得费点神!先从IC部分开始!

网友:
夏普800收录机的图纸我有。

网友B:
其实夏普800的收音板接线并不多,看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夏普800的收音板接线并不多,看图。

万分的感谢

网友:
这图的开真不容易的

网友C(2015-03-03):
这是收音板的图纸,有没有功放板的?

网友D(2016-04-26):
引用 网友C:
这是收音板的图纸,有没有功放板的?

800的维修PDF,链接:h ttp://pan.baidu.com/s/1nvhDLk1  密码: jyyf
(不让发链接,h ttp 改http即可)

网友E:
我有电路图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800的维修PDF,链接:h ttp://pan.baidu.com/s/1nvhDLk1  密码: jyyf
(不让发链接,h ttp 改http即可)
...

这份电子版是最好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我有电路图啊!

前辈有没使用说明书啊,在一个打理777的大工程贴里就看到前辈大名。

网友:
引用 网友D:
前辈有没使用说明书啊,在一个打理777的大工程贴里就看到前辈大名。

惭愧啊,说明书没有,电路图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