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850热风枪怎么修? 控制不了温度

楼主(2009-11-05):
收的故障风枪。这个850热风枪怎么修? 控制不了温度

温度一只在高温。检查了7805正常。

LM324替换乐。故障一样。

电阻也是好的。  调节可调电位器温度也不变。

量发热丝和热电偶阻值也正常。

   怀疑那个白色的MOC3061问题,可以用啥代替?? 只有6个脚的

楼主:
替换乐。可控硅未坏

网友:
检查一下风枪内的热电耦,热电耦至控制板的联线。

网友:
热电耦,可控硅查查

网友:
如果此机是恒温电路的话
首先检查一下传感器正负是否正确,如果正确,再断开3023的1-2脚的触发电流,判断一下故障部位是3023前还是3023后,如果不再发热,那就故障在运放控制电路,

检查运放控制电路时,在供电正常的情况下,有两个关键点电压,一个传感器的放大电压,一个设定温度的比较电压,然后检查这两个电压同时加到比较器后比较器的状态是如何,注意,测放大电压有无时,发热体要做适当加热,这样传感器才有信号反馈到放大器,可以采取加一下热,然后再检测!

楼主:
忘记说。这个机电路板背面的LM324部分被人为的改动过电路,我试机发现有问题就改乐回来。并换乐三个不同型号的LM324。 故障依旧。  另谢谢楼上朋友的建议。我着手修修看

网友:
我有一个网上下的图纸,但和你的不太一样,可能图纸不全。

网友:
上图是HAKKO850原图,并非恒温电路,估计同楼主这个有点差异

楼主:
这种光偶好少见到。我在atx电源那里拆了个六脚的东西,不知可以代换不。

楼主(2010-02-17):
替换了所有的元件,都没有坏。郁闷啊。

网友(2012-05-06):
我的LUKEY850++也是.同一问题...郁闷啊。

网友:
LZ找到原因没有??

网友:
温度传感器不能接反带有极性否则失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