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想通了Sepic变换的原理,不过还有不明白的地方。

楼主(2009-11-06):
Sepic变换可以升降压随意,且输出电压极性和输入电压相同。
下面是我分析的状态图,从上电开始至稳定:
-----------------------------------------------------------------------------
不过还有一种拓扑为Zeta:
-----------------------------------------------------------------------------
Zeta 变换器是电感输出,所以输出电流脉动很小。
而Sepic 变换器是电感输入,所以输入电流脉动很小。
那么对于大多应用来说,是不是Zeta拓扑更加好些?为什么用的反而没Sepic多?
------------------------------------------------------------------------------
还有一个比较伤脑筋的问题:许多高手将L1和L2绕在同一个磁环上,让它们互感,以提高变换效率。具体应该怎么绕,有哪些注意事项,同名端怎么确定?

网友:
可升可降,并且共地的开关电源形式也可以做成这样子,
不用双磁芯,但有源器件加多一倍。

楼主:
回复 网友A:

呵呵,这个图很简单,很好分析,我喜欢,不过两个开关管会不会导致额外的功率损耗(和Sepic比较)?

网友:
T1 T2都是集电极输出,用MOS也可以,压降可以做到很低,损耗可以很小
但输出电压经过两个二极管,损耗可能主要是耗在这里。

我觉得Sepic这些电路,输出都经过电容C,一般能流过大电流的无极性电容C不容易找,所以我觉得Sepic变换一般用在较小电流下使用。

网友:
标题

sepic、cub这类拓扑的优点是可以很方便做成输入输出纹波很小,甚至是零纹波。缺点是那个电容太难找。平常的电路都不用这种拓扑,成本高。听说用于飞机轮轮等低压直流母线上做电压变换。
俺在试验小手电的电路上试过SEPIC,不成功。不知道这类电路谁搭过?成功否?

楼主:
我分析的第二步没有考虑对L2的充磁,如果考虑的话其磁场和第三步会有一点冲突,这个冲突是不是损耗?

网友:
这里面有电流连续和不连续两种模式的。
对电感的充磁最终是会放出来的应该不算是损耗吧?

楼主:
我觉这种冲突就相当于一个小瓷片电容不断的正反交替并联到电源上,难道这个也可以说是能量的积累吗?头疼,大家仔细帮忙分析分析。

网友:
一开始电源对第一个电感充磁,然后开关管断开,电感上的能量叠加上电源电压给电容充电,开关管再次导通时第一个电感充磁同时电容上的电压给第二个电感充磁,开关管再次断开时第二个电感上的能量开始泄放到输出电容和负载,书上的意思就是这样的。

网友:
当电路稳定后第二步变得和第四步一样了

楼主:
恩,你说的和我图上画的一样,同样没考虑第二步mos管断开后,Δt 里,电感L1上的能量叠加上电源电压通过电容给L2充磁的电流从0慢慢增大,虽然Δt 后mos管就会导通,且Δt 很短,但毕竟会使L2有向下的电流,而这个电流会和第三步电容向L2通向上的电流产生冲突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