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功放的交流声

楼主(2009-11-06):
受友委托修一功放,输出嗡嗡很大的交流声,拔掉信号线,短接信号线,仍有。
量供电,正负25V,正常。
量OCL电路中点电压,100mV,正常。(查此机线路是虚地,变压器输出不是常见的三线,仅两线)
量各管在线PN结,正常。
量NE5532工作电压,正常。迷惑。

没办法通电用交流电压档量中点电压,竟有交流5V输出,直流还是100mV,百思不得其解,从哪来的交流信号。
忽然想到,纹波过大,也会造成这种现象,马上量大电解,无奈数字表用不上,马上换500表,10欧档测电解
哈哈,李鬼现形了。一个6800微法的电解造反了!换之,正常,OK,收工。

楼主:
整机还相当不错,前置5532,推动中功率,输出大东芝。还有不少贴装,赞一个。

做工一流,用料也很好

做工一流,用料也很好

网友:
这种简单电路还是DIY的好。

网友:
电容要用品质好的如:ELNA,RUBYCON,NICOICON的

网友:
不错 学习了1

不错 学习了1

楼主:
这是在修工厂出的成品,双面线路板,透孔连接,不好DIY的。附李鬼相片。

网友:
没看出怀孕来

网友:
好经验,学习了。

网友:
楼住快把那电容的外衣脱了看看,里面是不是小电容

楼主:
拆开看了看,还好,不是假的,只是电解液干涸。负载搞错散热片长期高温造成的。

网友:
机器做的真漂亮`````

网友:
没有爆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