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完工的FU19,显摆一下

楼主(2009-11-07):
FU19真是好管,声音不错,历经3个多月完工,电路用的是网上并联FU29电路就不上了,请高手指点

网友:
  做的真漂亮,
楼主上个电路图吧 最好
FU-19的帽子是什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面板和fu19的帽子,都是用8mm电工胶木做的后喷漆,胶木帽子有待时间的考验,温度真的很高,手放不上,电路是下面的小改,用6n8p,FU19屏压430v,阴极电阻240欧,栅极电阻改为51k,栅压-17v,感谢版主夸奖

网友B:
恭喜恭喜
输出牛什么规格?准备上马
FU19、FU29都插上试一试,谈谈听感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恭喜恭喜
输出牛什么规格?准备上马
FU19、FU29都插上试一试,谈谈听感吧

输出牛是自己绕的,用Z11铁芯32x40,初级2900T,次级143T,
听感很好,高中低音都很平衡且厚实,尤其是中音厚实,估计与全部胆管并联使用有关,以前做过DAC解码芯片的并联,基本感觉差不多,感觉胆管的并联厚实程度更好,很耐听,fu19真的是好管,我没有fu29,不知道29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工漂亮

谢谢!又惊动一位版主,呵呵

网友:
很漂亮的机机

网友:
抱歉哥们
自从生了为挨批之后第一次评分
评了个负分
抱歉
下次双倍补上好吧

网友D:
是否能详细的说说过程,比如FU19的工作点,输出功率等等

网友:
做的真的很好啊,学习了!

网友:
先谢谢了,请楼主把电子管(屏一阴)的工作电压告诉下行吗.

网友:
行了,己经看到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补完啦

呵呵,谢了兄弟!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否能详细的说说过程,比如FU19的工作点,输出功率等等

要说过程还是有很多细节的,现在的工作点3楼基本表明了,说说刚开声时,因为第一次搞fu19,之前也看过一些介绍,为了保险安全起见,高压部分的交流有两组250v和350v,调试时用了250v,这时fu19的屏压约310v,对屏流进行了很多调试从50ma-100ma都试了,声音干涩,反复多次近乎失望,后用了350v交流输出组,屏压达430v音质音色豁然开朗,各屏流整体区别不大,很好!这说明fu19屏压低于300v不会有好声,估计与FU19屏极面积小有关,再高的电压就没有试过,版主有条件可以试试更高的屏压应该音色还有提升,可以关注提升后的低频效果,这是我这次做机最大的体会

网友:
自已觉得満意, 行.
玩胆机就是一个字,  樂.

网友:
做得真好,爽!

网友F:
学习了,看这个电路图功率管阴极电阻w数取得小了些,为了保证长期可靠使用最好加到25w。楼主能否详细说一下您这台机的工作点,比如fu19屏压屏流、帘栅压、栅极偏压这些?

网友:
羡慕,好鸡鸡!!

楼主:
引用 网友F:
学习了,看这个电路图功率管阴极电阻w数取得小了些,为了保证长期可靠使用最好加到25w。楼主能否详细说一下您这台机的工作点,比如fu19屏压屏流、帘栅压、栅极偏压这些?

要不了25w电阻,自偏压不超过20v,电阻240欧,实际功率1.6w左右

网友(2010-11-22):
手里也有一对FU19,考虑弄起来玩玩

网友:
外观非常漂亮,具有专业水平。

网友(2013-09-20):
整体布局,外观很不错。学习学习

网友:
电容放后面了、、、、电容有些小、、

网友:
看了楼主的杰作真是一种享受啊。

网友(2017-04-19):
请教楼主:
fu19屏压屏流、帘栅压、栅极偏压是多少?

网友:
漂亮的机器。音质一定很好。

网友(2018-07-05):
机器做的漂亮!有电源线路分享下就更利于仿制了。

网友:
楼主干的不错。有技术就是牛啊,可惜我没这本事,要不我都把我MS-100MK11重新改造了。

网友:
fu19和fu29应该是不一样的,我用fu29的机器换上fu19,明显感觉声音不对。

网友:
做工细腻,赞!

网友(2018-08-11):
漂亮,
输出牛两种阻抗,对电压要求不一样,

网友:
做工非常的好,有点商品的感觉,输出变压器体积足够大,音质一定非常好。

网友:
路过学习了,漂亮的的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