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生pl-600充电问题

楼主(2009-11-07):
本人今年7月购进一台德生的pl-600型号收音机,之前用原厂的电源适配器和原厂赠送的电池效果基本完好说明书上说的是5.5个小时充满一直以来也是这样但是就是使用时间不是很长就没电了也没十分的在意,一直再用~!!!最近两次充电发现充电到4小时23分的时候就不动了~两回都是如此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请各位大侠给在下分析一下是什么故障应该如何解决~先行告谢!!!

                                                收音机爱好者---玄龙

网友:
不是故障,是电池的容量减小了

楼主:
多谢2楼大侠指点~~不过这原厂电池咋这样哪~真郁闷~一直没舍得叫600使劲工作还这样的不争气~哎  ~~~不知道还能不能吧容量弄回来~~

网友:
德生收音机的充电是串联充电的, 只要有一节性能劣化就会导致整个电池组容量跟着下降.
当收音机因为电压过低而停止工作时, 你拆下电池用导线电珠逐个测试一下, 肯定有的电池很亮, 而个别电池很暗.
建议用独立的充电器给电池充电.  这样均衡一些. 给电池编号, 在自动关机之后用上述方法检验一下. 如果每次都是因为某电池电量先行告罄, 可以考虑更换这节电池.

网友:
我的PL350是十多个小时充满呢。
收音机内置的充电功能最好不要用,因为它没有完善的充满判断能力,又是串联充电不能单节控制。德生的好像是恒流定时控制辅以电压阈值,主要根据设置的充电电池容量决定充电时间,只适用在几只电池状态完全一样且用完再充的条件下。

另外,我的PL350原配1100mAh电池差劲,一致性不好而且有一节快速损坏。对于PL系列机子来价格说,再配几节好镍氢电池也对得起。充电器用三洋的M54/M55, 电池放上去不用管。

网友(2012-01-26):
我的该款收音机用二年多了,一直都是在收音机里充电,很好的。去年夏天半年没有使用,再充电就充不进去了,估计是有单只落后。拿出来用万用表一量,三只电池都在1.2V以上,一只电池只有0.5V。给这只落后的电池单独用100mA电流充3小时,电压升到1.2V以上,再放回收音机一起充电,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