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分享)关于FM广播和模拟电视广播的接收灵敏度和门限

楼主(2009-11-10):
经常看到某收音机或接收机接收到如何多的电台.或收到很多远距离的电台说有很高的接收灵敏度.那么这个灵敏度的指标是如何计算出来的呢?有什么措施在业余条件下可以提高或改善自己接收机的灵敏度?还有FM广播和电视广播的接收门限是多少?又是怎样确定的呢?降低接收门限有什么措施?请求大家指点学习.谢谢!

网友:
太深奥了,我回答不上来。但经验告诉我,玩高灵敏度接收,架设一副好的天线是最管用的,在机器里就是高频头最重要。

网友:
很复杂啊,不是几句就能回答你的。简单的说就是要求前级选择性好,有载Q值高,噪声低,中放的选择性好,灵敏度高,增益高,稳定。这就是接收的根本。一般要达到可以用低噪声的器件和Q值高的电路设计,中频也是一样的,增益高,在中放达到噪限状态前的增益设置选择好,合理分配各级增益,不容易啊,这些都是理论的东西,一般自己可以改善的是天线好些,加调谐电路,加中放级。退耦加强

楼主:
谢谢!那么调频解调的门限是12db 信噪比;电视是20信噪比吗?

网友:
电视和FM广播是不同的,电视是AM,对于AM,降低解调门限的关键是提高放大通路的增益和信噪比,而对于FM,就比较复杂了,降低解调门限的关键是提高鉴频器的线性度,减小放大通路对相位噪声的影响,至于放大通路的增益和信噪比则要求不是很高,一味的提高放大通路的增益不一定能提高接收灵敏度,信噪比首先不谈,增益太高对强台也将造成很大影响,阻塞和互调失真都会接踵而至,所以高增益的FM接收机一般会增加中放的AGC,以抑制强信号下的互调失真,强信号的阻塞一般是在高放极就处理过的。

所以对于FM广播,鉴频器的质量是关键。

网友:
都是相当有创意的想法啊,自己先动手实验下才是呢

楼主:
昨晚查了下资料.可以按灵敏度公式:-174+10LgBW+NF+C/N(S/N)来计算吗?

网友:
还是多看些资料书,受益匪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