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做了个太阳能单管机

楼主(2009-11-15):
用前些时候做的矿石机改成了单管机,电路参考636,电源经实验用一节7#镍氢电池就足够了,电流大约0.5mA。管子用的是3AK20,耳机用低阻加变压器变换。
  用了一块太阳能电池板给镍氢电池充电,像矿石机一样不用考虑电源问题,又不必接天线地线,音量还比矿石机大,方便实用。太阳能电池板是前些天从本坛“打火机”处购得,在此感谢!

网友A:
很好,环保!

网友:
环保,以后也买块太阳能电池,做个太阳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原理图,看不懂。

电路很简单,请看图。

网友:
不错的,构思新颖!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好,环保!

单管机比矿石机稍稍复杂一点,但不用天地线。现在想拉个天线不像从前那样方便了。做这个单管机可以体会一下用尽可能简单的电路来享受收听的乐趣。由于简单,信号更纯净,明显感觉信噪比高于商品收音机。

网友C:
“打火机”是什么地方,说详细点,怎么买到太阳能电池板?

网友D:
由于简单,信号更纯净???

网友:
引用 楼主:

单管机比矿石机稍稍复杂一点,但不用天地线。现在想拉个天线不像从前那样方便了。做这个单管机可以体会一下用尽可能简单的电路来享受收听的乐趣。由于简单,信号更纯净,明显感觉信噪比高于商品收音机。

是啊,在我们生活着的城市森林里玩矿石机不太合适,因为太不方便了

网友E:
有那个变压器,高扼圈应该可以省去
直接短路高扼圈,应该不会有什么变化吧~~~

网友:
不错不错,留个记号,有时间弄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打火机”是什么地方,说详细点,怎么买到太阳能电池板?

是本坛的一位网友,网名叫“打火机”。前不久从他那里买的太阳能电池板。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由于简单,信号更纯净???

我的意思是:电路简单,因此电路产生的附加噪声也小。感觉除了广播声听不到任何噪声,商品收音机广播声音的间隙总能听到些沙沙的电流声,这个就没有。当然也可能是单管机的灵敏度还不够高吧,只是个人的观点,不一定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那个变压器,高扼圈应该可以省去
直接短路高扼圈,应该不会有什么变化吧~~~

我按你说的试了试,省去后声音小了很多,估计变压器的结构电容把高频信号短路了。

网友:
呵呵,环保产品。

网友F:
如果将那个扼流圈,换一个适当磁芯的,效果会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F:
如果将那个扼流圈,换一个适当磁芯的,效果会更好。

谢谢!请教什么样的磁芯是适当的磁芯呢?现在用的磁芯也是用于做高频变压器的磁芯。

网友F:
楼主用的磁芯好像是从日光灯电子镇流器中的一样,这种磁芯用于制作单管机的扼流圈,效果不是十分好。单管机是要珍惜任何一点点的增益的。用收音机振荡线圈的磁芯,用较细的线绕200匝多点代用就很好。不用磁芯,绕500匝空心线圈也很好,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用的磁芯好像是从日光灯电子镇流器中的一样,这种磁芯用于制作单管机的扼流圈,效果不是十分好。单管机是要珍惜任何一点点的增益的。用收音机振荡线圈的磁芯,用较细的线绕200匝多点代用就很好。不用磁芯,绕500 ...

谢谢,有时间试试。
这个磁芯不是电子镇流器里的,是用在短波段的镍锌磁芯。

楼主:
引用 网友G:
感觉你我兴趣差不多,起码近期主题接近,那好,听我建议。
发现你图中那个变压器便有灵感,将单踹电压提高到15~18V,电流仍然1~1.5mA,220/10V变压器次级接扬声器8~16Ohm。祝你有收获。
烧坏管子不负责。

好,哪天试试。原来3V电流1mA时声音太大了,所以我降低电压到1.2V,电流降到0.5mA声音已经足够。电压提高到15V应该可以带喇叭。

楼主:
引用 网友G:
感觉你我兴趣差不多,起码近期主题接近,那好,听我建议。
发现你图中那个变压器便有灵感,将单踹电压提高到15~18V,电流仍然1~1.5mA,220/10V变压器次级接扬声器8~16Ohm。祝你有收获。
烧坏管子不负责。

按你说的试了试:电压提高到15V,偏流电阻改为510K,电流大约1.3mA,接8欧喇叭声音不能算大,但一间房间内都可以清晰收听。晚上摆在床头柜上不必戴耳机就可以收听了。

另外电压最大加到20V管子不会烧。

网友:
单管机听扬声器,不错,羡慕。

楼主:
回复 网友H:

是啊,一直认为单管机只能带耳机。经上面朋友的启发,接喇叭试试效果还不错。不过要获得较好的效果应该还是两管机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