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IY单片机AM/FM收音机的设想二

楼主(2009-11-16):
很明显,设想一只能做模型,故又大胆设想了二:
1、IC还是用TA7640吧,其他模拟AM/FM 的单片收音机IC也行,例如1019/1961等;
2、感觉调谐还是用变容二极管,如果设计得好一些,可以用到三连调谐,如果不用专门PLL的IC,感觉还是比较方便的;
3、通过D/A转换,用单片机产生模拟电压,用8个I/O口,可以产生256组不同的电压了,控制AM的本振及输入回路应该没问题了吧?
4、对FM,因为FM本身一共只有200个频点(88--108M),如果设计得更好,直接用8个I/O口控制200个频点就行了,还可以进行精确调谐呢,就是这个矩阵如果用分立件似乎有点大,当然用D/A就容易一些。
5、确认是否收到台采取两种方式同时确定:检测调谐电压指示灯电平的高低,检测中频数。
请大家拍砖,提供其他思路/电路。多谢。

网友:
用矩阵产生的电压不一定能准确的调谐于电台的频点。

网友:
想法不错。大力支持楼主。

网友:
感兴趣,最后上个草图,更容易说明问题。

楼主:
只是一个设想,实际还远着哪。
也许随着对单片机及其外围电路的不断深入学习,俺还会有不同的想法。

网友:
支持版主
我在后面跟着学

网友:
因为FM本身一共只有200个频点(88--108M),请问这个是如何算的?

网友:
多年前做过,当时手头只有8通道8位DA,但8位DA产生的电压无法准确调谐,后使用两路DA,两路DA输出电压相差1/256,然后再用电阻网络把这1/256的电压差8分,才可以准确调谐,做到自动搜索,存储后,就扔一边了。所以至少11位DA才可以方便使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很好,可惜只有F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