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P1并联单端

楼主(2009-11-16):
6N2+6P1结构,6N2推两个6P1是不是有点吃力呢?

网友:
那就用6n2并联推6p1并联嘛 http://www.crystalradio.cn/bbs/thread-93300-2-1.html

网友:
这样的音色有什么不同?

楼主:
用2两个6P1并联,主要考虑增大些输出功率,降低对高灵敏度音箱的依赖。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多大啊,非常想知道

应该有7-8瓦的样子。

网友B:
廉栅那只5.1K的电阻是什么意思?是引入廉栅负反馈?还是三极管接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廉栅那只5.1K的电阻是什么意思?是引入廉栅负反馈?还是三极管接法?

是参考收音机电路(也有直接将第二栅直接连接屏级的)。当6P1屏压240V时,第二栅电流约为7MA,电压为215V左右。

网友B:
廉栅电流在工作时变化很大,这会在5.1K的电阻上产生很大的压降,会引起失真。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廉栅电流在工作时变化很大,这会在5.1K的电阻上产生很大的压降,会引起失真。

嗯,看来电路要再处理一下

网友(2015-11-28):
这是个充电的好地方,收获了不少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