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上看到一个好方案,把6P3P接成三级管来达到2A3音质

楼主(2009-11-16):
许多发烧友很喜欢纯三极管甲类单端无反馈放大器的音质。300B、2A3、845、211等三极管价格相对较高,6GA4、6RA8、6CA10等专为音频功放设计的欧美功率三极管国内又无仿制品。如将五极管改接为三极管,造价相对低廉,拓宽了器件来源,不失为一个好办法。几十年前的威廉逊功放就是这么做的。但是,其理论支持何在,细心的发烧友已不满足于照图施工,追根究底一定要弄清楚是为什么。
    五极管和三极管的构造原理如图1所示。功率三极管板极离阴极较近,板阴之间的电场强度较大,电子在较大的电场力推动下(F=q·U/S)以较大的加速度飞向板极。在栅极离阴极距离和栅网密度等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板极离阴极越近,板内阻越小。如6AS7G (即6N5P)。但其功耗过于集中,板极损耗不易做大。而五极管或束射四极管的帘栅极离阴极很近,板极距阴极稍远,板极大小就不太受限制了,因此板极损耗容易做得大一些。

图1 五极管和三极管的构造(顶视图)
    接成三极管后,在阴极与帘栅极间大的电场强度下,电子在电场力的推动下作加速运动,而经过帘栅极的电子已具有很高的速度。又因为在三极管接法中帘栅极已接通板极,两极属于同电位,在帘栅极与板极问的电场强度为零,电子便匀速飞向板极。这时的板极特性等效于从较远处移动到了离阴极较近的帘栅极位置,具有了帘栅极与阴极间近距离板极的等效特性,即低内阻、低放大系数特性。这时,电子管的放大系数μ就是栅极对帘栅极的放大系数。一般功率五极管中,栅极对帘栅极的放大系数μ都在10以下,因为内阻Ri=μ/s,所以五极管改变为三极管后内阻非常小,而功率损耗却可以做得很大。新型大功率音频专用功放管6CA10便是这种构造,其帘栅极在管内就已接通了板极,对外呈现低内阻纯三极管特征,板极功率损耗相当大。
    五极管改接为三极管后,电路的计算与原五极管有很大的不同,这是因为板极特性曲线与原五极管的板极特性曲线完全不同。图2为6P3P改三极管后的板极特性曲线,曲线中完全没有了五极管板极特性中的饱和点。因此,输出阻抗不像五极管那样固定,有了一定的宽容度。对甲类单端机而言,影响工况的因素有最大板耗Pam 最高板压Uam 最大板流Iam,以及该板流下的管压降Us、静态板流Ia、电路的效率η等。其中静态板流Ia应为最大板流Iam的1/2。在Ua为一定值时,管压降Us约为板压Ua的60%,将达到最大输出功率,但此时板耗很大,效率不高,电路阻尼特性也略差。而管压降Us在总电压Ua中所占比例越小,效率便越高,电路阻尼特性也越好,但输出功率下降太多。这是一对矛盾,因此要进行权衡,Us应选在输出功率相对较大、效率相对较高之处。同时,输出阻抗尽量采用整数,以便与成品变压器相匹配。从以上多方面考虑,提高电源电压是比较有利的。而管压降Us与静态板压Ua的之比Us/Ua通常在50%到25%之间。具体计算方法可由以下实例说明。
    束射四极管6P3P为6L6GC的全等效管,其板极功耗为20.5W,接成三极管后内阻仅为1.7kΩ。作甲类单端功放很有利。该管价格低廉,来源充足,目前还有生产。纯三极管甲类单端功放要做到较高效率十分不易。使用较高的板压可使零栅偏压时管压降Us在总电压Ua中的比例下降,管效率便可提高,但不应超过极限板压,即在允许范围内,板压Ua尽量用得高一些。附表为6P3P三极管接法在250V板压时的工况。管效率不高,目的是推动乙类功放,输出功率只有1.4W,显然太小,远不如300B和2A3,但将板压提高到400V后,情况则大不相同了。

附表 6P3P三极管接法在250V板压时的工况
    下面进行功率级的计算:(6P3P三极管接法a+g2),条件为Ua=400V、Pam=20.5W。

(1)根据图2板极特性曲线,取管压降Us=160V,Us/Ua=160/400=40%,此时零栅压板流Iam=100mA,板流Ia=Iam/2=50mA,此时栅负压Ug=-37.5V。
(2)输出阻抗Ro=(Ua-Us)/Ia=( 400-160)/0.05=4800Ω。
(3)输出功率Po=(Ua-Us)·Ia/2=(400-160)×0.05/2=6W(RMS)。
(4)静态板极损耗Pa=Ua·Ia=400×0.05=20W 。
(5)效率η=Po/Pa,由于最大正弦波输出时屏流约增加5%,因此η=Po/(Pa×1.05)=6/(20×1.05)≈28.6%。
(6)阻尼系数DF=Ro/Ri=4800/1700≈2.82。
(7)电压增益A=(Ua-Us)/Ug=(400-160)/37.5=6.4。
    从上述计算可以看出,6P3P采用三极管接法,板压用到400V时性能足可与2A3相媲美。
    因为是无反馈机,所以前级电压增益要控制好,增益不足则灵敏度不够,增益太高则信噪比变差。可用12AU7双三极管两级放大,作前级和推动级,电压增益约为150。也可用一级五极管电压放大,电压增益刚好。因此选音频专用五极管6J8P作前级,它全等效于美6SJ7GT和俄6ж8C,也是低价位管。五极管电压放大的高增益是与高负载阻抗相匹配的,所以它不适宜推动低阻抗栅漏电阻的固定偏压功放电路。否则要增加一级阴极输出电路来变换阻抗,电源电路也变得比较复杂,这里不再赘述。
   本机总电路如图3所示。前级由音频专用五极管6J8P担任,板极负载为100kΩ电阻,供电电压很足,为420V,并经大电感双Π型滤波电路充分滤波。下级栅漏电阻为470kΩ,负担很轻,故帘栅降压电阻为470kΩ,电压增益为120。由于帘栅内阻很低,只有10kΩ左右,因此旁路电容较大,为1uF,否则低频响应不足。因为灯丝为交流供电,所以阴极电阻一定要用电容旁路,否则易感交流声 该220uF/16V电容换上150uF/10V钽电容竞收到意想不到的良好效果,众发烧友一致评判低音表现弹力充沛、生气勃勃。强放级6P3P帘栅经100Ω电阻接通板极,将束射四极管变为三极管,阴极电阻要有3W的功率,实际功耗为1.9W。220uF旁路电容耐压要有63V,同时加并CBB 1uF/63V电容,以提高反应速度。0.1uF/600V耦合电容用CBB类无漏电的,若用油浸纸介电容则一定要确保不漏电。

    6P3P板极损耗接近满功率,一定要选用无残留气体电离现象的J级品。要测有无离子逆栅流,可在充分预热后用普通20kΩ/V灵敏度电表50V档(内阻1 MΩ)测470kΩ栅漏电阻两端,电压为零即可。
    本机总电压增益A=A1·A2/N=120×6.4/25≈30.7,满功率灵敏度Ui=(Po·Rr)1/2/A=(6×8)1/2/30.7≈0.22V (RMS),阻尼系数DF=2.9。
    电源电路使用5Z4P或5AR4电子管整流,滤波电容如用电解电容,第一级不应大于15uF,否则浪涌电流对整流管不利,并且每一级都必须由两只串联加均压电阻。有条件时,滤波电容还是采用CBB电容或油浸纸介电容为好,比电解电容性能好,可靠性高,音质好。滤波电感L1=10H,电流I=150mA。第二级不用电阻,而采用大电感量电感。其好处是显而易见的:
①压降小,对前级供电电压大幅升高,使前级近乎工作于标准状况,失真度 增益、输出能力等都有提高;
②滤波效果好于电阻滤波一个数量级,电感量L2=330H,对100Hz电源纹波电流有200kΩ的感抗,给敏感的前级提供了干净的电源。电流只有10mA,可以采用很细的导线(φ0.07mm)在16×25的小铁心上绕14000匝完成,所以体积并不大。由于本机都使用旁热式电子管,故灯丝用交流供电也无妨,但灯丝线圈要用100Ω电位器平衡后入地。电源变压器绕组不多,比较简洁,电压电流数据均已标在图3中。电源变压器采用100VA的,本机实际功耗约为70W。
    输出变压器的质量是电子管功放性能指标的保障,建议向专业厂定制或购买成品。输出阻抗为5000Ω:4Ω、8Ω,一次侧电感L≥50H,直流电阻r≤300Ω,效率η≥88%。因此,变压器功率应在15W以上,有条件的请采用25W规格的。这样可以确保本机有效输出功率Po≥5.3W×2,频响为20Hz~20kHz-1.5dB。
    本机电路简洁、成本不高,但能欣赏到无反馈纯三极管甲类单端机丰富偶次谐波的优美音质。

网友:
没这么强吧?

网友:
贾的大作

网友:
06年的时候应机主的要求就加了个开关 能选择速射四级和三极管接法 但是听起来没什么大不同 小区别还是有的
权当心理暗示咯

网友:
不过就是五十步和一百步的区别,并无本质差别。
    6P3P在标准工作状态的非线性失真在9%左右,接成三极管特性接近三极管,但不如三极管,即使是该文提到的2A3单端输出的非线性失真也有3%左右,6P3P接成三极管还达不到这指标。
   电子管的非线性是因为其板压-板流关系遵循二分之三方律,我们知道高次方程描述都是曲线,只有一次方程表述的是直线。尽管在简单计算时我们认为电子管工作在直线特性状态,实际上其特性曲线无法避免,所以失真是比较大的。
  详细论述可以参看《电子管放大器基础》,陈鸿彬著。
hulaoxia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有开始 “忽悠”6P3P了
( 楼主千万别误会,不是说您或者其他某个 固定的人,只是说这种现象)

起初不知道是谁 说 FU-50的 三极管接法可以和 300B  媲美 ,现在又说上6P3P了
其实6P3P的价已经涨了不少了 我记得02年的时候 全新的曙光 6P3P 的价格是12~15元    曙光845 的价格是100元以里......

网友:
看来6P3P又要涨价了。

网友:
已经涨了不少了

网友:
我有不少6P3P在,估计超过50个,不怕涨价

网友:
又奏响了涨价前奏曲。

网友:
6P3P就是6P3P
接成三极管也还是接成三极管的6P3P

网友:
几点存疑

关于音质、音色问题因为受主观因素影响太大,所以无论是在矿坛还是在根据地——胆艺轩本人从不参与讨论。现在只讨论计术问题,对楼主引用的文章有几点存疑:
1、多极管三极接法,只是具备近似三极管的某些特性,如线性改善、内阻降低、阻尼系数提高等。但三极接法毕竟不能等同于三极管,因为它毕竟有帘栅极,甚至有在内部接阴极的抑制栅,对特性有很大影响。由于负反馈技术的成熟应用,三极管玩法有很长一段时间受到冷落,近年来可供使用的三极管品种越来越少、价格又被炒上了天,因此用一些相对便宜的多极管接成三极管的玩法才又重新热了起来。
2、资料表明,6P3P或6L6G在三极管用法时,其屏极功耗降低很多,如6L6G标准接法最大屏极功耗19W,帘栅极功耗2.5W,而三极接法屏极功耗降低为12W,最大屏极电压为275V,因此在同样屏压下,受屏极功耗限制其输出功率只有1.3W,效率只有11.4%;6P3P标准接法屏极功耗20.5W,三极管接法屏极功耗  W,输出功率1.4W。与其类似的还有6F6,上海科技版电子管手册给出的数据,该管标准接法,最大屏极功耗11W,帘栅极功耗3.75W,而三极管接法其屏极和帘栅极功耗总和只有10W,在屏极电压250V 时其最大输出功率由3.2W降低为0.8W(自给偏压)。这一点不少网友在一些帖子里都论述过,而楼主引用的文章里以6P3P屏极功耗20W为基础进行计算,即便后面引用的公式和计算过程都正确,其结果也是不可信的。
3、众所周知,电子管在应用时,不允许有1项以上的指标达到极限运用值,6L6G最大屏压360V,最大帘栅压270V,三极接法最大屏极功耗12W;6P3P最大屏压400V,最大帘栅压330V,三极管接法屏极功耗  W,楼主引用文章屏极电压达到400V,屏极功耗20W,有3项达到或超过了极限值,对电子管的寿命将会造成严重影响。
资料给出的6P3P三极接法数据为:屏极电压250V,屏极电流40mA,其屏极功耗只有10W。哪位有6P3P三极接法最大屏极功耗数据麻烦告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