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来看看坛子里维修过电脑主板显卡内存的高手有几多?

楼主(2009-11-16):
朋友,你维修过这些吗?都有些什么宝贵经验和教训?请不吝赐教!
帖子提倡原创,所以不要转载别处的文章。
未经过本帖子里作者本人同意,反对转载!(写这些要花费极大的时间和精力,未经过同意转载,
本帖子作者保留追诉权利)

呵呵,有人要看,我来慢慢地写了
我是这样维修电脑主板的
一块有问题的主板拿在手上,先要对主板进行目测:看电路上有无烧坏的原件(一般严重的时候有烧坏的痕迹,仔细看一般都可以看出来);确认无烧痕的情况下可以用对应的电源装上去,装上PWR\RST插针和故障检测卡(这个要在正常机上用过,不然的话你不会熟悉它的代码是什么意思,从而使你感到不好下手);按电源按键,此时有2种情况:
1,是不能开机 2,是可以开机
1不能开机的情况
问题出在CMOS电路的情况较多,一般是查32768晶振,产生问题的原因很多。有点说不清楚,一般测量晶振两脚上的电压差在0.2V为正常起振。如果测量没有这个电压就更换这个晶振以及与晶振上并联的阻容原件。再不起振就不好修了,有可能是南桥及开机芯片有问题,处理起来麻烦。内存供电电路出问题也会连累到主板不能启动,原因是北桥与内存有相同的供电端子,这个电压不正常,北桥也就不能正常工作。
2可以开机,但是主板不能运行。按电源键也可以关机。这样表明CMOS电路及开关机电路基本正常。这时候要注意观察故障诊断卡上代码运行情况,各BIOS不同,代码也各不相同。一般根据故障代码查找问题所在。只要不要涉及到大型芯片,故障都还是可以处理的(毕竟我不是专业维修技师,也没有相关仪器设备);仔细检查板子上的场效应管(这个不好测量,原则是管子的D S脚测量不能相通),电容器(过热鼓起,容量不够),3.3V稳压块(输出电压及电流达不到电路工作要求以及负载有短路)出问题的可能性大。

检测时,遇到蜂鸣器长鸣,检测卡停留在C100,或者检测卡上代码有C字样;一般是内存接触不好或者损坏。用胶擦反复仔细擦拭后试机,可以知道内存是不是好的。内存坏SPD颗粒可以换同样容量的实验。内存颗粒坏,一般维修工作者难以处理,没有办法知道到底是哪个颗粒出问题(除非你是专修内存的),所以不建议乱拆乱试。还有些内存在上面不出报警声音,反复擦拭无效也可以断定是内存问题,一般用好内存装上去来处理。
电脑主板开机时的自检声,在维修电脑主板的时候要多注意听清楚;响一长二短声,检测卡停留在2425或者2526之类代码一般就是显卡有问题;拆下显示卡看有无明显损坏的原件(象电容鼓起之类的显示卡,大多数还是可以通过自检的,表现的现象是显示卡工作变得不能够稳定工作),也用胶擦反复仔细擦拭后试机看问题能不能解决。如不能解决即是显示卡坏,维修起来也较难;非专业维修人员不要拆修。
维修原装电脑主板上的一般故障,多数可以参照我上面说的方法来进行检测;自己电脑有问题可以自己学会处理。

(我不是打字高手,速度快不起来,让大家久等,抱歉!前面开路,抛砖引玉!后面的跟上)

网友:
留记号  一会看

网友:
路过,有的例子忘记了

网友:
主板主要植珠做BGA....搞南北桥.
硬盘修固件..........
都是想破脑的事儿.........
唉........................

网友:
有一块显卡电容爆了两个,换好以后OK!!

网友:
96年修过386DX主板,启动时BIOS报警声低沉,声音明显拖长,判断是晶振坏了,更换后恢复正常。

网友:
用水摸摸,没有热度的就是坏了,

网友:
我修过声卡不容,要调中断地址就好了!

网友:
修过主板。晓得哪里坏,就是不知道那里去买那零件。又便宜出了。

网友:
我曾把2片128M的sd单面内存条,成功合成256M的双面条。

网友A:
我遇到一个On Board 声卡问题:
    冬天来时,第一次起动电脑,Windows里面往往没有声卡图标,也不出声。
    过一会电脑热了,再起动一次就有声卡图标了。
    感觉与电脑温度有关,与起动次数无关。
    是什么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遇到一个On Board 声卡问题:
    冬天来时,第一次起动电脑,Windows里面往往没有声卡图标,也不出声。
    过一会电脑热了,再起动一次就有声卡图标了。
    感觉与电脑温度有关,与起动次数无关。
    是什 ...
你好!
你的声卡在你的电脑里,这种问题可能的地方有:
1.中断地址有冲突.重新换个插座试试.应该可以解决.
2,声卡可能本身有点问题.上面方法不管用的话,可以换块声卡试下.

网友(2019-11-20):
主板电容冒顶,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