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变压器次级串联

楼主(2009-11-18):
两个变压器,次级串联使用,下面两种方案那种更好些呢?

网友:
第一种,少用一个桥,减少损耗,节约成本。

网友A:
应该根据使用的场合来决定, 如果制作OTL第一种好;如果制作OCL只能是第二种

网友B:
楼上正解

网友:
变压器次级并联,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根据使用的场合来决定, 如果制作OTL第一种好;如果制作OCL只能是第二种

为啥呢??

网友:
因为第一种是单电源,适合OTL电路。第二种是可以接成双电源的,适合OCL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上正解

怎见得呢

网友A:
这两种整流方法已经争论很久了,
第一种两组线圈并联方法适合两组线圈平衡(电压相等、相位相同)的变压器;
第二种方法对两组线圈的平衡度要求相对低一些,由于使用了两组整流桥,对整流桥的要求也低一些。

网友:
我喜欢用第一种!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两种整流方法已经争论很久了,
第一种两组线圈并联方法适合两组线圈平衡(电压相等、相位相同)的变压器;
第二种方法对两组线圈的平衡度要求相对低一些,由于使用了两组整流桥,对整流桥的要求也低一些。:hands ...

不同观点:
     1、相位问题很好解决:初级并联,次级串联,不是同相就是反相,试一下就可以找到了。
     2、电压相等问题(假定两变压器输出电压不相等):如果只要单电源,那么不相等有什么关系呢,只要总的电压符合要求就可以了,如果是要两组对称的正负电压,那么你先整流后还是不对称!,除非你先稳压!而10楼给出的第一图输出电压却是对称的,只是脉动加大了,只要滤波电容足够大还是可以将就的。
     3、至于整流桥的要求,只要参数够就可以了呀,一般来说单个桥的成本总不比两个桥成本高哦。

楼主:
忘了说了,次级串联是为了提高输出电压,做单电源用的!

网友:
我的3886供电就是采用上面那种。前提是二个变压器一模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