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的IC毒害了中国的收音机(原创)

楼主(2009-11-19):
自从索尼推出了CAX1019,到后来的1191,1691.中国的收音机不管是十几元的地摊机,还是上百元的品牌机,几乎都是用的它。而这种收音机占据了绝对的市场。
   我相信坛上的各位同好,大概都领教过这种收音机了,FM还马马虎虎。AM,SW恐怕就叫人难以忍受了,灵敏度比普通的六管收音机差多了,本底沙沙声大的象调频。中等强度的台全淹没在沙沙声中。想听清不得不提高音量,音量提高了,沙沙声也大了。听久了让人心烦。让
   索尼难道就不知道这个问题吗?或者设计不出好的IC吗?肯定不可能。索尼的收音机那么有名气。再者似乎索尼的收音机很少用这个芯片。我认为是索尼别有用心的。
   这是一味提高中放增益,而忽略了前端,没有合理的分配电路的增益造成的,靠强力的AGC来降低中放增益,降低噪声是错误的。

楼主:
前几年我曾经试过为这种收音机,加一级场效应管高放,效果不错。那时用的是国产的3DJ6.灵敏度大为提高,超过一般的六管机。收到台后沙沙声大大降低。白天收三百多公里外的郑州发射的AM603都很清晰。由于当时我采用的是磁棒天线的初级,直接接场效应管的G极,甩开次级不用,3DJ6的输入电容角度所以统调比较困难。高端灵敏度差些。

网友:
呵呵,希望以后不要再潜水,多来这里发表见解

网友A:
引用 网友B:
:
自从索尼推出了CAX1019,到后来的1191,1691.中国的收音机不管是十几元的地摊机,还是上百元的品牌机,几乎都是用的它。

此断言非事实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此断言非事实

我觉得应该是我国部分厂商引进芯片封装不慎,可能引入水货,导致芯片质量普遍下降

网友:
不一定

我觉得应该是市场行情、价格的因素造成的。玩机的人毕竟是少数,再好的机器又怎样,价格才是硬道理,这也是中国的国情。收音机的好坏,与人家的IC没有必然的联系,不用IC同样可以生产出好收音机。前些天刚入手一台SONY收录机,收音部份全分立元件,带场效应管高放,4波段,与手上的9700DX对比了一下接收性能,FM:两者差距很小,MW、SW:SONY稍差。毕竟是不同年代的机器,这样比较显失公平。

图片借的

网友:
楼主说的有道理,但也不尽然。

现在国产收音机大多数都是袖珍机型,所用其他元件如喇叭、磁棒的选取上,电路的设计上,都不很合理;再加上部分元器件的质量差(如喇叭等),所以导致楼主所说的现象。比如令人讨厌的本底噪声,天线的接受灵敏度低是原因之一(短磁棒、细线圈)。若换上100-200MM磁棒,接受的信号幅度加大,可以启动ic的自动控制电路,增加静噪效果,本底噪音即可大大降低,接收效果也就大不相同了。本人曾在多款1191、1019等芯片收音机做过实验,换用长一点的磁棒天线,适当增加一下电源电压,换上口径大一些的喇叭,收音机的接收灵敏度、音质音量等,都大为改善。现在如果有收音机生产厂家能用此类ic研制便携式收音机,选用长磁棒,大喇叭,4、5V以上的电源电压,再加适当的静噪电路设计,本噪问题、音质音量问题等,都完全可以解决的较好一些。
    一孔之见,不一定对,仅供参考。

hulaoxia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几款ic多用在低挡收音机上。

本来就是普及档的芯片,呵呵,高档的多是分开工作的

网友:
楼主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要不是有了索尼的廉价IC 中国的收音机还是“高端产品”?
当然正真的高端机就另当别论了 因为就像其他朋友说的 都是分开的 少见单片式的

网友:
我不认为sony在设计这些芯片的时候还同时想到对中国市场的战略,日本的收音机也有很多使用这些芯片,而性能上的问题是单片集成芯片的通病,不是CXA系列一家的问题,而且市场上CXA假货较多(很多厂商的芯片为了兼容性,其功能和外部引脚都与CXA系列相同,但性能不敢恭维,假货多是这种芯片remark的),实际上CXA系列在同类产品中算是佼佼者了。

中国收音机市场的糜烂主要是我国经济发展现状和人的思想认识水平低下造成的,过于追求短平快的发展,而忽略了可持续性和品牌策略。

CXA系列本来就不是高端,如沙版所说,高端都是各个部分独立的。

网友:
一分价钱一分货,谁让咱拿不出像样的货呢?不怪自己还怪别人。不应该啊

网友:
我有两台1019芯片的老机器,一台是华新10波段,一台地球牌10波段,虽是3伏供电,声响音质及收台灵敏度都不错,不比现在德生类似的机器差。其内部都采用了较长的磁棒。可能当时还没有伪劣芯片。赞同7楼的说法。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是芯片的原因还是外围电路的原因, 我那个1691做的收音机FM人体感应严重。。。人站在边上的时候调好台,一走开台就跑了 ...
这还是灵敏度低的问题,人一移动,反射的电波也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