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压式倒相电路

楼主(2009-11-19):
分压式倒相电路是一种电路简单,通过简单调整,就可实现精确平衡的倒相电路。
分压式电子管倒相电路
分压式电子管倒相电路
来源网络,本人制成图片。

网友(2016-07-11):
向前辈致敬!

网友:
这个电路的特点是G1、G2级有增益且不太容易做到匹配。但从分压器过来的信号再经G2倒相,对频率高的信号移相作用明显,这在高音频段失真会增大。

据我看来,R1、R2分压器其实多余,G2接成共栅模式,阴极旁路电容器取消,则直接由G1、G2做差分倒相,这样做至少可以:一.G1、G2增益匹配;二.没有移相;三.至少省去两个阻容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