磁饱和交流稳压器

楼主(2009-11-19):
磁饱和交流稳压器,电路简单,稳压效果好,制作也不难,但机械噪声比较大,温度相对比较高,输出波形有一定的失真,低负载效率比较低,用于一般的设备还是不错的。

网友A(2014-06-06):
    此种稳压技术较落后,主要是功耗太大了,效率太低!
    补偿式稳压技术较之为好。市电电压不稳,其电压只是相对于220V有一个有限范围的上下波动(220V正负?%),只需要实时补上(或拉下)欠(过)压部分即可达到稳压目的,绝大部分输出功率取自电网,需调整的的只是小部分“补偿”部分的功率,功耗小,效率高,设备体积小,实现自动控制较容易,更适合爱好者DIY。唉~,20多年不搞技术了,话也说不明白了,
      想当年农村电网供电容量小,电压很不稳定,年三十看春晚的时候,电视机都不能工作了,情急之下用手头上的一个小变压器“补偿了”一下,家家户户都不能看电视,唯有我家能看,老母亲很开心,老娘含辛茹苦供我上学,究竟学了点儿什么本事她也不清楚,我能用学到的一点儿知识为老娘做点儿事情,我真是格外高兴!

网友B(2009-11-27):
不知道这个能不能稳灯丝用呵呵

网友(2010-04-14):
好东西,先收了,谢了。

网友(2010-10-10):
我试过了,噪音灰常大,

网友(2011-05-22):
对磁性元件很有兴趣。

网友(2011-07-01):
磁饱和交流稳压器虽然有那些缺点,但是它抗过载能力强、耐负载短路能力好,电网电源的干扰抑制能力很好。

网友(2011-09-28):
这东西很热

网友:
正在找这些资料,谢谢!

网友:
资料很好,谢谢楼主的无私奉献.

网友(2014-06-06):
引用 网友A:
此种稳压技术较落后,主要是功耗太大了,效率太低!
    补偿式稳压技术较之为好。市电电压不稳,其电 ...

磁饱和稳压器在一些特定场合是可以很好地工作的,比如DYF-6超高频复用表里面的电源变压器就是这种设计。当年我的变压器坏了,费好事才重绕修复。
我还有一台250W的磁饱和稳压器,带100W灯泡实测,输入在250-160V变化时,输出纹丝不动。还有此稳压器对瞬态电压波动反应迅速,用数字表几乎看不出变化,这对于实验室测量很有必要。
与C614电子稳压器相比,特点就是反应迅速,那个614在输出变动时,会有振铃现象,对于固体器件设备有威胁。我当年组建的实验室就有一路磁饱和稳压器供电的插座,开关就在手旁,随时开关,节电。

网友:
两者结合会更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这个能不能稳灯丝用呵呵

当然可以,60年代铁路信号单灯信号机的灯丝变压器就是铁磁饱和的。一直收藏了些,可惜在前些年装修房子的时候卖给收废品的啦。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此种稳压技术较落后,主要是功耗太大了,效率太低!
    补偿式稳压技术较之为好。市电电压不稳,其电 ...

很赞成你说的,只要实用的范围就可以了。那时候由于经常组装电视机,遇到这样情况,常用电视机变压器(双15、17.5、18)的变压器做个自偶就解决问题,一个风扇开关,1关闭,2直通3单组4双组,弄个氖管指示灯。

网友(2015-01-31):
引用 网友C:
很赞成你说的,只要实用的范围就可以了。那时候由于经常组装电视机,遇到这样情况,常用电视机变压器(双 ...

不错,我当年也做个。。

网友:
这么多好资料,有人做个网盘分享吗

网友(2015-03-13):
谢谢楼主的无私奉献

网友(2015-04-19):
好东西,老的技术不一定就没有生命力,只是适用范围你肯能看不到

网友:
磁饱和交流稳压器还是有许多优点的

网友(2015-07-10):
这个很实用。

网友:
现在说起磁饱和稳压器很多人都不懂了

网友(2015-09-04):
好东西,先收了,谢了,当年想做一个这稳压器,费了老大劲了

网友:
        90年代的双卡收录机还有采用磁饱和变压器的,不过没有噪声,只是有点微热。稳压效果很好。

网友(2020-03-25):
书名不知是啥?

网友:
已经下载看来,的确是好资料,有几个优点值得学习,抗负载能力强,抑制干扰能力强,可以工作在极端条件下。但是功耗底噪也大,散热量大,总之值得收藏。

网友:
在90年代国外大功率晶体管普及后UPS较好的解决了市电稳压和停电问题,90年代初中期普及的山特500VA后备式UPS内有两个MJ11032,这个管子好像是50A的,参数秒杀当时常见的大功率晶体管。重要场合的正弦UPS就更雄壮了,不过当时都是国外品牌产品。

楼主描述的稳压器应该是用于专业场合和单位的,当年家庭常用自耦变压器式继电器切换稳压器,实际作用有限,因为在90年代中期空调陆续进入家庭后市电电压波动巨大已超出稳压器的工作范围,本村直至电网改造后才能正常使用用电器。

网友(2020-06-05):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这个能不能稳灯丝用呵呵

古老的医疗设备,X光机。为了稳定射线(控制X线管灯丝电流)就是使用了磁饱和交流稳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