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变压器

楼主(2009-11-19):
稳压变压器,是一种采用铁磁谐振原理的变压器,对铁心的要求比较高,业余自制可能会有些难度。

网友(2010-03-08):
先下了。谢谢分享。一定好好研究

网友(2010-10-03):
回复 楼主:

谢谢分享

网友(2014-05-16):
谢谢了,知识啊。

网友(2015-03-13):
实际就是磁饱和变压器,现在的电压都比较稳定,用处不大。

网友:
磁饱和变压器以前很有用,现在供电条件好了,象没什么用了

网友:
记得小时候,村里加工房的大电机一开,电视就黑了,过几十秒才恢复。就看资料想学着做这种稳压的,太难,后开改成多线圈的换线圈了,有的改成次级电压高点就是发热高但电压低时强些

网友:
知道了 不错~~~

含油轴承含油率测试仪

网友(2015-07-10):
这个得下载保存起来,以后用得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