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管来复机实验总结

楼主(2009-11-19):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受楼主的影响也做了个单管机,感觉很好。虽然比矿石机多了几个元件但省了天线地线,很方便。印象里上初一的时候差不多一年的时间都在折腾这个单管机。

网友:
矿石机,说白了就是接收系统的简化,既:输入+解调+输出而已,中间的环节(信号放大与变换)都被省去了。由于缺少了放大环节,所以矿机只适用于近距离大信号的接收,还必须架设良好的天地线。单管机有了放大作用,这就起了根本的变化,可以采取种种方法,达到更高级别的接收效果。制作精良的单管机,其性能不是一般矿机可比的。远距离信号也可很好的被接收。楼主的试验,对每一个细节都考虑的如此周到,是我的很好的学习资料。

网友A:
尤其是楼主的试验结论:单二极管检波适用于弱信号,双二极管检波适用于大信号,更正了我以前的错误认识。我以前顽固的认为,倍压检波的输出电压,总是高于半波检波的,不管是强信号还是弱信号。

网友B:
我本人是说普通话的,按理说北方话我都可以消化,但楼主这个“踹”,我用了很大的功夫才能勉强理解为是“管子”,我们这里的坛友天南地北的都有,能不能说点让人理解的话?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本人是说普通话的,按理说北方话我都可以消化,但楼主这个“踹”,我用了很大的功夫才能勉强理解为是“管子”,我们这里的坛友天南地北的都有,能不能说点让人理解的话?

这是英语里晶体管的音译  不过单管干脆说成 星钩踹 更能迷惑人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本人是说普通话的,按理说北方话我都可以消化,但楼主这个“踹”,我用了很大的功夫才能勉强理解为是“管子”,我们这里的坛友天南地北的都有,能不能说点让人理解的话?

喘塞斯特-----晶体管

网友:
谢谢楼上二位解释!学习了,看来不懂中式洋文是要出洋相滴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尤其是楼主的试验结论:单二极管检波适用于弱信号,双二极管检波适用于大信号,更正了我以前的错误认识。我以前顽固的认为,倍压检波的输出电压,总是高于半波检波的,不管是强信号还是弱信号。

这个跟功率有关系,这个在本来就微安级的矿机里毫无作用,只有损耗,所以矿机基本不用倍压检波

网友:
发帖时间早,楼主能看到回复吗?想学一招。那个低阻耳机的。

网友(2010-01-08):
引用 网友C:

这是英语里晶体管的音译  不过单管干脆说成 星钩踹 更能迷惑人

哈哈 :星钩踹--------single-tran。
不是很明白 ,楼主没看到我回帖

网友:
楼主经验足以借鉴

网友(2015-04-19):
很好的单管机资料,谢谢楼主的努力!这么好的资料,从新顶出来!

网友:
1:0.7降压效果好,没有继续试验其它比例。有区别但意义不大。
如果用高频变压器,再用上高的电压,例如,电压24伏,变比用4:1,效果如何。

网友:
引用 网友D:
抱歉我没有在意有回复,现在时间太紧张,等稍许宽松时重新整理细化发给大家。

向您讨教一个问题:如果制68—1型单管机,用9014的踹+4148的二极管+1.5伏的供电,可行吗?是否做过此类试验?期待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