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我的雅马哈AV功放上的收音机频率不准

楼主(2009-11-22):
我的雅马哈AV功放上面的收音机在调频收音时显示的频率总要比电台频率高0.5MHZ才清晰。比如我要听的电台频率是89MHZ但收音机要调到89.05MHZ才清晰,收音机电路板如下,调节了左下角绿色2个一起的中周和高频头里的小中周还有线圈,均不见效!
现在每次听调频广播必须手动有意调过0.5MHZ,且必须切换到单声道才有声音,打开立体声就无声,望各位前辈指教救救我吧!如果需要换电容能否指点我换哪个电容,我不怎么懂,谢谢各位前辈了!

网友:
0.05还是0.5?

网友:
或许你那个机器是日本制式的。

楼主:
不是日本制式是国频的,开始要偏0.05MHZ,现在又变成0.1MHZ了.比如我要听的电台频率是91.4MHZ但收音机要单声道手动调到91.5MHZ显示屏才有信号,切换到立体声状态马上就没声了,郁闷死了!机器根本没怎么用,就在家闲置了2年就出现这问题了,实在不行也只能放弃这收音功能了,谢谢大家关注!

网友:
回复 楼主:

LZ的机器既然放了两年了,而且从开始的误差0.01到0.5,是变化的,应该是有什么元件老化所致,仔细检查下。

网友:
为什么随随便便就调中周呢?这下很有可能把故障弄大了。
很明显是单片机晶振出现问题了嘛。

网友(2016-05-04):
检查中频部分,应该是中频失调

网友:
貌似是la系列的,看看是不是LA1140,检查中频

网友:
品牌功放,为追求高音质,信号差点都静音了,不让你听,可能都这样设计吧。我天龙AV功放强台可收到,弱台关闭ST可听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