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博有源音箱功放外移, 改R型变压器

楼主(2009-11-23):
麦博有源音箱功放外移, 改R型变压器
把麦博有源音箱的功放移出箱外, 背后用木版封好, 原牛小,还发热,  改换R型变压器, 找一个R型变压器13V, 原两组线圈并联, 改为串联, 变成双13V,  换整流二极管, 整流后双18V,  功放片TDA7265,  改后功率增大,  失真减小, R型变压器不发热, 效果很好,喇叭低音6.5寸, 高音1寸

楼主:
补充: 音箱带分频器, 功放片TDA7265, 双20W,  最大双25W

网友:
很好.不过太占位置了

网友:
不错!口头表扬一次,不记入档案!

网友:
这个比原装的强太多了
用3886好不好呢

网友:
建议;1/ 换掉前置的IC,用5532等代替。2/ 调换耦合电容,用CD41型或胆电解。3/ 功率增大了,你的电源滤波要相应加大,从图上看那么小的两个电解好像小了点!

网友:
解决了我心中的疑惑,原来R 型的也行。

网友:
散热片可能小了些,原先还有整片的后铝板。
主滤波电容加大,整流管换成高速的,可以的话去掉高低音调节、直接接入音源。

网友:
独立功放立起来更好看

网友:
楼主我也是这个音箱,以前原配的功放什么型号的?

楼主:
原配的功放,  功放片就是TDA7265, 比较不错,  前级要换成NE55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