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待胆机就是善待自己

楼主(2009-11-24):
自己做的这台6P3P不知道打磨了多少次,每次到淘宝上为它买发烧零件时总是先这样怂恿自己:我那些同学抽包烟都上百块,我花俩钱儿买个零件算个啥?有什么不舍得的?这次我又一咬牙,把JENSEN电容买下了,准备把原来的耦合电容换下来。
不是什么好JENSEN,需要给两头的引线加长,这不难,我用西电线里剥出的铜丝,经过了上锡,焊接,套热塑管等几道工序,一边干活还一边唱着:“人家的机子有电容,你爹我没钱不能买。。。”
好了,整个安装过程犹如睾丸移植手术,我以罕见的外科手术技术顺利把JENSEN换了上去,然后心里悄悄许下一个小心愿,但愿开机能有好声音。
好心终有好报,这次打磨提升幅度极大,一曲邓丽君的“小城故事”下来,我是“泪飞顿做倾盆雨”啊,根本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太好听了,太美妙了,“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
人到中年,该对自己好点了,善待自己的胆机吧,你对它好,它就对你好。

网友A:
JENSEN电容用在何处?  级间耦合?  JENSEN电容好在那?  在胆机中电容虽然重要, 但也不用太讲究, 个人观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JENSEN电容用在何处?  级间耦合?  JENSEN电容好在那?  在胆机中电容虽然重要, 但也不用太讲究, 个人观点

从我的图中可以看出是用于级间耦合,从6N1的板极出来,进入6P3P的栅极。
JENSEN好在音质上,这是我亲身体会,那声音跟威马薄膜电容没法比,想找个威马代替JENSEN,然后又想让人不知道,那是绝对不可能的。
用JENSEN电容听马头琴真能让人掉眼泪,如果再换成其他电容,就马上又破涕为笑了。

网友B:
觉得如何好的电容其保真度都不及一条导线。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觉得如何好的电容其保真度都不及一条导线。

   直接用一条导线把放大级的信号引到输出级的栅极?

楼主:
引用 网友B:
觉得如何好的电容其保真度都不及一条导线。

好电容的目的就是使音质接近直耦。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直接用一条导线把放大级的信号引到输出级的栅极?

对,直热胆就是这个意思。他时刻不忘推广直耦电路。

网友:
我也怕坏电容给我的机器带来负面影响,所以一上来就是高级货--思碧的维他命Q电容。耐压1000伏。至少短期内不用担心它了,直到所有别的电路水平都提升到足够高度。

我也只有一台胆机,所以也总是摩。驱动电路我都焊了10片电路板,大概6个版本了。这次彻底实验过,把电路彻底搞清楚了,所以又要做个新版本。

网友:
用了西电那2cm的铜丝出来就是西电的声音了~~牛啊

网友D:
看看换过后的机心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看换过后的机心

上面最后一张照片就是换上电容后的机心,紧紧贴在机箱板子的那两个黄色的就是。

网友:
接线工整一点会更好!

不过话说直点,这种电容我个人感觉效果一般!至于什么电容好,那就是最合适的就最好!!!!  不一定是贵的好!   不过说真的,直耦也是相当不错的

网友:
JENSEN无论铜膜、银膜电容都是发烧友校声的有力武器,在银弹允许的范围内用好一些的电容,对提升机器的音质是显而易见的,这是一个与HIFI无关的问题。

网友:
金价上扬
给管座加上金箍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
这感受会更深

网友:
战争之神

网友:
回复 楼主:

本人不赞成这样烧音响,弄过以后,再想想,也不过如此。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一对真品电容的价格快赶上整机了,真舍得啊

兄弟,8元估计买不到一台胆机吧?(发帖的就是楼主一个被封的马甲)

网友:
纯观摩楼主的文采而已,随楼主接着怎么发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