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器的结构、分类,各有那些特征和用途:

楼主(2009-11-24):
电容器的结构、分类,各有那些特征和用途:
一、结构、分类:
1、由两个金属极,中间夹有绝缘材料(介质)构成。由于绝缘材料的不同,所构成的电容器的种类也有所不同;按结构可分为:固定电容,可变电容,微调电容三大类。
2、按介质材料可分为:气体介质电容,液体介质电容,无机固体介质电容,有机固体介质电容电解电容。
3、按极性分为:有极性电容和无极性电容。最常见到的就是电解电容。
二、电容器作用:
电容在电路中具有隔断直流电,通过交流电的作用,因此常用于级间耦合、滤波、去耦、旁路及信号调谐。
三、电容器的种类:
电容的种类有很多,可以从原理上分为:无极性可变电容、无极性固定电容、有极性电容等,从材料上可以分为:CBB电容(聚乙烯),涤纶电容、瓷片电容、云母电容、独石电容、电解电容、钽电容等。下面是各种电容的优缺点:
1、无感CBB电容:2层聚丙乙烯塑料和2层金属箔交替夹杂然后捆绑而成。无感,高频特性好,体积较小不适合做大量,价格比较高,耐热性能较差。
2、有感CBB电容:2层聚乙烯塑料和2层金属箔交替夹杂然后捆绑而成。有感,其他同上。
3、瓷片电容:薄瓷片两面渡金属膜银而成。体积小,耐压高,价格低,频率高(有一种是高频电容)易碎!容量低。
4、云母电容:云母片上镀两层金属薄膜容易生产,技术含量低。体积大,容量小,(几乎没有用了)
5、独石电容:体积比CBB更小,其他同CBB,有感。
6、电解电容:两片铝带和两层绝缘膜相互层叠,转捆后浸泡在电解液(含酸性的合成溶液)中。容量大。高频特性不好。
7、钽电容:用金属钽作为正极,在电解质外喷上金属作为负极。
稳定性好,容量大,高频特性好。造价高。(一般用于关键地方)
四、电容的标称及识别方法:
1.、由于电容体积要比电阻大,所以一般都使用直接标称法。如果数字是0.001,那它代表的是0.001uF=1nF,如果是10n,那么就是10nF,同样100p就是100pF。
2.、不标单位的直接表示法:用1~4位数字表示,容量单位为pF,如350为350pF,3为3pF,0.5为0.5pF
3.、色码表示法:沿电容引线方向,用不同的颜色表示不同的数字,第一,二种环表示电容量,第三种颜色表示有效数字后零的个数(单位为pF)。
    颜色意义:黑=0、棕=1、红=2、橙=3、黄=4、绿=5、蓝=6、紫=7、灰=8、白=9。

网友:
以前见到书上说“玻璃釉电容”,这个是怎么回事?到现在也没弄清楚

网友(2017-11-30):
空气电容没明白

网友:
收音机调台双联电容,是空气电容吧

网友(2018-01-05):
谢谢楼主,非常有用的知识。

网友(2018-02-18):
楼主继续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