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6P1输出牛代换

楼主(2009-11-25):
如做6P1功放不想买成品输出牛,自己又不会绕,最好找老中短波收音机变压器代,过去的变压器做工说得过去,经试用,比现在的变压器强,耳听的。有兴趣的找一个用一下。

网友:
估计是楼主用的现代输出牛太次了 才得出老收音机牛好听的结论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有啊,我和现在的变压器和红灯输出牛对比的。我说的老变压器初极每层都有绝缘纸,木壳的老收音机。

网友:
应该有很多替代品的

网友:
现在的变压器和红灯输出牛对比,红灯的"强",楼主是开玩笑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没说现在的变压器比红灯的强啊。哎!发个帖真难啊。我只是说和红灯的比,耳听不出来,低音高音都可以,没有的朋友可以一试。就这点意思。

网友:
老收音机输出牛频响不行,玩儿可以,要做出效果好电儿的机器自个儿当个玩意儿听,去买山寨牛,即便质量一般也比那个强,价格也不贵,6P1用的一对还不到100

网友:
太笼统了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没说现在的变压器比红灯的强啊。哎!发个帖真难啊。我只是说和红灯的比,耳听不出来,低音高音都可以,没有的朋友可以一试。就这点意思。
我赞成您的看法!电子管收音机的输出变压器为我们工作了几十年,有什么不好的哦?一般的说其频响、失真度等指标也是不错的,至少是实用的。难道我们现在的人,一下子都成了所谓“高保真”专家?

网友:
老中短波收音机变压器也是三六九等。
     东方红801的输出变压器就很好,而有的老机器的输出变压器用料太节约,质量就差多了。

网友:
不能一刀切。制作工艺是老产品好,性能参数不好说,比如L601录音机的输出变压器就非常好,而有的变压器那质量差很多(这与那个年代物资匮乏有关,漆包线与硅钢片都属于战略物资)。讨论问题最好用事实作依据。老收音机分特、一、二、三、四等5级,不同级别的输出功率不同,频响(主要是低频)要求也不同(调幅收音机受频宽限制,高频要求不高)。三、四级收音机由于额定功率小(有的用1/26N1作功放),因此屏压低,输出变压器初级阻抗大(多数为5500、甚至6500欧姆),频带窄,早期的变压器次级阻抗多为3.5甚至3.2欧姆,接4欧姆扬声器显然初级阻抗更高了。即便是131等高档收音机,由于标准规定必须有外接扬声器插口,其本身主扬声器为3.5欧姆的,为了在外接扬声器的情况下阻抗不过于失配,输出变压器次级阻抗为2.8欧姆(其外接扬声器插口说明外接不低于6欧姆)。因此用老变压器随便玩玩无所谓,起码经济实惠,在满功率输出工况时,显然不适宜,更不用说高保真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啊,我和现在的变压器和红灯输出牛对比的。我说的老变压器初极每层都有绝缘纸,木壳的老收音机。

那是因为在七十年代,我们国家生产的漆包线的外绝缘层不过关造成的,没办法的情况下,才用绝缘纸夹在层间提高绝缘强度的。现在的变压器在绕制时,基本不用纸作为绝缘层的。

网友:
我用27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