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禄克15B万用表,与胜利VC9807A万用表稍作比较(照片以后补上)

楼主(2009-11-26):
刚刚买回一只FLUKE 15B 数字表(含快递305米),感觉表的外观、手感、测试速度,功能能设置尤其是自动档位功能都不错,用起来很顺手,先赞一个。

我有一台多年前买的国产的胜利vc9807A万用表(当年200多米,现在不用200了),一直在用,保护有加,没有坏过;拿出来与FLUKE 15B 略作比较,心得如下(国产表还是可以的):

1、精度:FLUKE 15B是4000位的,或确切点应该算是三位半或3 3/4位吧;胜利VC9807A则是4位半的表。
2、15B开机后数字稳定速度快,测量速度也快,显示稳定,不乱跳;9807A则在最后一位容易跳几个字。
3、15B的表笔短路后,不论在电压档、电流档、电阻挡,都会迅速归零,不留尾数;胜利的9807A在表笔短路后,最后往往留有一位数字不肯归零。
4、测二极管的正向压降与反向测量,胜利与福禄克显示都比较理想,但是胜利表此时显示的正向压降单位是毫伏MV但是显示屏上没有单位显示,容易让人误解(显示550.3),福禄克显示数据则在最后缀有单位(V)。

其他的还没作比较。

感觉FLUKE 15B作为日常使用的万用表,还是很好用,性价比很高的;而设计精度更高的国产的胜利VC9807A也确实是快好表,很好用,没什么明显缺点。

与福禄克相比,胜利在方便易用、抗干扰方面,还是要继努力。

一家之言,仅供参考。

网友:
在用胜利的70c,感觉良好

网友A:
回复 楼主:

15B速度快个·鸟跟老太婆一样比惠普慢多了

网友A:
回复 楼主:

15B里面有两个隐藏的键本来是为17B设计的。不过我发现有一个绝对值键还是不错的,你可以在外壳对准按键处打个洞就好用了。特别是在用电容档是总会显示0.455左右的数值。按一下绝对值键后就会归零了

网友:
用几年前的比现在的?好象那时的表中规中矩,四四方方,现在的头大脚小。

网友:
4位表难免最后一位跳,fluke15是3 3/4位表,也跳最后一位的话就吐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5B里面有两个隐藏的键本来是为17B设计的。不过我发现有一个绝对值键还是不错的,你可以在外壳对准按键处打个洞就好用了。特别是在用电容档是总会显示0.455左右的数值。按一下绝对值键后就会归零了

拆开看看。。。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15B速度快个·鸟跟老太婆一样比惠普慢多了

15B买回来连快递费305元,要比较,还是价位相当的才好比啊,惠普新的多少钱一台?

楼主:
补照片来啦:

1、稳压电源调到12V后,两块表同时接上,15B显示12.10V,胜利的9807A显示在12.094与12.095之间缓慢跳动:

2、福禄克表笔有保护套,而胜利9807A表笔上则有一对红黑夹子,用的时候可旋紧在表笔的螺纹上,不用的时候旋下来,非常有用(可惜已经弄丢了,照片中的夹子只是给大家留个印象):

楼主:
呵呵,查看一遍,漏了一张照片,补上了,胜利显示12.095那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