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5532续】用TDA2030给5532提供双电源试验:

楼主(2009-11-29):
为了研究一下手里11片单电源不能工作的5532到底是否要作废,也为了验证一下用TDA2030将单电源变为正负电源给NE5532供电的电路,将实验做完汇报:

电路采用沙版主提供的(2030参照原图,不过将5532放大倍数调到了11倍):

TDA2030的电源部分焊在了洞洞板上:

输入12V单电源(12点几伏,忘了用万用表量了),测量转换出的正负6V电源:

正6V电源:

负6V电源:

----------------------------------------------
单电源供电时好用的NE5532在双电源电路中表现良好(放大倍数调整在11倍):

芯片良好工作正常时的12V供电电压、电流:

芯片良好工作正常时的芯片3脚(正相输入)对中点地的电压:

------------------------------------------------------------------------------------------------
换上单电源时不能工作的5532芯片----还是没戏!这11片5532都是废物啦!

装坏芯片时12V电源的供电电压、电流:

坏芯片的3脚对地电压:

一堆废物哦:

网友:
那些不能用的不一定是废片,也有可能是冒名顶替时选错了电路,或是单运放,或是比较器,或是别的什么,不过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绝对廉价,先别急着扔,空闲时做个单运放实验或比较器试试

楼主:
呵呵,反正按照5532的管脚排列肯定不对,难道是单运放?

网友:
那些不定是什么芯片呢,打错标了或者故意做的假。
量一下管脚电阻,与常用的芯片比较一下。如果做假的话,应该是最常见的便宜芯片。

网友:
TDA2822也是这种封装的,按这思路发挥一下?

楼主:
我在芯片8脚上接电源正极,4脚接负极N多次了,如果是2822,不知道五脏六腑熟了没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在芯片8脚上接电源正极,4脚接负极N多次了,如果是2822,不知道五脏六腑熟了没有?

我是说发挥一下,换句话说叫举一反三,是这样封装的东东,只要是价低的,都可以试试

网友A:
我很好奇,一楼里的线路图,5532 的 正负输入端没有偏置电阻也能正常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很好奇,一楼里的线路图,5532 的 正负输入端没有偏置电阻也能正常工作?

这个图是别的网站链接过来的,当时就指出问题,您没看到楼主前一个帖子,有这疑问很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很好奇,一楼里的线路图,5532 的 正负输入端没有偏置电阻也能正常工作?

详见这里:http://www.crystalradio.cn/bbs/thread-94724-1-2.html

网友:
呵呵,看你前几天测量3,4脚的电阻就觉得有问题(好的20K,坏的5K)呢,赶紧测量一下自己的芯片都是无穷大阻值,这下心里有底了

你在电气商店买的4片也只有一片是好的吗?其他那些坏的应该找个说法,不能这样就算了

网友:
刚才测量了下LM358,TDA2822,LM386,的3,4脚电阻,都不是你描述的20K,或5K的阻值,你再找找其他便宜的IC测量下吧,最好象4楼,5楼两位斑主说的,是用别的型号的IC作假的

楼主:
说法就不找啦,不过已经警告电子元件店老板,告诉他店里剩下的5532全是坏的,千万不要卖给修理家电的朋友,否则会害死人地~~~

各位如果有兴趣,不妨帮我猜一下这些芯片的实际型号如何?大家猜,同时贴上原理图,我来测。

网友:
我觉得最大可能就是某双运放,估计管脚应该与5532差不多。试着按普通运放接成跟随器,把反相输入端与输出端连一起,同相输入端经一10K电阻接地,然后输入信号看输出如何。如果能出信号,应该差不多是个运放。
8脚的芯片便宜的也没别的东西了。NE555到是便宜,不过拿这东西做假也太过分了吧,至少应该拿个兼容的双运放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