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普通拉杆天线的阻抗是多少?

楼主(2009-11-30):
例如:一根一米长的拉杆天线在10mhz时的阻抗是多少?
以前有本书上说0.1米长度可以估算为1pf,是吗?这样1米长就是10p,10p对应频率的容抗就是天线的输出阻抗了。可以这么算吗?

网友A:
还真的无法回答,有阻抗的应该都是两端器件吧?我知道羊角天线(两根拉杆组成)的阻抗是300欧的,单根的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真的无法回答,有阻抗的应该都是两端器件吧?我知道羊角天线(两根拉杆组成)的阻抗是300欧的,单根的不知道

是天线都有输出阻抗啊。天线不就是个信号源吗?信号源都有内阻啊。

网友A:
这个没办法,天线理论实在太复杂,没见到资料介绍就两眼一抹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没办法,天线理论实在太复杂,没见到资料介绍就两眼一抹黑……

那diy收音机做高放不做最佳阻抗匹配吗?没有这些资料,自己diy收音机永远做不好啊。
那俄罗斯的网站确实很专业,可以俄语一窍不通,有大侠知道好的英文网站推荐一下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diy收音机做高放不做最佳阻抗匹配吗?没有这些资料,自己diy收音机永远做不好啊。
那俄罗斯的网站确实很专业,可以俄语一窍不通,有大侠知道好的英文网站推荐一下吗?

这个好说,你找矿石版的“60年代的爱好者”版主或“基础知识版”的呜呼版主,这二位都是懂俄文的,一般版主都知无不言,不会拒绝的,还有个坛友6DJ8很牛,懂好几门外语,那个《数字式频率计的制作(翻译)》就是他翻译的,见http://www.crystalradio.cn/bbs/thread-71539-1-2.html,另外,英文好的坛友还有e3po等等……干脆找音响版的直热胆版主,他干脆就在美国,英文那是钢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好说,你找矿石版的“60年代的爱好者”版主或“基础知识版”的呜呼版主,这二位都是懂俄文的,一般版主都知无不言,不会拒绝的,还有个坛友6DJ8很牛,懂好几门外语,那个《数字式频率计的制作(翻译)》就是他 ...

翻译这种事太麻烦,怎么好意思麻烦别人。我会点英语,想知道有没有好的英语网站,这样我就可以自己看了。

网友:
这个问下e3po吧,他经常逛英文技术网站,说不定知道

网友B:
你用 4NEC2  软件模拟一下就知道了

下载:
http://home.ict.nl/~arivoors/4nec2.zip     主程序
http://home.ict.nl/~arivoors/4nec2X.zip       3D 立体扩展

http://home.ict.nl/%7Earivoors/      主站

http://www.nec2.org/        相关阅读和资源

更精确的可以用 HFSS  或者 CST STUDIO 来仿真

偷懒的方法应该可以查表/图表

偶是知道方向但是从来不做事情的懒人.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还真的无法回答,有阻抗的应该都是两端器件吧?我知道羊角天线(两根拉杆组成)的阻抗是300欧的,单根的不知道

我记得单根1/4波长天线,无地平面,好像是75欧姆,拉杆天线属于这类。
羊角天线是用两个拉杆的角度进行调节,实际上是半波天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用 4NEC2  软件模拟一下就知道了

下载:
http://home.ict.nl/~arivoors/4nec2.zip

http://www.nec2.org/
http://home.ict.nl/%7Earivoors/

多谢,等我研究一下怎么用。

网友B:
10MHZ 的波长应该是 30 米吧?  c=f*λ , c/f=λ   λ= 300000000 / 10000000 = 30

  1 米的天线如果远小于波长,  应该呈感性还是容性呢?  偶忘记了

google了一下, 一根短于1/4波长倍数的天线是呈容性的

至于阻抗怎么算还是让电脑算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10MHZ 的波长应该是 30 米吧?  c=f*λ , c/f=λ   λ= 300000000 / 10000000 = 30

  1 米的天线如果远小于波长,  应该呈感性还是容性呢?  偶忘记了

大家继续

单线结构的天线,短于1/4波长呈容性,长于1/4波长呈感性,1/4波长时呈谐振状态,呈阻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记得单根1/4波长天线,无地平面,好像是75欧姆,拉杆天线属于这类。
羊角天线是用两个拉杆的角度进行调节,实际上是半波天线了。

谢谢提醒,这下才想起来,多年未跟这些玩意问候了

网友:
在不加加感线圈的情况下,二分之一波长偶极天线阻抗是300欧姆,四分之一波长天线阻抗是50欧姆,如果加了加感线圈是为了缩短天线的有效长度和增加发射效率,使天线接近发射或接收谐振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