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版的SC3610终于接入电路了

楼主(2009-12-01):
前些天试验成功的SC3610改LED显示电路http://www.crystalradio.cn/bbs/thread-93952-1-1.html,今天找了块收音机的板子,通上电,还真能用了,由于是直接从收音机的本振电路引出的信号,中间没有加入隔离级,所以对收单机的本振信号影响较大,但还是成功了。

FM99.8MHz

FM99.8MHz

打开台灯看不清字了

打开台灯看不清字了

FM104.7MHz

FM104.7MHz

FM89.3MHz

FM89.3MHz

AM12:03

AM12:03

AM12:03

AM12:03

AM612kHz

AM612kHz

AM1287kHz

AM1287kHz

楼主:
我没有VFD屏,只有数码管,还是共阴的。

网友:
SC3610的接入要求有点高,没办法的,我用在那个LA1175的高频头加了一级场效应隔离都不行,还是有点影响的。郁闷的很呢

网友:
不错,有技术含量

楼主:
回复 网友A:

既然成功了,也就无所谓VFD与LED了,原理都是一样的嘛,只是享受了这个过程

网友:
楼主是不是搞错了?

怎么还外接了哪么多的集成电路?是不是思路不对?我的收音机的3610接的是1P的电容,没有干扰的。

网友(2011-07-12):
那些是驱动led的。

网友:
这个不错,要是VFD 就更漂亮了,哈哈

楼主:
这个不错,要是VFD 就更漂亮了,哈哈
引用 网友B:

    那就让花版用他的VFD试试

网友:
老师们!我也真淮备把指針式收音机改成数显的方式.現在已拆了一只凱迪kk-9收音机就是不知需要那些部份怎么接线'請老师们指导.另外那位老师知道kk-9用的是什么型号的芯片.謝謝.

网友(2011-09-24):
回复 楼主:

    我有1个3610的电路板,液晶屏坏了,想用这个电路代替液晶屏,耗电是个问题;静态电流多少ma?

网友:
回复 网友C:

    有2种版本的,1种是cxa1691+9018高放的,另一种是ta2003+2822+9018高放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耗电没测过,但一定不会小,就按每个LED的笔段通过5mA的电流来算吧,也得百八十mA吧。

网友E(2012-09-14):
在研究这个电路,吧图纸房出来啊

网友(2012-10-23):
强烈等待楼主上图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E:
在研究这个电路,吧图纸房出来啊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3952

楼主发过了的。
最近我也在研究这个问题。还是没弄明白lcd驱动原理。手头有共阳极数码管,LM324,是不是需要有74HC533来代替3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