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鞭天线的电脑仿真 使用工具 4NEC2 和自建模型

楼主(2009-12-04):
*** 当然你可以修改天线的长度和角度来模拟你现在使用的天线 ***

4NEC2  仿真软件
下载:
http://home.ict.nl/~arivoors/4nec2.zip     主程序
http://home.ict.nl/~arivoors/4nec2X.zip       3D 立体扩展
http://home.ict.nl/%7Earivoors/      主站

http://www.nec2.org/        相关阅读和资源

附:
--------------------------------------------------------------------------------------------------------
史密斯圆图怎么读?

引用 网友A:
http://bbs.mwtee.com/archiver/tid-13554.html

史密斯圆图实际是一张工具表(相当于函数值表),它分阻抗圆图和导纳圆图.它们都是由一系列圆族构成.
阻抗圆图的构成(设:阻抗圆图放置方向为:右侧为开路点,左侧为短路点)
1.等反射系数圆(而且半径越大反射系数模越大,圆心在整个圆图的中心,相角的始边在x轴,逆时针为正角));
2.等电阻圆(而且半径越大电阻值越小,圆心在整个x轴上,当开路时,电阻圆的半径退化为0,是单位圆与x轴的交点(最右侧点)).
3.正负电抗圆:上半为正电抗圆,下半为负电抗圆.
4.阻抗点:电阻圆和电抗圆相交点即为某一阻抗值,其相应的电阻圆刻度值就是它的归一化电阻值,其相应的电抗圆刻度值就是它的归一化电抗值.该点所

在的等反射系数圆的刻度值,就是这阻抗在该系统里的反射系数的模,该反射点到圆图中心的半径与x轴的正方向夹角即为该阻抗的反射系数的相角.
5.串电感:在等电阻圆上,沿顺时针转是在电路中串电感,转动的终始点差所致的电抗值变化量,就是所串联入的电感器的归一化感抗值,由此可得到的电感

量.
6,串电容:在等电阻圆上,沿逆时针转是在电路中串电容,转动的终始点差所致的电抗值变化量,就是所串联入的电容器的归一化容抗值,由此可得到的电容

量.
7.串电阻:沿电抗圆,由半径大的电阻圆向半径小的电阻圆行进,终始点电阻圆刻度差就是串入的电阻归一化值.但在实际应用中,几乎没有串电阻的使用情

况.

今天再说导纳圆图:
导纳圆图的构成(设:导纳圆图放置方向为:右侧为开路点,左侧为短路点.这很重要!此时坐标轴是普通直角坐标系转180度):
1.等反射系数圆(而且半径越大反射系数模越大,圆心在整个圆图的中心,然而,相角的始边还是在普通坐标系的x轴正方向,逆时针为正角));
2.等电导圆(而且半径越大电导值越小,圆心在整个x轴上,当短路时,电导圆的半径退化为0,是单位圆与-x轴的交点(最左侧点)).
3.正负电纳圆:上半为负电纳圆,下半为正电纳圆.
4.导纳点:电导圆和电纳圆相交点即为某一阻抗值,其相应的电导圆刻度值就是它的归一化电导值,其相应的电纳圆刻度值就是它的归一化电纳值.该点所

在的等反射系数圆的刻度值,就是这导纳在该系统里的反射系数的模,该反射点到圆图中心的半径与-x轴的正方向夹角即为该导纳的反射系数的相角.所以

:这样的导纳圆图放置方法,与前几日谈的阻抗圆图的放置方法,同一反射点的阻抗值和导纳值在这两圆图上是同一点位置,即反射系数相同一点,此时圆图

上同一点看阻抗圆图就可以读出它的阻抗参数,看导纳圆图就可以读出它的导纳参数.这是这两种圆图放置方法讨论时的优点.
5.并联电容:在等电导圆上,沿顺时针转是在电路中并电容,转动的终始点差所致的电纳值变化量,就是所并联入的电容器的归一化正电纳值,由此可得到的

电容量.
6,并联电感:在等电导圆上,沿逆时针转是在电路中并电感,转动的终始点差所致的电纳值变化量,就是所并联入的电感器的归一化负电纳值,由此可得到的

电感量.
7.并联电导:沿电纳圆,由半径大的电导圆向半径小的电导圆行进,终始点电导圆刻度差就是并入的电导归一化值.但在实际应用中,较少有并联电导的使用

情况.
--------------------------------------------------------------------------------

单鞭天线的特性

在一般情况下,天线是无线电设备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对于发射机而言,天线的作用是辐射电磁波,用它把高频电流转换为电磁波发射出去。天
线是发信设备的负载。此时天线表现的特性是输入阻抗;为了保证发射机输出的功率能最大限度地转换为电磁波,要求发信设备的输出阻抗与天线的输入阻抗相匹配。从方便实用的角度考虑,便携式通信设备通常选用单鞭天线%即拉杆天线作为发信设备的负载。单鞭天线在不同的频率下表现的特性不同,当单鞭天线的长度小于发射频率的四分之一波长时,单鞭天线表现为电阻和电容特性,工程上的这个电阻值* 常用以下近似公式计算:

R= 780 (1/λ)^2    (0 < 1/λ =< 0.125)
或者
R= 12.35 [2π (1/λ)] ^2.4    (0.125 < 1/λ =< 0.25)

当天线垂直放置时,电容值( 的大小可以用下式来估算:

C=1.11h / [ 4.6 lg(h/1.732r) ]    (pF)

其中:h 为天线离地面的高度,单位是厘米。r 为天线的半径,单位也是厘米。C的单位是pF。当单鞭天线水平放置时,其分布电容不能用上式估算。为了消除单鞭天线电容特性所造成的影响,使单鞭天线表现为一个纯电阻,通常在天线的底部接一电感,并使该电感与天线的分布电容串联后与发
射频率产生谐振,这样在发射频点上,天线可等效为一个纯电阻。

人们通常会认为单鞭天线的阻抗为75ohm,实际上这个阻值是单鞭天线的长度刚好等于发射频率的四分之一波长时所呈现的特性阻抗。
实际制作中,天线的长度未必这么如愿。如果天线选用0.5m 的单鞭天线,平均半径约0.35,那么,天线的纯电阻部分的阻值为 5.4ohm 并
非 75ohm...

----------------------------------------------------------------------------

523 Bytes, 下载次数: 1269

521 Bytes, 下载次数: 1240

759 Bytes, 下载次数: 1220

楼主:
占个沙发位,  方便添加进一步的资料

网友:
楼主发的可能是很好,可我不懂英文啊 ,

有汉译软件否?

网友:
这个东西好像很好用。留个记号!

网友:
嗯!好东西,做个记号备用!!!!!!

楼主:
欢迎大家加入电脑仿真天线的行列

网友:
先收藏,在研究!

楼主:
用电脑仿真了一个八木天线 (Yagi-Uda),  结果如下:

http://www.crystalradio.cn/bbs/thread-93604-1-1.html

三维辐射增益图

, SMITH 图,

方向图

扫频:

阻抗变化:

增益变化:

网友:
看见宝贝了,谢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2010-02-25):
标记!等会来学习!

楼主:
顶给自己复习一下

...

楼主:
电抗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94%B5%E6%8A%97
http://tech.ddvip.com/2009/08/1249542287126911.html
http://img.ddvip.com/2009_08_06/1249542287_ddvip_3375.jpeg  电阻器和电容器并联时的奈奎斯曲线

类似于直流电路中电阻对电流的阻碍作用,在交流电路(如串联RLC电路)中,电容及电感也会对电流起阻碍作用,称作电抗,其计量单位也叫

做欧姆。在交流电路分析中,电抗用 X 表示,是复数阻抗的虚数部分,用于表示电感及电容对电流的阻碍作用。电抗随着交流电路频率而变化

,并引起电路电流与电压的相位变化。

阻抗即电阻与电抗的总合,用数学形式表示为:Z=R+jX

Z 即阻抗,单位为欧姆
R 为电阻,单位为欧姆
X 为电抗,单位为欧姆
j 是虚数单位
当 X > 0 时,称为感性电抗
当 X = 0 时,电抗为0
当 X < 0 时,称为容性电抗
一般应用中,只需知道阻抗的强度即可:
|Z|=√R^2+X^2

对电阻为0的理想纯感抗或容抗元件,阻抗强度就是电抗的大小。

一般电路的总电抗等于:

X = XL - XC
其中 XL 为电路的感抗, XC 为电路的容抗。

感抗 (XL) 一般是因为电路中存在电感电路(如线圈),由此产生的变化的电磁场,会产生相应的阻碍电流流动的电动力。电流变化越大,即

电路频率越大,感抗越大;当频率变为0,即成为直流点时,感抗也变为0。感抗会引起电流与电压之间的相位差。感抗可由下面公式计算而来

XL = ωL = 2πfL
XL 就是感抗,单位为 欧姆
ω 是角频率,单位为 弧度/每秒
f 是频率,单位为 赫兹
L 是线圈电感,单位为 亨利

参考资料
[1] Pohl R. W. Elektrizit&auml;tslehre. – Berlin-Gottingen-Heidelberg: Springer-Verlag, 1960.

[2] Popov V. P. The Principles of Theory of Circuits. – M.: Higher School, 1985, 496 p. (In Russian).

[3] Küpfmüller K. Einführung in die theoretische Elektrotechnik, Springer-Verlag, 1959.

网友(2010-04-11):
楼主的软件应该是个好东西,可是鼓捣半天,也是不会用

网友(2010-05-15):
这才是真正的宝贝

强烈支持!!!!!!!!!!!!!!!!!!

网友:
非常专业!

网友B:
"人们通常会认为单鞭天线的阻抗为75ohm,实际上这个阻值是单鞭天线的长度刚好等于发射频率的四分之一波长时所呈现的特性阻抗。
"
楼主是否笔误?单鞭天线在1/4波长时好像是37Ohm。偶极1/2波长天线是75Ohm。

网友:
先记个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人们通常会认为单鞭天线的阻抗为75ohm,实际上这个阻值是单鞭天线的长度刚好等于发射频率的四分之一波长时所呈现的特性阻抗。
"
楼主是否笔误?单鞭天线在1/4波长时好像是37Ohm。偶极1/2波长天线是75Ohm。

谢谢指点,  您说的很对,  1/4波长单鞭在很接近"理想地"的时候阻抗是37ohm左右.  一楼那是转摘别人的文章,  可惜出处不见了.

网友(2010-11-07):
标记一下,标记一下

网友C:
看着流口水,可惜英语太垃圾 ,有空得好好学一学,搜了一下,豆丁网有简易教程
http://www.docin.com/p-42126527.html

网友(2015-03-03):
准备认真学习一下。

网友(2015-08-11):
前天下了这个软件的汉化版。须没全面汉化但也比全英文方便了。安装成功。偶只有高中学历,看了下教程推荐用表格输入和画图输入对本人最靠谱了。现在想用它仿真莫松天线不知从何做起,能教一下吗?这软件祥尽的系统化的教程在网上没找到,如有这个软件的教程能打包上传给俺下载一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着流口水,可惜英语太垃圾 ,有空得好好学一学,搜了一下,豆丁网有简易教程
http://www.docin.com/p ...

有汉化版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占个沙发位,  方便添加进一步的资料

版主。有没有这个软件的学习论坛?给个连接。这软件对业余制作实在是添上翅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