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开了,请看!

楼主(2009-12-04):
“这是什么器件”拆开了,请各位看看。再大不了了,再近了像机不曝光。

网友:
触点开关?

网友A:
机械“编程“顺序开关。

网友:
好象是拨码开关之类的东西---(保险柜用)?

网友:
回复 楼主:

有点象模式开关

楼主:
请教

是不是可以改造成分线器?

网友:
八音盒原理类似 。

网友:
看着像音乐盒..............

网友:
一个编码器……

网友:
拆的好快那

网友:
主令开关或旋转编码器

网友:
象KP-12高频头开关。

网友:
各抒己见

网友:
凸轮控制器(一种机械程序开关)

网友:
机械程序开关

网友:
这是程序控制开关, 行车、起重机什么的都有这东西,就是简易的时序控制PLC。

网友:
不太好玩----!

网友:
编码开关??

网友:
密码开关器

网友:
铜片 镀金了吧

网友(2016-09-20):
第一次见,这个有什么用呢?科普一下。

网友:
密码锁内部吗?

网友:
是不是偏心轮 装反了?

网友:
像音乐盒..............

网友:
机械编码开关

网友:
什么宝贝

网友:
密码编辑与解密开关。

网友(2017-03-21):
各种说法不一,我不认识,我也只能是路过学习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机械“编程“顺序开关。

赞同,机械“编程“顺序开关。

网友:
好看,做工精细

网友(2017-08-06):
有点像自动钢号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赞同,机械“编程“顺序开关。

网友:
这个像是机械式程序控制器,。

网友:
这么久了还不公布谜底。

网友:
没看懂是什么东东

网友(2017-10-23):
应该是机械“编程“顺序开关。

网友:
多位10字密码开关。好像其中一片就可以构成分线器。

网友:
八音盒内部机顶械式发声器,拆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