塑料柜大环,超100微安

楼主(2009-12-04):
01-室内水管傍31uA

02-房前屋后普遍10--30uA

03-离大厦15米,36uA

04-离大厦墙角5米,68uA,清晰收到7个台,注意电流表下面开关拨往左,双倍量程

05-离大厦墙角2米,100uA

06-离大厦墙角1.5米,100uA爆表

07-贴墙角,弱台中的强台,印象是30uA,厉害!回来看开关居然在左面,应该是60uA,吃惊!

08-放在草地上,小于1uA

09-草地上升起十几公分,12uA

10-放在铁沙井盖上,10uA

11-放在水泥地上,10uA

12-草地上的,底部线匝离地3cm

13-天台地面上,23uA

14-面积88cm×38cm,用4芯电话线约35米,可变电容并联仍漏了低端两个台

下一个目标:
    便携式的大环,在公园草地上达到满意的音量。

网友:
很有意思。
当地电台功率如何?这要对照起来才好。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一无所知。只有一个强台“岭南之声”。第2强是“中国之声”的电流一般为“岭南之声”的1/6至1/10。

网友:
地面信号也很强啊 。

网友:
用的啥电路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从来都是简单4件头:线圈,可变,二极,耳机。耳机串联电流表。

要得到强大输出,关键是导线要散开!线会吸收周围空间的能量,要让每匝线都在新的空间中吸收能量。另外线的选材也重要。

网友:
总结一下

网友:
为啥靠近建筑信号就强呢?难道是建筑里的金属感应的信号传递给了矿机~~?
线圈接近泥地当然信号就减弱,这个好理解~
线圈的用线如果改用300股丝包线,增强的效果应该会很明显~~

网友:
还有这个塑料骨架如果体积更大效果也会更好吧~~

楼主:
回复 网友C:

建筑物的钢筋管线可以相当于天线回路,只不过它没有绕成圈。不妨把直线理解为正方线圈的1/4匝。

多股线有机会试一试,但估计不会特别好。多股线的强项是高频导电性好,但要接收好,还得靠线直径。这条四芯线四芯并联的电阻比纯铜电线电阻大几倍,高频电阻也小不过绿色那条纯铜电线,但接收力就比它强,因为里面有分开的4条线,虚虚地有一个较大的直径。

网友:
不用天地线的吧?电台会串台不啊?

楼主:
回复 网友D:

这就是环形天线,不另外接天地线。有一两个串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