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测速

楼主(2009-12-05):
呃,没别的意思,板块好久没新的制作了,发一个刚完成的让大家拍砖。
主控:stc11f04e
/***省略部分内容***/
直径设置范围:0.10~0.99米
可设磁铁个数:1~4个
速度显示范围:0.0~9.9米/秒(有防跳变显示处理)
可设定上下限速度,超速后两秒反时延(此阶段对应的指示led闪烁),时延结束关继电器输出(此阶段对应的指示led常亮)(保护用)。
所有设置均通过仅有的两个按键完成。(复用菜单技术)
传感器是数码管上面的继电器,只用到其线圈。(变态用法)。
本系统适合低速的测速,带掉线(慢到停机)保护及上电防误检测,测速方法为测量两次磁铁通过的时间,然后加以换算。

网友:
用的是那种20脚的单片机。。。很好。。

楼主:
我发的pcb文件是自己画的,板子是老板修改后送打样的,算是我第一块打样的板了。
为了礦坛,我把产品都发出来,也算是白痴到极点了。

网友:
为了礦坛,我把产品都发出来,也算是白痴到极点了

以后建议不要这样做.
不过可以自己再单独做一些,不要与工作中的东西冲突

楼主:
恩,我知道,只是和老板还没签合同,还有许多事情搞的挺不爽的。。。就当发泄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我知道,只是和老板还没签合同,还有许多事情搞的挺不爽的。。。就当发泄一下。

如果你BOSS知道你因为不爽就把公司的东西直接全发,那合同就不用再签了.
既然BOSS待你不公,但如果你的作为被下一个东家知道,也要防你三分.

网友:
楼主的设计不错,不过用双列直插的单片机与其他贴片元件似乎不匹配。

网友:
建议楼主删除此帖。

楼主:
已请求斑竹。

网友:
回复 楼主:

自己先把内容通过编辑功能删了。。。。。。。。。。

楼主:
那个把阅读权限设多少相当于删帖?

楼主:
呃,那个权限好像只能设置附件哦,文章貌似不可以吧?不过这样也行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编辑时,附件权限下面的那个权限是阅读权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