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快来看我做的电报键

楼主(2009-12-06):
看看我做的电键   我期待着   老师们的评分   支架是气泵上的压力继电器  扁铁是大电流刀闸上的把于连杆之间的链接件    手把是个磁铁   可能还有磁疗的作用

网友:
簧力和触点间隙如何调整?
对于电键来说,最重要的就是这两点!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我没有见过电键   就是看了图片照葫芦画了个瓢   我在按你说的改造

网友B:
善拍者, 不择键也.
在电影 "尼罗河上的惨案" 中, 大侦探波洛就是用手指敲击舱壁发出的求救 "电文".

网友:
引用 网友B:
善拍者, 不择键也.
在电影 "尼罗河上的惨案" 中, 大侦探波洛就是用手指敲击舱壁发出的求救 "电文".

眉版胡说八道,手敲码跟打电键完全是两码事,电键可以一分钟发180多个码出去,手敲……自己想吧

网友:
围观一下。这么多人加分了,俺就不加啦。
直接用订书机改造是不是更方便??

网友:
大胆的DIY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加分

楼主:
回复 网友C:

也不是胡说  你看过侠胆雄狮吗   片子里敲击管道的动作是什么码啊

网友A:
电影、电视看多了真不是什么好事。
摩尔斯电码是由点、划和间隔组成的,那个“划”如何敲出来?
老笨干过报务员,技术等级不算低,一直就没想明白怎样在铁管子上、墙板上敲出“划”。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影、电视看多了真不是什么好事。
摩尔斯电码是由点、划和间隔组成的,那个“划”如何敲出来?
老笨干过报务员,技术等级不算低,一直就没想明白怎样在铁管子上、墙板上敲出“划”。

不要生气吗。电影是编出来的,不是现场转播,真叫起真儿来,能气死人。君不见日本鬼子开着大解放进攻八路军、解放战争国军用大八一电台指挥打仗,也难怪他们都败了,因为他们的装备都是共产党生产的,玩不转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影、电视看多了真不是什么好事。
摩尔斯电码是由点、划和间隔组成的,那个“划”如何敲出来?
老笨干过报务员,技术等级不算低,一直就没想明白怎样在铁管子上、墙板上敲出“划”。

电影不一定都是虚构的. 大片 "U-571" 里面也有通过敲击艇壁发信号的情节. 刚才用百度找到一个帖子, 里面提到的美式摩尔斯电码可能就是大侦探波洛与德国潜艇电工所用的发报方式:
====================
【美式摩尔斯电码】
  做为一种实际上已经绝迹的电码,美式摩尔斯电码使用不太一样的点、划和独特地间隔来表示数字、字元和特殊符号。这种摩尔斯电码的设计主要是针对地面报务员通过电报电线传输的,而非通过无线电波。
  这种古老的、交错的电码是为了配合报务员接听方式而设计的。不象现在可以从扬声器或者耳机中听到电码的音调,你只能从这些最早期的电报机的一个机械发生装置听到嗒嗒的声音,甚至是从发送电键接听:这种电键在不发送信号时被设置为从动模式,负责发声。
  这些报务员大多是为铁路或以后的西联电传等服务。象那时的许多年轻人一样,十几岁的爱迪生就是这样一名话务员。
=====================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影、电视看多了真不是什么好事。
摩尔斯电码是由点、划和间隔组成的,那个“划”如何敲出来?
老笨干过报务员,技术等级不算低,一直就没想明白怎样在铁管子上、墙板上敲出“划”。

这个其实很好理解,按莫尔斯电码的规定:敲一“划”所用的时间等于敲三个“点”的时间,“点”与“点”、“划”与“划”及“点”与“划”之间的间隔是一个“点”的时间,而字符与字符间的间隔也是三个“点”的时间,掌握了这个规律就不难利用其他方式来拍发和莫尔斯电码了。
   呼救的信号是“SOS”即“滴滴滴 哒-哒-哒- 滴滴滴”(点点点 划划划 点点点),敲三个“点”好理解,“划”用敲管子的声音来表示即:铛铛铛 铛---铛---铛--- 铛铛铛   “尼罗河上的惨案” 电影中, “波洛”就是这样用手指敲击舱壁发出“SOS”的。
   老笨先生当年干报务员的时候大概是在混时光吧,是不是老是想着尽早转业回家好干点什么来钱既多又快的勾当,要不怎么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呢?

网友:
不懂, 围观.曾在一垃圾回收站看到一个做得很精致的电键,想收来摆设,老板要我一千, 落荒而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