腊梅号阴极输出功放彻底完工啦(2009年12月6号)!有图有真相

楼主(2009-12-07):
这次改动了电路,去掉了晶体管。用运放直接推动电子管。指标:不失真推动电压峰峰值600V;耳朵贴喇叭上没噪声;测量残留噪声波形在最后一张图上;残留噪声为电源线串入噪声,关掉机器后还有一样的噪声。

上图,什么图都有。波形图上面一个是输入,下面一个是输出。输出3满格为600V峰峰值(20V/格,乘以探头10倍衰减)。

功放工作图

功放工作图

内部图

内部图

喇叭处残留噪声(为电源线串入)

喇叭处残留噪声(为电源线串入)

电路图更新

电路图更新

网友:
顶起来,大家学习。

网友:
很专业化啊。

网友:
这个很独特,但对于一般人来说不太容易实现~~

网友:
有一句 地球人都知道的话“不到长城非好汉”
在矿坛里我想再加一句 :“不看 蓝火炉魔不知胆机为何物!”

  就俩字: 到位!!!!!!!!!!!!!!!!!!!!!

网友:
我觉得 这帖子可以 加精了.....呵呵

网友A:
非常佩服LZ的探索精神,
就EL34作阴极输出而言需要解决两大“难题”:1  推动,2  廉栅供电,
第一个问题,由于采用EL34高压供电,据说600V还不失真应该问题不大,其实,有200V左右应该足够了;
第二个廉栅地电位,希望LZ说明一下。

楼主:
我用八个3.3K, 3W电阻串联的.

网友(2011-04-05):
6p3p阴极输出功放图

引用 网友B:
这个要顶。。。。。。。

顶一下。顺便也发个图。

网友:
发不了图?

网友:
非常强劲的制作,厉害。

网友C:
NE5532能撑住36伏?

网友D:
衷心祝贺!

请问一下楼主;双踪示波器的上一条波形是输入信号,下一条是该机输出信号?
    161  165  169  172 图的方波频率各是多少HZ? 谢谢。

网友:
我在50年前高中时代,用6H9c,6v6装过阴极輸出的功放,6v6屏压250v,帘栅电压170v,用的5k :4欧大铁芯輸出,推利闻8吋喇叭,用电压表测量換祘,约有2w輸出,由于100%的负回授,交流声极低,音色十分清丽动听.

网友:
漂亮的胆机,佩服,顶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NE5532能撑住36伏?

撑得住,高低压差最大能撑住44V。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一下楼主;双踪示波器的上一条波形是输入信号,下一条是该机输出信号?
    161  165  169  172 图的方波频率各是多少HZ? 谢谢。

对,上面一条是输入,下面一条是输出;输入是在信号发生器的输出端测的,输出是第一个EL34的阳极。 161  165  169  172 图的方波频率都写在纸条上,夹在示波器屏幕左上角。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非常佩服LZ的探索精神,
就EL34作阴极输出而言需要解决两大“难题”:1  推动,2  廉栅供电,
第一个问题,由于采用EL34高压供电,据说600V还不失真应该问题不大,其实,有200V左右应该足够了;
第二个廉栅地电位,希望LZ说明一下。

第二个EL34的帘栅是用的浮动电源,帘栅对阴极是固定的250V。后来想想其实没有必要,可以直接接成三极管模式(帘栅通过个限流电阻(不知有无必要)接到阳极)。

网友:
引用 楼主:

第二个EL34的帘栅是用的浮动电源,帘栅对阴极是固定的250V。后来想想其实没有必要,可以直接接成三极管模式(帘栅通过个限流电阻(不知有无必要)接到阳极)。

可以用自举的方法。用一个电容接在阴极和廉栅极之间,再通过一个电阻接到屏极上。

网友E:
楼主的 5532没加负反馈
不知道运放能正常工作不??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的 5532没加负反馈
不知道运放能正常工作不??

5532和推动级在一起有个电压串联负反馈。

网友:
400多的电压放大倍数
也够厉害的了

网友F(2011-05-17):
采用阴极输出有什么好处吗?如果直接采用单端会不会更简单,更有胆味。噪音更好控制呢?我听说阴极输出的电路有很强的负反馈,有晶体管的音色。胆味淡。

楼主:
引用 网友F:
采用阴极输出有什么好处吗?如果直接采用单端会不会更简单,更有胆味。噪音更好控制呢?我听说阴极输出的电路有很强的负反馈,有晶体管的音色。胆味淡。

只是为了试验一种前人没做过的电路。直接采用单端当然可以,这个驱动级就可以直接驱动。我正在做的“黑丝2011”也是这样的电路,由于对驱动电压峰峰值要求更低,所以更进一步甩掉驱动级的电子管。

网友:
期待中,期待能一睹芳容。

网友(2011-07-08):
虽然不错,但实际上我看没有什么必要。还不如电子管做前级,晶体管做后级。这样可以省掉绕制输出变压器的麻烦还可以减少失真增加输出功率。

网友:
我也想搞个玩但是在我这里弄不到电子管.

网友:
看波形指标还不错,应想法商品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