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对人体的作用

楼主(2009-12-07):
(来自网络)——
        电流对人体的作用指的是电流通过人体内部对于人体的有害作用,如电流通过人体时会引起针刺感、压迫感、打击感、痉挛、疼痛乃至血压升高、昏迷、心律不齐、心室颤动等症状。电流通过人体内部,对人体伤害的严重程度与通过人体电流的大小、持续时间、途径、种类及人体的状况等多种因素有关,特别是和电流大小与通电时间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
      (1)电流大小 通过人体的电流大小不同,引起人体的生理反应也不同。对于工频电流,按照通过人体的电流大小和人体呈现的不同反应,可将电流划分为感知电流、摆脱电流和致命电流。
        ①感知电流 就是引起人的感觉的最小电流。人对电流最初的感觉是轻微麻抖和轻微刺痛。经验表明,一般成年男性为1.1mA,成年女性约为0.7mA。
        ②摆脱电流 是指人体触电以后能够自己摆脱的最大电流。成年男性的平均摆脱电流为16mA,成年女性约为10.5mA,儿童的摆脱电流比成年人要小。应当指出,摆脱电流的能力是随着触电时间的延长而减弱的。这就是说,一旦触电后不能摆脱电源时,后果将是比较严重的。
        ③致命电流 是指在较短的时间内危及人的生命的最小电流。电击致死是电流引起的心室颤动造成的。故引起心室颤动的电流就是致命电流。100mA为致命电流。
      (2)电流持续时间 电流通过人体的持续时间愈长,造成电击伤害的危险程度就愈大。人的心脏每收缩扩张一次约有0.1s的间隙,这0.1s的间隙期对电流特别敏感,通电时间愈长,则必然与心脏最敏感的间隙重合而引起电击;通电时间愈长,人体电阻因紧张出汗等因素而降低电阻,导致通过人体的电流进一步增加,可引起电击。
      (3)电流通过人体的途径 电流通过心脏会引起心室颤动或使心脏停止跳动,造成血液循环中断,导致死亡。电流通过中枢神经或有关部位均可导致死亡。电流通过脊髓,会使人截瘫。一般从手到脚的途径最危险,其次是从手到手,从脚到脚的途径虽然伤害程度较轻,但在摔倒后,能够造成电流通过全身的严重情况。
      (4)电流种类 直流电、高频电流对人体都有伤害作用,但其伤害程度一般较25~300Hz的交流电轻。直流电的最小感知电流,对于男性约为5.2mA,女性约为3.5mA;平均摆脱电流,对于男性约为76mA,女性约为51mA。高频电流的电流频率不同,对人体的伤害程度也不同。通常采用的工频电流,对于设计电气设备比较经济合理,但从安全角度看,这种电流对人体最为危险。随着频率偏离这个范围,电流对人体的伤害作用减小,如频率在1000Hz以上,伤害程度明显减轻。但应指出,但高压高频电也有电击致命的危险。例如,10000赫高频交流电感知电流,男性约为12毫安;女性约为8毫安。平均摆脱电流,男性约为75毫安;女性约为50是安。可能引起心室颤动的电流,通电时间 0.03秒时约为1100毫安; 3秒时约为500毫安
     (5)电压 在人体电阻一定时,作用于人体的电压愈高,则通过人体的电流就愈大,电击的危险性就增加。人触及不会引起生命危险的电压称为安全电压。我国规定安全电压一般为36V,在潮湿及罐塔设备容器内行灯安全电压为12V。
     (6)人体状况 人体的健康状况和精神状态是否正常,对于触电伤害的程度是不同的。患有心脏病、结核病、精神病、内分泌器官疾病及酒醉的人,触电引起的伤害程度更加严重。
      在带电体电压一定的情况下,触电时人体电阻愈大,通过人体的电流就越小,危险程度也愈小。反之,危险程度增加。在正常情况下,人体的电阻为10~100kΩ,人体的电阻不是一个固定值。如皮肤角质有损伤,皮肤处于潮湿或带有导电性粉尘时,人的电阻就会下降到1kΩ以下(人体体内电阻约在500Ω左右),人体触及带电体的面积愈大,接触愈紧密,则电阻愈小,危险程度也增加。

yuxinworld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极好的实用性知识资料!感谢楼主提供!

网友(2017-11-30):
人也有电阻,电流吧,心电图

网友:
好文章,
其实我看到漏电保护开关要30mA那么大,一直怀疑保护效果,
看到的电死人新闻也没有说是否有安装漏电保护开关,我想一般都安装有吧!
直到看到公牛漏电保护插座才知道30mA会让人无法摆脱离电,

亲测:拿两支电笔就1mA了,没感觉,
半米导线一头接火线,一头放地面都有0.05mA了,所以漏电保护开关也两头为难,保护电流设太小会因墙体漏电跳闸,保护电流设太大又不能让人摆脱离电

网友A:
请被电过并且已装漏电保护开关的坛友说说经历,

说下漏电保护开关灵敏度如何,

虽然我小时侯被电过4次,但那时没有漏电保护开关,
现在有漏电保护开关了,却没触电过,

网友:
再来说说我小时候干的那些傻事,
0.都是很小的时候
1.在外面看别人电鱼,回到家时,竹筒内穿直径2mm铝线,手拿这个湿竹筒插到插座,模仿电鱼,被电的却是自己,手一麻就缩手了,可是竹筒还插在插座上被家人看到怎么办?思前想后,放松身体了一会儿后,鼓起勇气前去拔出竹筒,麻到我动不了,电麻了我2秒钟,脑海瞬间闪烁我必须拔出,终于强行拔出了,
2.灯泡不亮,不知道烧了还是没有电,不够高,就叠了桌子椅子,爬上去摸索灯泡插头里的两个金属触点,两个触点都摸了,没有电,心想还真的没电了,又再摸摸,这下手指很痛,估计开始时摸火线但脚离地,所以没电到,后面同时摸中火线与零线,所以被电,
3.初中物理知道脚离地摸火线不会触电,于是亲测一下,长大了,怕死了,以防万一,叫两同学看着,我坐上桌子缩起双脚手拿锁匙插到插座,然后慢慢的放下两脚,当脚下到离地面30cm的时候开始发麻,测试完毕,
4.闲着在家时又做了脚离地面手摸火线的测试…

不过电了4次都没有受外伤,
现在看到别人各种形形色色的触电事故,自己也特别胆小了,维护电路时断电了也要用电笔确认一下,打下漏电保护开关时也要叫人看着,以勉他人又把开关打上去…
测试电路板时,也怕爆电容,眼睛尽量远离电容…
所以就再没触电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被电过并且已装漏电保护开关的坛友说说经历,

说下漏电保护开关灵敏度如何,

普通家用的漏电保护器,它的漏电跳闸电流设定在30毫安(实际跳闸电流在25~30毫安以内),是根据人体电阻1700欧,接触电压极限为50V(工频峰值不超过50V)来确定的,通常用于照明电路和家电回路做为绝缘监视、消除外壳带电隐患并防止人身单相对地触电。按照现行的规程,漏电保护器只是作为后备保护,电气设备的金属外壳仍应接地,且接地电阻要符合规程要求(不大于4欧)。
        漏电保护器的漏电动作电流大致可分为:6~30mA(高灵敏度型),50~75mA(中等灵敏度型),100mA~500mA(低灵敏度型)。用途各有不同。
                  高灵敏度漏电保护器一般装设在线路末级,直接控制负荷;中等灵敏度型一般安装在配电设施中,作为防止间接接触触电,及消除建筑物、金属外壳等异常带电;低灵敏度一般安装在电源进线,作为线路总保护,主要是检测下级线路绝缘及消除因漏电引起的电损增加,甚至起火。

网友:
回去复习中学电工知识就什么都知道了,。。。。。。。。。

网友(2018-01-05):
需要了解的知识

网友(2018-02-12):
我记得漏电保护器,电流小于30mA0.1秒内必须断开

网友:
致命电流又叫室颤电流,100ma这个大了。

网友B(2018-08-31):
小时候有一次摸了工地的闸刀开关,一下感觉手被吸上去了,赶紧下蹲挣脱成功,后来想想不知道是命大还是那个电流小

网友:
这个应该是高电椅的人最明白

网友:
给大家一个简明的数据

网友:
真全面,做个记号,以后还要回来学习。真是实用技术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
脉冲电流可以治疗疾病,朋友开的理疗店我感受了一下。两片电极其中有一个贴在我腰部,另一片被她踩在脚下,开机后她两双手按我哪里就有强大的电流,麻酥酥的感觉还可以。治疗颈椎病腰椎效果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被电过并且已装漏电保护开关的坛友说说经历,

说下漏电保护开关灵敏度如何,

感觉还比较可靠 我被触过多次,大部分时间是断电的 短路就空开跳了,漏电保护器不动作

网友(2018-10-09):
电老虎  可怕呀   老家有个电工电线杆上维修  因为另一个电工失误  有一个电闸没有拉下来 照成触电 一手一脚打漏  命大没死

网友:
上学时做电子管发射机,频率时14MHz左右,用手摸输出线圈的线头,捏紧了没问题,捏松了接触不好,手上会冒烟打火和烧焦。

网友:
小时候,漏保没有那么严格,记得有一次踩在破了皮的,放在地上的电线,踩上去有点麻麻的感觉,灯泡亮度都暗下来了,也没有跳闸,后来还特意的上去踩了几次。

网友C(2018-11-09):
我想问问有时候开电脑电人是静电还是漏电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想问问有时候开电脑电人是静电还是漏电

一般是静电,也不排除电源壳潮湿漏电,如果外壳有接地线相接,二者都不会有触电现象发生。

网友:
在一次事故中幸运赛过死神,看到裸露导线就恶心头晕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想问问有时候开电脑电人是静电还是漏电

其实是插座接地不好导致的感应电

网友(2018-12-15):
人体致命电流,100ma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小时候有一次摸了工地的闸刀开关,一下感觉手被吸上去了,赶紧下蹲挣脱成功,后来想想不知道是命大还是那个 ...

命大啊,工地电压是380V吧

网友:
跟电打交道,防触电的意识必须时时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