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的使用方法。

楼主(2009-12-07):
一,        示波器的作用
示波器是一种用途很广的电子测量仪器。利用它可以测出电信号的一系列参数,如信号电压(或电流)的幅度、周期(或频率)、相位等。
二,        示波器的原理简述
通用示波器的结构包括垂直放大、水平放大、扫描、触发、示波管及电源等六个部分,方框图如图1所示。
图1示波器结构方框图
    现将各部分的主要作用简述如下:
    1. 电子示波管
    如图2.1.2所示,它主要由电子枪、偏转系统、荧光屏三部分组成。电子枪包括灯丝、阴极、栅极和阳极。偏转系统包括Y轴偏转板和X轴偏转板两部分,它们能将电子枪发射出来的电子束,按照加于偏转板上的电压信号作出相应的偏移。荧光屏是位于示波管顶端涂有荧光物质的透明玻璃屏,当电子枪发射出来的电子束轰击到屏时,荧光屏被击中的点上会发光。
    2. 水平(X)、垂直(Y)放大器
    电子示波管的灵敏度比较低,假如偏转板上没有足够的控制电压,就不能明显地观察到光点的移位。为了保证有足够的偏转电压,必须设置放大器将被观察的电信号加以放大。
    3. 扫描发生器
    它的作用是形成一线性电压模拟时间轴,以展示被观察的电信号随时间而变化的情况。
图2电子示波管结构图
    4. 波形的形成
    在正常情况下, 荧光屏光点的相对移位是和输入到示波器X轴或Y轴上的电压成正比的。例如,一正弦信号电压Uy = sinωt,如图2.1.3(a) 所示。图中Y轴表示电压的大小,X轴表示时间,现把Uy 送至示波器的Y轴偏转板上,荧光屏上看到的是一根竖着的直线。这可以从图2.1.3中来理解:当to时,Y轴偏转板上的电压Uy 为零,光点无偏移地停在荧光屏O点处。当t1时,Uy 正向增大, 光点偏移至A点。t2时,Uy 达到正向最大值,光点偏移至B点。t3时,Uy 下降,但仍然是正电压,光点回到A点。t4时,电压为零,光点回到原点。可见,光点移动距离与所加电压成正比,故可用来测量电压幅值。
图.3 正弦波
    同理,在负半周,t5、t6、t7、t8各时刻光点相继经过C、D、C、O各点。
    上述正弦波电压持续加在垂直偏转板上,光点不断地上下来回移动,只要移动速度足够快,利用视觉暂留效应,在荧光屏上看到的将是一根竖着的直线,如图2.1.3(b) 所示。
为了显示正弦波形,在示波器的水平偏转板上需要加线性变化的锯齿波信号电压。如果Y轴偏转板上无信号,单独在X轴偏转板上加锯齿波电压,则荧光屏上也观测到一条直线,只是成水平直线,其形成过程如下:
    在 时, 是负电压,光点在荧光屏上的A点,此后,电压直线上升。当 时,光点移到 B点。 时,电压上升到零值,光点在中心C点处。当 时,光点移到 D点。 时,电压上升到最大值,光点达到E点。然后电压迅速退回到负值,光点也就由E点迅速回到A点,如此不断反复,荧光屏上可以观察到一条水平直线,如图4 所示。
图.4 锯齿电压波
    如果将被观察的正弦波电压Uy 加在Y轴偏转板上,同时又将扫描电压Ux加在X轴偏转板上,使正弦波的频率与扫描电压波的重复频率相等,那么在荧光屏上就能观察到一个完整的正弦波, 如图2.1.5 所示。其合成过程如下:
    在t0时,Uy =0,Y轴方向无偏移,而Ux为负值,光点沿X轴向右偏移,位于荧光屏上的A点。在t1时,Uy上升,光点向上移,同时Ux也上升,光点又要向右移,合成结果使光点移至荧光屏上的B点。以后,在t2 、t3 、t4 各时刻,光点相继沿C、D、E各点移动。t4 以后,由于 迅速返回至原始状态,光点将从E点迅速返回A点。接着正弦波重新开始第二个周期,扫描电压开始第二次扫描,荧光屏上呈现与第一次相重叠的正弦波形。如此不断重复,荧光屏上可观察到一个稳定的正弦波。
    上述两者是在频率相同情况下,荧光屏显示出一个周期的正弦波。如果正弦波频率 是扫描波重复频率 的二倍时,即 fy=2fx ,则在荧光屏上看到的将是2个周期的正弦波,从而可知,当 = n 时,在荧光屏上将呈现出n个周期的正弦波。
    可以设想,如果fy 与fx 不是成整数倍的关系(n不是整教),波形就不能完全重叠。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通常是把输入Y轴的信号电压作用在扫描发生器上,使扫描频率fy 跟随信号频率fx 作些微小改变,以保持fy与fx成整数倍关系,这个作用称之为"同步"。现代示波器中经常采用的是"触发同步",所"触发同步",是当输入Y轴的信号电压瞬时值达到一定幅值时,触动扫描发生器,产生一个锯齿波电压。这个锯齿波扫描结束后,扫描发生器将处于等待下次触发信号的状态。可见,扫描电压的起始点与输人信号电压的某一瞬时保持同步,保证了波形的稳定。
图.5 单周波的合成过程
三、实验仪器设备
名 称        参考型号        数量        用 途
示波器        COS5020B        1        观察信号波形
低频信号发生器         XD2        1        信号源
晶体管毫伏表        DA16B        1        测电压(有效值)

四、练习内容及方法
    1.按示波器说明书要求(参阅 6.4有关示波器的使用说明)认清示波器各控制旋钮的位置和作用。开启电源,调节辉度、聚焦、水平和垂直移位,将同步极性开关、扫描(电压)t/cm和电平、稳定度等旋钮置于适当位置,使荧光屏上呈现一条清晰的水平线。反复练习上述操作,以求熟练。
    2.电压测量
    (1)测量前校准。校准要求和方法因使用不同的示波器而各不相同,具体步骤请参阅6.4中的有关说明。
    (2)交流电压Vp-p测量
    ①将示波器的耦合选择开关置"AC"。低频信号发生器输出电压为0.2V(有效值),频率为f=1kHz的音频信号,送入Y轴。
    ②根据被测信号的幅度和频率,合理选择Y轴衰减和X轴时基档级开关,并调节电平旋钮,使波形稳定如图6所示。
图.6 Y轴灵敏度X轴时基校准
    ③读出被测信号Vp-p
    例:如果荧光屏上波形的峰-峰值为Ddiv(设D=3), Y轴灵敏度为0.02V/div,则测得
        Vp-p = 0.02V/div×Ddiv = 0.02D(V)
            = 0.2×3(V) = 0.6(V)
    式中0.02V/div是示波器无衰减的灵敏度,即每格代表20mv;D为被测量信号在Y轴方向峰-峰之间距离,单位为格(即div)。
    ④令低频信号发生器输出电压分别为1 v ,2 v ,3 v ,4 v ,5 v , f = 1KHZ ,测量其相应的电压峰-峰值Vp-p 。并填入表2.1.1
表2.1.1
输出电压(v)        1        2        3        4        5
D (div)
A( v/div)
Vp-p
    ⑤用示波器测量低频信号发生器的幅频特性曲线
    测量时,先将低频信号发生器输出衰减置于0dB档,在输出信号频率为1kHZ的情况下,调节输出微调电位器,使低频信号发生器的指示电压表的指针指在中间,然后保持输出微调电位器不变。改变低频信号发生器的输出频率,使其分别为20HZ,50HZ,100HZ,200Hz,1kHz,1.5kHz,2.5kHz,5kHz,10kHz,……,用示波器测出相应的电压Vp-p,同时记下相应的低频信号发生器电表指示值Ve(有效值), 填入表2.1.2中,从而绘出幅频特性曲线:Vp-p~㏒f 及Ve~㏒f
表2.1.2
低频信号发生器f信( Hz )        20        50        100        200        1k        1.5k        2.5k        5k        10k        ...
Vp-p (V)
Ve (V)

3. 时间测量
    时间测量是指X轴读数,量程由X轴的时基扫描速度开关"t/div"决定。
    (1)测量前校准
    方法与步骤请参阅6.4示波器的使用说明。
图7交流幅度测量        图8 时间测量
    (2)测量信号波形任意两点间的时间间隔t。
    将被测信号送入Y轴,调节有关旋钮,使其在荧光屏上呈现稳定波形,如图2.1.8所示,然后 测量P、Q两点的时间间隔t。
    ①.测出P、Q间在屏幕X轴上的距离B(div)。
    ②.记录"t/div"扫描档级指示值,如为"A(ms/div)"。
    用公式t = A(ms/div)× B(div)= A× B(ms),计算时间间隔。
    例如:若测得B = 5div,而"t/div"指在0.1(ms/div)时,则
    t = 0.1(ms/div)× 5(div)= 0.5(ms)
    表明图2.1.8中P、Q两点间的时间间隔是0.5毫秒
    4. 频率测量
    (1)用X轴时基(t/div)测量
    利用f=1/T 关系,先按时间测量方法,测出周期T,即可求出频率。
    根据表2.1.3所给数据,改变低频信号发生器的输出频率分别为50、100、200、……、分别测量波形中相邻峰-峰(或谷一谷)之间在屏幕上的距离 B(div),并将B和A(t/div)值填人表表
2.1.3中,计算出相应的T和f校。
    (2)用李沙育法测量
    若有二个不同频率的信号,分别同时加入示波器X轴和Y轴输入端,如图2.1.9所示。在屏幕上显示的图形将取决于不同频率比及初相如图2.1.10和图2.1.11所示。
表2.1.3
低频信号发生器 ( Hz )        50        100        200        300        500        1K        5K        10K         15K        20K
一周的间距B(div)
A(t/div)
T = A(t/div) B(div)
f校=( Hz )
图.9 李沙育法图形法测试仪器连接
图.10 频率比为1不同相位差的李沙育法图形
    在李沙育法图中确定频率比值的方法,是在图形中的水平与垂直方向上作两条互相垂直的直线,这两条直线都不通过李沙育法图形中的任何一个交点,设水平线与李沙育法图形的交点数为 ,垂直线与李沙育法图形的交点数为 ,则两个交点数之比与频率比有如下关系

    假设 是已知的频率,由上式可以确定被测的频率:

图11 不同频率比的李沙育法图形
    以电源频率为标准从X轴输入,将被测频率的信号输入Y轴,校测低频信号发生器的低段频率刻度:
表2.1.4
低频信号发生器 ( Hz )        25( Hz )        50( Hz )         100( Hz )        150( Hz )        200( Hz )        250( Hz )        300( Hz )
f校=1/T ( Hz )
    5.相位测量
    在许多场合下,可利用示波器测量某一电路的相移。例如一正弦波电流通过一个RC电路,测量它的电压与电流之间相位关系。假设交流电压和电流分别为

    则相移

    (1) 直接比较法
    按图2连接电路。同时将A端、B端电压分别送入双踪示波器之X轴和Y轴,若A信号电压在屏幕上显示的周期宽度在X轴上刻度为X div值。读测A信号电压与B信号电压两个相应特定点P、P′的间距D div,则两信号电压之间的相移为θ=(D/X)* 360°
图12 测相位连接电路
图13测量相位差
如图.13所示。
    (2) 李沙育图形法
    将A信号送入X轴,B信号送入Y轴,将时基扫描速度开关"t/div"置于"X-Y"档,如图2.1.13所示。分别控制输入信号幅度及示波器的V/div档级,使图形约占示波器屏幕有效面积的1/3。若李沙育图形在X轴上的截距为b,在X轴上的最大偏移为a。则两信号电压之间的相移为
            θ= arcsin(b/a)
    为了减少测量误差,可按图14所示用2a、2b值计算
图14李沙育法图形
五,总结
1.总结如何正确使用示波器。
2.作出低频信号发生器的幅频特性Vp-p~㏒ (或 Ve~㏒ )和频率校正曲线 f信~f校。
3.测出 F= 1KHz下的R(10KΩ)、C(0.01μF)电路的相移,并与计算值比较。

六、思考题
1.欲测量信号波形上任意两点间的电压应如何测量?
2.若被测信号频率远大于示波器锯齿波扫描频率,则示波管屏幕上将呈何波形?反之又如何?

资料来源 网络  本人编辑

网友(2016-02-05):
出个实例上图说一下测电压、时间、频率。谢谢您

网友A(2016-05-26):
李沙育图形实际中一般都用来做啥测试...知道的老师亲请讲解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李沙育图形实际中一般都用来做啥测试...知道的老师亲请讲解一下...

这个是比较法测频率,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比较法测频率,试试就知道了。

谢谢W6955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