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量电解好坏的简易ESR表,国内有人开发吗?

楼主(2009-12-08):
可在路测量,无需拆下电解电容就可以判断好坏,对于检修电器故障十分有用。国外已做成套件形式或成品卖,电路图也是公开的。

有关资料

http://members.ozemail.com.au/~bobpar/esrhints.htm
http://www.electronicrepairguide.com/esr-meter.html

http://members.ozemail.com.au/~bobpar/esrmeter.htm

http://www.radiodevices.info/esr/esr.htm

网友(2017-09-03):
引用 网友A:
也想仿制一个,可是电路图已经看不到了。各位前辈能在贴出来吗?有个疑问表头的中心阻值是怎么定义的?致谢 ...

做我改的老师扩流版的吧,好用

网友(2009-12-08):
好帖!!!电解电容等效串联电阻测量。

网友:
先顶一个,标记一下。

网友:
在线测量,实用。

最好有人组织套间。

网友B:
那几个链接都是鸟语的,那个鹅语的完全看不懂,那个鹰语的比鹅语的好点儿但也很困难,也不敢乱点。LZ能不能翻译一下?或说说测量原理和关键参数?如测量频率、占空比什么的?以前修电视时发现电解电容器坏的很多,用DT890B+量为容量变小了,有的小了不多,有的小很多,也有个别的判别不了。那表最大量20uF,我改了一下可测到200uF,但更大的不行。那表量电容还行,只是量程小。不知这个好用不好用,好用的话想做一个,最好容量和ESR都能量,电感好加的话就加上,不好加就算了。

网友:
我做的

带双显示的仪器是一台数字电桥,作为参照,左边窗口显示容量,右边显示等效电阻

轻微鼓包的1000微发电容,主要是下面鼓包了,上面是看不出来的

质量不太好的1000微发电容

质量还可以的1000微发电容

网友:
这表好,还能在线量,期待出套件或把他整明白。

网友:
记号,不错的东西,有时间研究一下。

网友:
不错的资料。
恒流充电, 短路放电 交替进行,一个周期是500微秒。电容上的电压跟ESR相关,然后想办法测出这个电压,算ESR——基本的思想

楼主:
上网查了好几个老外DIY这种测量仪表的网页,原来他的工作原理等同于万用表的欧姆档。只是测量源是100KHz的交流源,而不是普通万用表的DC源,因为要测的是交流阻抗。

这种表,不仅可以做成数字显示,而且可以做成指针表。整个电路的结构是100HZ振荡器+衰减器+AC/DC变换器+表头。测试源的输出电平在200MV以下,这样就不会令晶体管开启,因而保证可进行在路测量

脑海中已构思好了DIY这种表的电路了。。。。计划用手头闲置的PCB开关版的MF500万用表来做一个,这样可以使用他的表头,表笔插孔,电池盒,甚至连他的R刻度也可以用上——使用其R刻度需要作电路上的计算和调整。可是现在没时间。。。。

这是老外DIY的ESR指针表的其中一些图片和线路

网友:
考虑装一台

网友:
不错,实用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C:
8楼能共享一下你的资料吗?
13楼的图纸还带了一个变压器,而且没看到恒流源,不知道精度有多少?

我是用“ESR METER SCHEMATIC”作关键词GOOLE一下,只查了两页的搜索结果,就已经看不过来了。

我最后贴的图来自这里:http://ludens.cl/Electron/esr/esr.html

那个变压器是利用开关电源里的磁芯变压器改制的。至于这些表,因为是用于检测电容的好坏,对精度的要求不高,这些表的精度也不会高。

理解了这种表的工作原理,就可以知道:一是可以做成指针表,可以利用表头的非线性刻度,一个量程就可测量从0欧姆至无穷大的范围。二是可以做成数字表。因为数字表是直读数字,要求输入是线性的,这时就需要使用恒流源来作测量驱动源,但一个量程只能覆盖某一个测量范围。这些区别,也就是我们日常所见的指针表与数字表在量程上的区别。这样看来,做成指针表,使用起来更直观方便。

指针表的欧姆档测量原理,可以推而广之应用到这里来。比如,要利用MF500的欧姆档刻度(其中心值是10欧姆),那么,把100KHZ的测量信号源做成10欧姆交流内阻,就可以实现目的。

网友:
好帖子,长见识了

楼主(2010-01-10):
我自己重新设计电路,经过逾半个月的试验,已完成了ESR表的制作。为降低制作难度,直接利用了手头闲置的MF500“现代版”指针表来改装,更重要的是,这样可使ESR表的完成度得到了保证。刻度是直接使用欧姆档刻度,外观与正常MF500无异,仅多了一只LED作电源指示。

这种表真是检修电器的强力工具,因为可以在线检查电解电容的好坏。初试一下,用此表测试TEK的TDS420数字示波器成批拆下、怀疑有问题的30多只贴片电解,实际只测了10多只,竞发现其中有40%的ESR值有问题,有的还高达500欧姆。

网友:
好信息,有空也捣鼓捣鼓一个。

收下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自己重新设计电路,经过逾半个月的试验,已完成了ESR表的制作。为降低制作难度,直接利用了手头闲置的MF500“现代版”指针表来改装,更重要的是,这样可使ESR表的完成度得到了保证。刻度是直接使用欧姆档刻度,外观 ...

为啥用MF500?此表太笨重,不方便携带哦.

网友:
搞个套件,成品,团购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为啥用MF500?此表太笨重,不方便携带哦.

因为:
1、即使现代PCB开关版的MF500万用表,用于改装ESR表时,原来的优点都保留下来,包括:刻度宽(分辨率高),密封好,外壳耐磨耐看,拆换电池方便。缺点方面当然保留了一些下来,包括笨重和体积偏大。但在家中使用问题不大。他原来的双开关切换而造成使用不便的问题,却是不再存在。
2、MF500的欧姆档刻度中心值较小,为10欧姆,适合于此。
3、刚好我这个东西闲置。
4、此表比较经典。

要找点时间,整理一下手头资料(主要是用软件画电路图),才能在网上公开这个设计制作。不过,已答应了别人,在另一个论坛里首发。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容器的ESR多大?考虑过引入的接触电阻没有?是不是应该用电桥形势?

正常时,一般的电解电容10U的ESR应小于50欧姆,100U则小于10欧姆,1000U则小于1欧姆,10000U则小于0。1欧姆。

这表主要是用于检测电容的好坏(这时,表笔的接触电阻完全不影响判断),也可用于了解新购的二手电解电容品质。从制作效果看,估计校准后此表可达到5%的精度(按工作弧长计算),但我缺乏100KHZ标定的标准电阻。

楼主(2010-04-13):
引用 楼主:
我自己重新设计电路,经过逾半个月的试验,已完成了ESR表的制作。为降低制作难度,直接利用了手头闲置的MF500“现代版”指针表来改装,更重要的是,这样可使ESR表的完成度得到了保证。刻度是直接使用欧姆档刻度,外观与正常MF500无异,仅多了一只LED作电源指示。

这种表真是检修电器的强力工具,因为可以在线检查电解电容的好坏。初试一下,用此表测试TEK的TDS420数字示波器成批拆下、怀疑有问题的30多只贴片电解,实际只测了10多只,竞发现其中有40%的ESR值有问题,有的还高达500欧姆。

这表做好多时,现在才有时间,来个以图说话。
DSCN9897  MF500正面图(改装时加上了ESR表所需的LED电源指示).jpg
DSCN9920  MF500表面刻度图(已粘上ESR表的标识).JPG
DSCN9914
DSCN9905

网友:
有直流偏置吗? 电解电容上的直流电压是否对 ESR 有一定的影响?

网友:
确实是好东西,记得我小时候用一只9V变压器加电阻用交流10V档来测电容,并写了一张表格,当然只能测大概精度是不可能的

网友:
谁出套件,有意要一套

网友(2010-07-10):
34楼的图能在此公开吗?很感兴趣

网友:
测量电解好坏的简易ESR表

网友:
很有意思的表,EBAY上有卖,就是太贵鸟。

网友:
这个东西很有市场的  希望那些懂AVR  PIC的单片机高手能搞一套出来 玩玩

这种表的话  如果可以测量到0.0001欧姆就好了   这样出去买电容  买一些低内阻的电容  那么那些JS就逃不了这个小东东的法眼了

网友:
如果是买电解电容的话可能你得空手而归了。好象还没有那么低的电解电容。

网友:
楼主和八楼能上个图看一下原理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网查了好几个老外DIY这种测量仪表的网页,原来他的工作原理等同于万用表的欧姆档。只是测量源是100KHz的交流源,而不是普通万用表的DC源,因为要测的是交流阻抗。

这种表,不仅可以做成数字显示,而且可以做成指 ...

国内有人做出来了,用500表来增加这个功能!不记得在哪个网站上看到他的帖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表做好多时,现在才有时间,来个以图说话。

原来是你.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E:
ESR表国内有人开发。只不过国内维修界应用似乎并不普遍,我就在淘宝买过一台。

当时多少米进的呢?使用感受如何?

网友:
不知道是否还有卖的吗?楼上给个网址?

网友F:
自己做成个指针表的外挂就很好了有必要花那一百几十块的吗。只是楼主不公布如何才能利用原刻度,俺这菜鸟不懂,才有此一问。

楼主:
考虑到论坛的受众比不上杂志,已答应了《无线电》杂志编辑的要求,准备为该杂志写这个ESR表的设计原理和制作(包括如何稍作电路上的修改,利用不同型号的指针表来改装,不止限于MF500)。因此,只有待文章刊登后,我才在网页上发帖详细介绍这个东西并刊出我设计的线路图。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只是楼主不公布如何才能利用原刻度,俺这菜鸟不懂,才有此一问。

我在17楼已扼要介绍了怎么样去用原刻度,就是该回帖的最后一句。。。。。其实,熟悉普通指针表欧姆档的工作原理并懂得运用,就知道必然会这样做。

网友:
谢谢鬼版提醒。俺看贴有点太粗心了。俺这就去恶补一下那方面的知识。

网友:
在线还是用示波器测好,电解容抗工作1分种后会变小很多
离线,要4线测,现在电容容抗很小的,主板显卡电容单个只5毫欧,小电容用Q表,电桥测,一般的电容可用变压器整流 并电容电阻 看纹波,
低容抗的我喜欢用替换法焊在主板上测 比纹波

网友:
引用 楼主:
考虑到论坛的受众比不上杂志,已答应了《无线电》杂志编辑的要求,准备为该杂志写这个ESR表的设计原理和制作(包括如何稍作电路上的修改,利用不同型号的指针表来改装,不止限于MF500)。因此,只有待文章刊登后,我 ...

不错,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几个链接都是鸟语的,那个鹅语的完全看不懂,那个鹰语的比鹅语的好点儿但也很困难,也不敢乱点。LZ能不能翻译一下?或说说测量原理和关键参数?如测量频率、占空比什么的?以前修电视时发现电解电容器坏的很多,用 ...

如何改?

网友:
简易ESR表  要顶一五

楼主:
正在写这篇电容ESR表的文章。写着写着,开头就写了4页,可能会超长。。。。

这是初拟的导语,以及介绍ESR表所具特色的要点:

这篇文章起源于笔者偶然得到的信息。在做完所译《音频功率放大器设计手册》一书的勘误工作后,笔者因需在网上查阅美国Tektronix公司的示波器资料,看到外国论坛有位网友介绍维修经验时,大力推荐电容ESR表,称其为电子爱好者的强力工具,对检测电器帮助极大,故而引起了笔者的兴趣。经过一段时间的揣摩研究、设计制作和试用,结合本人以往的经验,确认此君所言非虚,这种电容ESR表真的是检修电子设备、排除电路故障的强力工具,十分有用的好帮手。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在此将本人的设计制作详细介绍,以期能给广大电子爱好者带来良好的助益。

1. 鉴别电解电容好坏,判断准确率高。
2. 可在路测量,无需将元件拆下,大幅提升检测效率。
3. 体积小、重量轻、耗电低,携带方便,使用简单灵活。
4. 电路和构造比较简单,成本低,容易普及,便于爱好者自制。

网友:
等鬼版的大作。顶一下!

网友:
期待力作出现。

网友:
不错,真的想DIY一个

网友:
好玩。记录一下

网友:
Z86E0412 那个单片机的程序哪有,在主网站上没找到。

网友:
学习了。原来是HIFIDIY论坛的斑竹薛老。

网友:
就是薛国雄老师。不过说话是个年轻人的风格。

楼主(2010-08-09):
大家比较关心这表的实际效果。因最近较忙,没怎么再用这个表,特将现在所写稿子的一些内容摘登,是我切身体会的例子:

过去我们检修电器,检查电解电容多依靠简陋而带有严重缺陷的方法。一是进行外观检查,看看电容周围有没有漏液或外壳鼓包开裂。但是,除电解液干涸的电容外,有些漏液的电容还由于被本身及周围元件所遮挡,不拆下来作检查,往往成为漏网之鱼。在笔者制作电容ESR表之前,曾检修一台不能正常工作的美国Metcal公司早期生产的PS2V焊台,通过外观检查没有发现任何电解电容出现异常,一时之间也找不出故障点。因缺少图纸,后费了很大精力跟踪电路故障,最后追踪到焊咀检测电路,怀疑为其供电的辅助电源出问题。最后才下决心拆下这组电源中外观完好的1000μ/50V电解电容来检查,发现其底部已有漏液痕迹,测量确认已失去大部分容量,更换后即恢复正常。

有了电容ESR表,不用拆下电容,只要断开电器的供电,就可以直接用他进行测量。检测电解电容,变成了一件轻松的事情。笔者自制作成功后,因为没有了拆装电解电容这一麻烦事的困扰,凡是稍有怀疑的,就立即将电路板上的所有电解电容(还包括部分非电解电容)检测一遍。虽然命中率很低,但所费时间也很少,不会构成负担,能给检修成功提供保障。就上面所述Metcal的PS2V焊台维修一事来说,若有电容ESR表相助,完全可以在前期的检查中找到故障元件,不用再花大半天时间才解决问题。

网友F:
才刚写啊?还以为已经发表了呢,正想去书摊翻翻。
这个其实是用来维修的,当机器发生故障后电解电容的esr已经变得很大了。用来寻找这种电容很容易。

楼主:
引用 网友F:
才刚写啊?还以为已经发表了呢,正想去书摊翻翻。
这个其实是用来维修的,当机器以发生故障后电解电容的esr已经变得很大了。用来寻找这种电容很容易。

不仅仅是用于维修。还可以有这样的用途:

1、买到老设备老仪器,又想翻新(更换上面的老化电解),他可以帮上忙。有些设备有上百只电解,全换虽稳妥,但工作量(包括准备功夫)太大。
2、手头有旧电解,装PCB前作检查复核。
3、新购的电解,也可以大致地确认一下质量。

网友:
期待佳作期待佳作期待佳作

网友:
回复 网友G:

请问:
    你图片中使用的这个101 LCR测试仪是什么品牌的?

网友:
铨华 台湾的

网友:
回复 网友H:

今天刚看到,专门把表拆开看了一下,好多年以前改的,记不清了。很简单,电容部分由文氏桥振荡-反相缓冲-被测电容-放大(分档,产生各档位)-滤波组成,再后边就是精密整流再到7106,我把缓冲级加了个开关,在运放的反相输入端和输出端并了个电阻,使输出变小了,因而量程加大了。本想加200uF、2000uF,实际200uF行,2000uF不行。借别人的图,图中下方框中。
       这表测电容还是很不错的,也能在线测,就是量程小,能大点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