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频放大器中栅偏压的选择

楼主(2009-12-08):
一,甲类电子管放大器栅压是否合适的检查办法
在装低频放大器(汗电压放大与功率放大器)时,往往由于栅偏压选择不好而产生了非线性失真,使悦耳的乐音变成了难闻的噪音。下面介绍一种用直流毫安表或电压表检验栅偏压大小是否适当的方法。
    把直流毫安表串在电子管屏极回路中或把电压表并接在阴极电阻RK上,如图1所示。
低频放大器栅压的选择  图一。
然后在栅极上加上信号。当栅偏压选择合适时,则毫安表(或电压表)的指示将不变。如果加上信号后,毫安表(或电压表)的指示增加了,这就是说偏压大了,应该减小偏压。反之,如果指示减小,则说明偏压小了,应该增加偏压。调整偏压的简单方法是改变阴极电阻RK的数值。
    这种检查栅偏压的方法的工作原理,可以用图二中栅极特性曲线的三种工作情况来说明。
低频放大器栅压的选择  图二。
1,图2甲是正常偏压时的情况,这时工作点正好在栅极特性曲线的直线段的中间,所以它对信号的正、负两个半周是对称地放大的,因此管子屏极电流中交流分量的峰与谷面积相等,其屏极电流的平均值——直流分量I,保持不变,所以电表读数不变。
2,图二乙为栅偏压太大,因此信号负半周的一部分已被截止,屏极电流中峰的面积大于谷的面积,也即其平均值增加了,直流分量I0增加到
I′0,所以电表读数增加。
3,图二丙为栅偏压太小,信号的正半周的一部分进入到有栅流区域而衰减,所以使屏流平均值降低了,直流分量I0降到I"0,所以电表读数也降低。(邱永华)
二,此法的原理
上面的检查电子管甲类工作状态的文章是邱永华发表在无线电杂志上的,其原理是:电子管在甲类状态工作时,工作点(栅压)是稳定的不变的。一旦栅压随信号的大小变化而改变时,就表示该极电子管就脱离了甲类状态,结果就会导致信号在放大时产生是真——这时不容许的。
2,应用此法检查工作时要特别注意的一个问题——工作点离开甲类后的状态的称呼。具体说明如下:
a,在图二的甲图表示工作点正常的情况。﹣Ug上的红点表示工作点的位置。
b,图二乙内,工作点(红点)往下移动了。这种状态,在丘先生的文章中称作工作点“太大”,在其他资料中可能称之为“太低”或者“太高”等等。
c,在图丙中工作点(红点)网上移动了。这种状态,邱先生称之为“太小”,在其他资料中,则可能称之为“太小”或者“太低”等等。
3,这些叫法谁对谁非?
答案是:都对,但是又都不对!理由是:
a,说对的理由是:在找对了该说法的参考点的条件下。
b,说错的理由是:在找错参考点的情况下。
4,为了讨论方便,统一标准:对于离开正常的工作点的状态的叫法,我们以栅压的绝对值的大小来定义工作点的高低。因此,就有:
a,,图乙,工作点(﹣Ug)往下移的状态,栅压的绝对值增大,我们成为工作点“高”了。
b,图丙,工作点网上移动的状态,栅压的绝对值减小,我们称之为工作点“低”了。

网友:
我第一个顶!

网友:
很方便的测试方法,过去还从未测过,就是按着图纸装上了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确是按这个方法测量的,但就是达不到理想的数据,是有点奇怪,

您是“加上信号后,毫安表(或电压表)的指示增加了,这就是说偏压大了,应该减小偏压。”这个情况吧,那就是图二中“乙”所示的情况。这就是说,您的放大器工作点高了(是负压大了,也就是工作点的绝对值大了),应该降低,办法是减小阴极电阻(我上次说加大电阻是错误的!),反复几次是可以调整好的。

网友:
先收下,装机时再试。

网友(2010-04-19):
初玩单机的同学用来调试单机非常准确!!
好帖顶一个!!

网友:
很实用的知识。

网友(2010-07-23):
加上的信号是不是 -2V ~ 2V  的正弦波

网友(2010-11-01):
我调整管子的工作电流,就是如法炮制。

网友:
有些电路的偏压取自电源部分,电子管阴极不用串联电阻,但栅极电阻须接在电源的偏压节点上。

网友(2013-04-07):
          有时间了也按照老师的方法测试下我的胆机,看看工作点正确否?

网友(2014-01-31):
引用 网友B:
这种方法只适合某些特定情况,大家去参考下国外胆机的经典电路再看楼主这个设计方法大概就不淡定了

这样的知识只是业余者入门需要的,。。。。。。

网友(2014-08-24):
好贴 学习了 用得着   谢谢

网友(2017-06-08):
好方法!借鉴  学习 感谢!

网友(2017-12-16):
谢谢您的资料

网友(2019-12-12):
每天都是在坛里认真看贴,多谢LZ们教导,方法记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