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新手怎样简单判断变压器硅钢片的硅含量

楼主(2009-12-08):
用老虎钳夹着要测试的片子,用手吧靠近钳口的片子弯折成90度直角(角度尽量小),然后在搬回原位(平直状态)为打折一次,这样计数一直到片子完全断裂,硅含量大致可以这样划分
半次即断,即从平直折成90度立马折断,说明该硅钢片硅含量在5%左右
一次即断,说明硅含量接近4%
2~3次才断的,说明硅含量在3%左右, (次数越少含量修正加大一点,以下一样)
5~8次才断的,说明含硅在2%左右,
9次以上的就可以断定为马口铁了……
折断后也可以根据断口的断面层次来加以确定,
硅含量越高感觉断口的颗粒感越粗,断口呈锯齿状,不规整,含量低的断口趋向于细腻,平整。

简单几字,希望对新手有用

楼主(2014-04-28):
引用 网友A:
超级版主, 我看到开头,我不由自主地想起了类似电视台,CCTV类滴叫消费者来分辨有害\不合格食品画面! ...

呵呵,你要站在广大爱好者的角度去考虑, 不是每个人都像你有这样条件的  以前手上资源丰富的时候,随便那个铅笔画个草图,说明数据  扔给协同工厂,不久就能得到需要的小部件和电路板,装配起来根本不亚于成品, 自己分文不花…… 你说论坛里有几个能有这样的资源? 爱好者手里的硅钢片来路都非正常渠道,你上那个地方要所谓的资料?再者 DIY要的是过程而不是商业急功近利的速成法则,两个概念不是一个层次,更别说啥管理  就一个人玩的艺术,愣是扯上管理 这个和那啥是不是有点多戳鱼?

楼主(2009-12-08):
群内估计都是高手,自己顶一个……

网友B:
为什么叫"马口铁"?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叫"马口铁"?

一般的铁皮俗称“马口铁”罐头的铁皮就是马口铁做的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C:

应该是进口的镀锌铁皮叫马口铁!

楼主:
引用 网友D:
5~8次才断,断口的颗粒感越粗,断口呈锯齿状,不规整,是好是坏

5~8次才断已经说明含硅量太少,片子韧度大,做一般的电源牛还勉强可以,做音牛就不好了
断口的判断要凭经验才行,不好量化,
一般电源牛铁心片子的含硅量在4.5~5.8%最好,音牛的硅含量在3.5~4.6%就可以了。
某些论坛上热炒的沙金片(一弯曲就断,片子表面呈晶体块装的老铁心)这类铁心就是高硅片子,含量达到6%,这类片子实在“那个”年代的产物,突破羊教条的框框,自己走出来的新路。这种高硅片在当时,主要是为了节约变压器的铜线消耗,并在5、6灯收音机等廉价的电源上,大量应用。后来后来被发烧友发现并用在音牛上,声音表现大家都说声音颗粒感很重,音质粗糙。不过每个人的听音习惯不同,好不好我本人也不好断言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叫"马口铁"?

马口铁早期称洋铁(TinPlate),正式名称应为镀锡钢片。因为中国第一批洋铁是於清代中叶自澳门(Macau)进口,澳门当时音译「马口」,故中国人一般称之为「马口铁」。”。“马口铁”这个名称不确切,因此,1973年中国镀锡薄板会议时已正名为镀锡薄板,正式文件不再使用“马口铁”这个名称。

网友:
不能用硅钢片是否脆来衡量它的好坏吧,过去国产老电子管收音机的硅钢片非常脆,但不咋地而且还费漆包线。

网友:
经验论万岁!

网友(2010-01-26):
高炭钢、钨钢估计40度都不用就断了(劣质的高炭钢比马口铁还便宜)。绕个电磁铁还靠谱些,断电后不消磁的是高炭钢。

网友:
音牛最好还是用高矽片。

网友:
坡莫合金片好象很软的。

网友:
1楼说的经验好,实战性强。我的理解:这里说的是“硅钢片”,其它别论。

网友:
干脆那位有时间搜索整理一下国内生产硅钢片的厂家名册不好过?

网友:
也有说用肉眼看晶粒分辩矽含量的

网友(2011-07-02):
以前的老矽钢片却是如此,颗粒越多越脆越好,导磁率越高,最高到10000高斯,普通的8000高斯,但日产矽钢片彻底颠覆了这经验之谈,他们的变压器表面光亮无颗粒,非常软,弯折十几次也不易折断,导磁率却高达14000高斯,目前国内也都采用了此种矽钢片,称之为铁硅铝

网友:
马口铁早期称洋铁(TinPlate),正式名称应为镀锡钢片。因为中国第一批洋铁是於清代中叶自澳门(Macau)进口 ...
引用 网友E:

    知道马口铁,但不知马口铁的渊源,听了你这个典故,又学到了新知,这个典故还让我想起了那个著名的《七子之歌》你可知Macau不是我真姓,我离开你太久了,母亲,请叫儿的乳名:澳门。

网友:
马口铁就是罐头盒的那种,里边是白色的,很软,容易生锈。记得有一本书说,如果没有硅钢片,用马口铁也可以,但不要破坏了绝缘层,剪成E字和一字型,叠加起来。没做过,估计行,可能效果差点。

网友:
这样只能鉴别一般硅钢片,个人认为还是靠砂轮磨出的火花颜色比较准确。

网友:
以前的老矽钢片却是如此,颗粒越多越脆越好,导磁率越高,最高到10000高斯,普通的8000高斯,但日产矽钢片彻 ...
引用 网友F:

说的对。
楼主的方法,适合老的国产硅钢片。
但是近几年新工艺、新配方的变压器钢芯,很多不适合能用这个方法。像常见的C型铁芯,环形铁芯以及进口产品、合资企业的产品用这个方法就会失灵,很可能会把好货判断为劣货。

网友(2013-09-15):
我拆了个冠德的变压器,硅钢片折弯了20多次也没断,手快磨出血泡了,是什么情况?

网友(2013-11-03):
引用 网友E:
马口铁早期称洋铁(TinPlate),正式名称应为镀锡钢片。因为中国第一批洋铁是於清代中叶自澳门(Macau)进口 ...

我几十年的疑问终于有了答案。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E:
马口铁早期称洋铁(TinPlate),正式名称应为镀锡钢片。因为中国第一批洋铁是於清代中叶自澳门(Macau)进口 ...

真的学习了,不仅清楚明白,还容易记住,不会忘记了,多谢这种追根求源的解释。

网友(2013-12-17):
确实可行的检测办法

网友:
长见识了,感谢

网友(2014-03-29):
我用了制電機的日本山崎矽鋼片,不論是H18材質,還是H23材質,都不能折斷,不知為什麼?
厚度是0.35mm,0.5mm.

网友:
在工廠里是用2D高斯平面掃描儀的東西來測量磁感應強度.單位:高斯.
1T(特斯拉)=10000GS(高斯)=1000mT(毫特斯拉)

网友A(2014-04-28):
引用 网友C:
呵呵看看……

      超级版主, 我看到开头,我不由自主地想起了类似电视台,CCTV类滴叫消费者来分辨有害\不合格食品画面!
      我一般是上矽钢片原材料商网站,上面有产品数据;或者联系厂商业务员,说公司要用到~~产品,叫他提供样品,都是是免费的,过一周后,向他要报告....
      多向孟德学习管理,如向诸葛亮学凡事亲力躬为(会累死),把专业的知识教由专业人员来做.这样才能变强大!

网友(2014-07-05):
好知识   学习了!!!

网友:
一般电源牛铁心片子的含硅量在4.5~5.8%最好,音牛的硅含量在3.5~4.6%就可以了。
某些论坛上热炒的沙金片(一弯曲就断,片子表面呈晶体块装的老铁心)这类铁心就是高硅片子,含量达到6%,这类片子实在“那个”年代的产物,突破羊教条的框框,自己走出来的新路。这种高硅片在当时,主要是为了节约变压器的铜线消耗,并在5、6灯收音机等廉价的电源上,大量应用。后来后来被发烧友发现并用在音牛上,声音表现大家都说声音颗粒感很重,音质粗糙。

有点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