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万用表选用大电阻的原因

楼主(2009-12-09):
其他意见,请跟帖说明。
多选投票: ( 最多可选 2 项 ), 共有 438 人参与投票
您所在的用户组没有投票权限

网友:
受当时的技术条件所限制——不能说现在的小体积电阻不好。俺单位的六部电脑,2台戴尔,4台清华同方,已经每天连续24小时运行了9年多了(从不关机,四班工作制,调度专用,使用频繁),除了软驱不好使以外,机子从来没有发生的问题,特别是电路方面的。感觉机子里面的电阻,好事质量过关的。

网友:
同意 转版主大人阅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拿现在的东西和过去的比 总是喜欢拿不同档次的东西去比较
过去的基准电阻都是线绕的 现在都是晶片的 精度高了 体积也小了 普通的电阻 过去是体积小价格贵 价格贵在加工技术上 现在是大的贵 贵在材料上了
RJJ电阻也 ...

精辟!

学习了。

网友:
万用表里的电阻,功耗多大我已经计算过了,区区50uA的电流,能有多大的功耗?所以功耗大,抗过载能力强这一条是不成立的。大电阻的稳定性好?稳定性只和成膜的材料有关,与大小没什么关系吧;电阻是生产后根据测试结果分档标注的,不太可能一只只人工修正阻值;先生产再精确调整阻值应当是激光技术和数字技术普及以后的事情;那时候没有小电阻也许是原因之一吧,但是七十年代以后小体积的电阻已经有了。
总的来说,你列的投票项目并不合理,多数人几乎选不出合适的答案。大家在里面选择是不得已而为之。应该增加更多的选择项目,起码增加一项“以上都不是或其他原因”,才算公平。
恕我直言,那时候的产品也许做的认真点,仅此而已。为什么用那么大的电阻,我想那时候的表厂没人关心浪费了材料会造成什么后果,没有市场竞争,无论产品多差,都是统购报销,也用不着费尽心思进行改进。即便是认真点,也不是处处认真。比方,我见的老表,线绕电阻没有一只是无感绕法,他们既然那么认真,为什么连这点小事也不关心呢?线绕电阻霉断开路是常见的事情,为什么绕好后不进行封固呢?再如,一般使用电阻,都要求电阻的标注向外,可是许多老表,标注的字什么方向也有(所以后来才会流行色环,任何方向都可以看清)。
至于那些表用的氧化亚铜整流器性能有多差,外磁表头和胶木外壳多不耐摔,档位设置多么不合理等等等等诸多的缺点不再一一列明,当然那时候受时代、技术和材料的限制,有些缺点也是正常,我们不可能要求他们比现在的强,总之是我反对把这些表讲的浑身是宝,把时下的表贬的一无是处。技术在发展,社会在进步,否定这一点是不对的。
我在别的帖子里说过,老表的价值不在好而在老,价值高点也没什么奇怪,毕竟几十年过去了,能完整保存下来的越来越少。但是如果拿它来贬低现在的表都是垃圾,甚至把它和四位半的数字表比谁准谁不准,(实际上十元一只的DT830都会比那些老表准确)我认为是本末倒置。

网友:
sfyzzw和wbxms 2位大都说得对的,但有几点补充一下。

     以前生产电阻厂家因为刻槽设备的原因,小体积电阻刻槽调节电阻阻值走刀不精准,刻出电阻不容易做到准确,而体积大的刻槽长精度相对容易控制,所以当时的精密电阻都是1/2W以上的,这就是我们现在看起来老万用表都是用体积大的电阻多的主要原因。
还有个原因就是当时生产电阻的金属膜材料不稳定,单位长度的电阻值不稳定也是导致生产小体积电阻难,而体积大的电阻则相对容易。
  表针是铝的好,不信看一下指针的精细程度就明白了。
国产表壳使用酚醛树脂(胶木)做壳而不用塑料做壳,是应为国内当时的材料条件决定的,国内的塑料材料的耐电压没胶木的好,所以用胶木的。

网友:
同意上面几位的观点。实在没什么好选的。我买旧表就是为了把玩,观赏,感觉很有美感。测量,一般还是用数字表。

网友B:
色环电阻用在指针表上确实是已经足够了,如果指针表各使用色环和使用大红袍的两块表。各位会买哪种?起码我会毫不犹豫的选择后者。因为我烧坏的新表比老表还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色环电阻用在指针表上确实是已经足够了,如果指针表各使用色环和使用大红袍的两块表。各位会买哪种?起码我会毫不犹豫的选择后者。因为我烧坏的新表比老表还多。

您太不小心了,呵呵呵……

网友:
不投票不给结果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色环电阻用在指针表上确实是已经足够了,如果指针表各使用色环和使用大红袍的两块表。各位会买哪种?起码我会毫不犹豫的选择后者。因为我烧坏的新表比老表还多。

烧坏表都是打错了档位造成的。多数是电阻档和直流电流档。可以说,就是那些老表,打错了档位也会烧的。如果电阻档量220V还烧不了,很可能用的不是万用表。养成先检查档位开关再使用的习惯是必要的。R*1档的电阻大概20欧姆左右,接上220V,功率是220*220/20=2420W,和电炉子差不多,使用什么样的电阻烧不掉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色环电阻用在指针表上确实是已经足够了,如果指针表各使用色环和使用大红袍的两块表。各位会买哪种?起码我会毫不犹豫的选择后者。因为我烧坏的新表比老表还多。

我绝对不相信你烧坏的新表和没有烧坏的老表,仅仅是因为一个使用色环电阻,一个使用大红袍。这种不负责、不认真的言论让人感觉你的态度...

指针表缺乏完善的保护,如果误用 50uA 档去量一个好的 12V 电瓶,我想哪块表都得烧掉,因为用于保护表头而并联的比如 2Axx 在这个情况下肯定自己也得烧掉。但如果是跑去量一个用得快没电了的 6F22 电池,只要新表没有偷工减料忘记在表头并比如联 2Axx 的话甚至不会把指针打弯掉。我就不信大红袍的老表用 x1 OHM 误量市电会不烧,肯定烧,除非是数字万用表,只有数字万用表误用电阻档量市电也不会有事。

所以“烧坏的新表比老表还多”说白了是一个态度问题,用老表像用个宝,小心翼翼不搞错,当然不会烧;用新表像用根草,成天用 50uA 当作 50V 去量电瓶或者用 x1 OHM 量市电,这个是每次必烧。

网友:
顶一顶,挣一分

网友D:
这个问题要请有心人找电阻实验对比一下才好说哦,比强度、精度、温漂等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问题要请有心人找电阻实验对比一下才好说哦,比强度、精度、温漂等

我已经提议了,用 Vishay 体积小价格便宜的 PTF 系列电阻和国产大红袍 PK(在万用表的适用范围之内),无人接招...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问题要请有心人找电阻实验对比一下才好说哦,比强度、精度、温漂等

为公正起见,应从老表中随机抽取电阻,并与新表中随机抽取电阻作比较,这样才能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哈哈。

网友:
“现在如果有厂家做指针表 高矫顽磁力的钕铁磁 就是内磁 碳素针 张丝表头 玻璃纤维板 镀层厚度特别的厚 触点压力刚刚好 不会磨损特别严重电阻全部用贴片无感 该用高功率的地方用DALE的工业电阻 精工细作 外壳ABS+碳纤 然后三度平做2次注塑 所有螺丝全部沉铜螺母进去如果再有运放放大部分现在低电压运放也有很多了 可以做到2节5号电池也可以用 或者用开关电源也不是不能 至少MP3里都是开关电源了 这样的表就是比老表好 可是这样的表价格要多少? 这样的表功能不比47多 价格就算FLUKE一个档次 国产成本会比他高新表卖和FLUKE最便宜的15B一样市场价500一块 可有人买?”
wbxms,这样的表国产有吗?
国外有这样的表买不到,国内不屑于生产这样的表。

运放可以没有,价格能在300-400我就买

网友:
有趣的话题,其实也只是个常识问题。

单纯从元件体积大小看问题是片面的,现在不需要生产几十年前的大个子电阻就能满足整机的技术指标,早年生产不出满足电器指标的小个子电阻。

网友:
wbxms,这样的表国产有吗?
国外有这样的表买不到,国内不屑于生产这样的表。
运放可以没有,价格能在300-400我就买

可以肯定地说,没有。你买也可能,但是要说服大家都买才有生产的价值,对不对?明明一百元就能买块很不错的数字表,有什么理由说服人们用几倍的价钱买一块性能一般的指针表呢?仅仅是为了“养眼”?
以前我说过,社会在发展,技术在进步。现在为什么市场上没有做工考究大器的指针表?其实原因很简单。和其它设备一样,万用表由模拟向数字化发展是不可逆转的趋势,就像计算器取代算盘,电子称取代木杆称,石英表取代大挂钟一样。中高档万用表基本上都由数字表取代了。要是谁逆潮流而动,花钱开发高档次的指针表,基本上是没什么销路。现在的市场,如果消费者需要的东西没人做,那是不可能的。为什么没人用?论性能,论价格,无论多么高级的指针表都比不了同价位的数字表。就好比有人要开一家工厂生产桃木算盘一样,下场可想而知。
现在市场上的指针表是有些问题,但是和几十元的售价比起来,基本还是合适的。起码性价比是合适的。
本帖主要是讨论电阻的问题,已经跑题了,打住。

网友:
指针万用表里的电阻需要多大功率,学过点电子技术的人都心知肚明的啦,……其它的,就不说了,呵呵。

网友:
从实际触发,此贴讲得好,有新意。技术上讲也确实如此。从使用习惯上讲,萝卜白菜,各有所爱。
测稳定电流,数字表直观明了。可测周期性的电流呢,不把眼睛晃晕才怪。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绝对不相信你烧坏的新表和没有烧坏的老表,仅仅是因为一个使用色环电阻,一个使用大红袍。这种不负责、不认真的言论让人感觉你的态度...

指针表缺乏完善的保护,如果误用 50uA 档去量一个好的 12V 电瓶,我 ...

同意您的观点,用表二十几年,没有烧过表,无论是新表老表,烧不烧表跟表没关系,心态问题!!

网友:
心态问题,常人的审美问题

网友:
新中国早期的工业产品几乎都是传承了苏联风格和技术标准,傻大笨粗,不过倒是经久耐用地东东。

网友:
彭版主,分析很透彻,可这脑子就怎么转不过来,你就把你那些镇宅老表拿出来转让给我们吧!不知为什么还是喜欢老的!!!

网友:
彭版主,你是老表行家,是不是把你的研究和大家露一露?老表使用体积巨大的电阻,到底有什么意义?如果把这些电阻换成1/8或1/4W的精密色环电阻,对表的性能指标有多大影响?

网友(2010-01-15):
欢迎大家继续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