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03号:矿石机环形天线研究

楼主(2009-12-09):
标题:矿石机环形天线研究

作者:何颖楷(网名:龙虾)
2009年12月9日首发于矿石收音机论坛

摘要:
.电场强度大时适宜用直天线,电场旋度大时适宜用环形天线;
.依附建筑物金属的环形天线,高度应该比宽度大一些,并且前端平直;
.加大匝间距可以提高接收功率;
.电感对电流接收不利;
.谐振线圈可增强周围电场信号强度;
.接收与电感是两种不同的需求;
.不一定需要满足Q值的电感量。

一、开阔地上的环形天线

在空旷地竖放一根导体,电波电场加在上面,它会产生一个电压。

离电台一近一远竖两根高度同为H的导体,相距W,它们就会感应电压U1和U2,在电场强度E下,电压大小同为EH。

因为与电台的距离不同,所以有相位差。如果它们相隔W=1米,波长λ=360米,相位差是1度角。

把它们上下相连,成为一个方环,宽度W。因为有相位差,下方中间断口上就能得到一个电压U。

以EH半径画一个圆,借助矢量图可以算出电压U。矢量U = 矢量U1 - 矢量U2。

U的大小是弦长,在W远小于波长λ时,约等于U1、U2所夹的弧长。弧长与相位差成正比:

弧长 / 圆周长 = 距离W / 波长λ

所以:
电压U ≈ 弧长 = 圆周长 * 距离W / 波长λ = 2πE*H*W /λ

所得电压与环高H成正比,与环宽W成正比。即:所得电压与环的面积成正比。

这个式子是笔者自己推导出来的,不一定正确。但它说明一样:环形天线每匝所得的电压与环面积成正比。

传说中接收力与面积成正比。这个接收力不是电流也不是功率,正是电压。

式子变换又得:
U : EH = 2πW : λ

因为宽度W比λ波长小得多,U比EH小得多。就是说,即使电场很强,也只能得到它的很小一部分。前端导体所得的电压,基本上都被后端抵消了!

幸好我们可以一匝一匝重复地绕,每匝都可以得到同样的电压,最后还是可以有得可观的电压。

非矩形的环可以视为很多细小方环合成,结果同样是所得电压与面积成正比。

二、建筑物傍的环形天线

建筑物的金属管、钢筋等从楼顶连通到地。它们相当于一条条高高的天线,会有相当大的电流。

中波的电场是垂直的,上下交替变化的。当电场向下时,迫使正电荷从上往下流,使上方带负电。当电场向上时,又迫使正电荷从下往上流,使上方带正电。于是钢筋等就会有电流。

交变电流的周围产生变化的磁场,所以环形天线可以在这里感应出信号。为了评估强度,笔者在这里改用电场作分析。

导体电流增加时,会在周围形成一个反向电场。电场影响导体自身,产生对抗电流变化的电压,电感就是这样形成的。无论导体是直是曲,都会产生反向电场对抗电流的变化。

因为钢筋等是柱状的,所以电场向四周进行柱状辐射,强度与距离成反比。

如果离钢筋柱中心距离1单位处电场强度为E,那么2单位处就是E/2,3单位处就是E/3……,如此类推。

我们在1单位、3单位处各竖两条高度为H的导体,连成环,下方开口,这样就可以得到电压:

U = H * ( E - E/3 ) = 2/3 * EH

我们发现一匝所得电压,已经相当于前端获得电压的2/3,吸收率相当高!

在钢筋等傍边,电场并不强,直天线很难接收,但极容易被环形天线吸收!虽然一匝所得电压并不比直天线多,但环形可以多匝,而且有回路容易形成电流。

一个单位一个单位地远离柱状辐射中心,每匝所得电压依次为:
H * ( E/2 - E/4 )
H * ( E/3 - E/5 )
H * ( E/4 - E/6 )
……
随着距离增大,所得电压越来越小。所得电压与环面积并没有必然关系。后端往后扩张虽然可继续加强,但很有限。

从这方面看,环加高一倍好过加宽一倍。同时考虑导线的利用率,应该适当做成长形,前端平直以便靠近辐射源。

在室内可以做固定的特大天线环,但要了解信号区分布情况,以免前端、后端分别落入不同信号区产生抵消的情况。

我们看一下涡旋场。水流不一定要倒着流形成旋涡才算有旋转性。靠岸的水流得慢,离岸的水流得快,这就足以让漂浮物旋转。河中心的水流得最快,但如果不是河道转弯它就不旋转。

可见,流得快和转得快是两回事。在电场中,有一个强度指标,有一个旋度指标。平行电场一边强一边弱,就是旋转性的一种表现:电荷从这边上去,从那边下来,就可获得能量。

开阔地,电场强度大,旋度不大,有利于直天线。在靠近建筑物钢筋、金属管处,电场强度不大,旋度大,有利于环形天线。

如果金属管进入房间打一个转再往下走,那就有倒着流的电场旋涡了,更容易吸收了。环形天线可以从中得到前后端相加(而不是相减)的电压。

没有现成这样的金属管,我们可以造。我们可以把天线引到需要的地方,打几个转,然后引下去。这就是天线回路线圈了!用线圈极容易吸收它的能量。

有人说是因为室内磁场好,所以环形天线有利。这样说也对。只是磁场不好定量计算,不容易反映与开阔地的区别。

天线回路线圈产生的也是变化磁场,也是涡旋电场,根本上是同一样东西!

到底是磁场的力还是电场的力?开始时人们是认为是磁场的力,后来人们又说磁场产生了电场然后电场产生力。不管你怎么算,算一次好了,不要两样加起来,它们是同一样东西!

你可能弄不明白一个力怎么会变成又磁又电的两个力。时下学说为了避开这个尖锐的问题,经常只关心实际的得到的“电动势”,反正就是有一个电压产生,按公式算就是。

笔者坚决认为世界上没有磁场这种“东西”,磁场只是电流旋转矢量,是一个数学指标,所有磁场现象都是电流现象。电子束的偏转是因为偏转线圈的电流,同向电流吸引,反向电流排斥。

时人爱说“电磁波”、“电动生磁,磁动生电”。而笔者认为空间有阻止电流变化的本性,电场“变化的变化”生成反向的电场,仅凭此一条,电波就能传播出去,中间并没有生成什么磁场。

理论上说无线电波包含有电场能和磁场能。电场能量可以由电荷在交变电场中振动获得。磁场能其实是涡旋电场能,电荷沿着电场旋涡走一圈获得。

三、接收功率

既然面积与电压成正比,那么功率在哪里?功率不可能在没有厚度的平面里。功率在空间里,功率与体积成正比。

这个体积,不是大环面积乘以厚度,应该是导线流经的周围空间。导线从它周围空间中获得能量。所以环形天线匝与匝要分开散开,才能在更大空间里吸取更多的能量。

那些可以生电的“磁动”是怎样被环形天线吸收的?为了不被左手右手定则搞晕了头,这里还是用涡旋电场来分析吧。“磁动”和涡旋电场其实是同一样东西。

我们先看变压器。初级环流正向加速,会在周围空间产生负向的涡旋电场。负向涡旋电场遇到次级线圈,就会产生负向电流。负向电流的形成过程是电流的负向加速。次级电流负向加速又产生正向涡旋电场。这样次级电流形成了,两者产生的涡旋电场抵消了,电流就从初级感应到次级。

过程是这样:初级电流加速—→反向涡旋电场—→次级反向电流加速—→涡旋电场抵消

由此可见,涡旋电场是会被吸收的,形成一定电流之后就被吸收完了。次级可以增加匝数来增加电压,但最后得到的安匝数是有限的,吸完就没有了。

接收天线与发射天线之间也有点象变压器,电台发射天线是初级,接收天线是次级。在一份空间里,形成电流之后,涡旋电场就会被抵消,能量被吸去。

如果每匝线都绕在同一位置,那它们只能分享同一片空间的能量。匝与匝之间互感,每匝产生的反向电场不但制约着自己的电流变化,还制约着周围匝的电流变化。每匝合力形成的电场最多就是抵消那片空间的外来涡旋电场,抵消完了也就吸收完了。

线匝分散开,可以提高接收、发射天线之间的“互感率”。分散线匝,能接收更大的电流,能非常有效地提高接收功率。

当然,在同一地方增加匝数也可以一定程度上提高接收功率,因为较多的匝数事实上会占领更多的空间,也可以提高吸收率。

四、伪解决方案

这是一款让人欣喜若狂的设计。前端散开有较强的接收力,后端聚拢削弱接收力,这样前后相减,每匝就能得到大得多的电压,将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室外环形天线。

不过试验并没有带来惊喜。无论前端还是后端,总还是散开得到较大功率。原因在哪里呢?

原来,感生电场总是对抗电流改变,但并不总是对抗外来电场。外电场做正功时它对抗外来电场,外电场做负功时它帮助外来电场,总之就是“不干好事”。

接收强一点信号为何就这么难?这是上帝的意思。如果电波太容易被吸收,它就传不得那么远。

五、外来电压与振荡电压

本文开始部分说的接收所得电压是一个开路电压。如果形成电流,外电场会被抵消,实际得到电压会变小。下面把实际得到电压称为外来电压。

外来电压和振荡电压是两回事。谐振时,外来电压相当于直接加在纯电阻上,所以与电流同相位的。

整个回路有相等的电流。电感上有一个电感电压,比电流超前90度。电容上有一个电容电压,比电流滞后90度。外来电压与电流同相位。

因为外来电压相当于加在电阻上,所以谐振时A、B之间的振荡电压大小是外来电压的大约Q倍(Q是LC回路的Q值)。

谐振时在导线内部,电感电压会被电容电压完全抵消。电感电压由自身形成的涡旋电场(即变化的磁场)产生。电容电压由电荷积累产生。

因为振荡电压比外来电压高得多,所以会在周围形成强得多的电场。大环周围的电场又有很强的涡旋性,容易被线圈吸收。把收音机靠近,磁棒线圈与环匝平行,就能收到强得多的信号。

再看环形天线的输出。谐振时,A、B两点之间就能输出一个电压,它是外来电压的大约Q倍。

在环的导线内部看,电荷只会感到外来电压。电感电压被电容电压抵消了,A、B之间只有外来电压,这是从环线圈内部看。

但从电路外面看,A、B之间的电压却大了约Q倍。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电感产生的涡旋电场好象只在电感内部产生电压,并不对负载电路产生电压。这是怎么一回事?电场不是规定了A、B两点之间的电压吗?

原来,在涡旋电场中,两点之间的电压是不确定的,走不同的路径,电荷就会得到不同的能量,两点之间表现出不同的电压。电荷从P点出发绕一个圈又回到原来的P点,它就能得到能量,能量用环路积分∮算符来计算。这样,前P与后P虽然是同一个点,但之间就有一个电压。

总之涡旋电场里,两点之间的电压还要由路径决定。电荷在电感中一圈一圈地绕才得到电感电压。负载电路走别的简单路径,不会由该电场中得到多少电压,所以负载电路得到大得多的另一个电压。

六、矿石机大环的两种功能

矿石机大环天线有两种功能:一是接收,二是电感。它满足矿石机两方面的需要。

这两者很容易混为一谈。如果只需要电感的,那么加大匝间距是不合理的,甚至加大直径也是不合理的。

加大匝间距和加大直径完全是接收上的需要。接收功能并不需要电感。但电感必然存在,有电感才有能量守恒,它体现了发射——接收时的作用力和反作用力。环形天线既然以∮的方式获得能量,就更不可避免地带有更多的电感。

电感的用处就是选择性,Q值。理论上有载Q值是空载Q值一半就最好了。如果有过高的空载Q值,可以主动降低电感,把匝间距拉大,这样对有载Q值更有利,因为可以提高电流输出能力,降低输出阻抗。

输出阻抗大好还是小好?这要看电压不变还是电流不变。如果是电压不变,当然是减小输出阻抗有益。拉开匝间距不会影响接收电压,却可以提高接收电流。拉开后电感变小了,还可以再墙加匝数获得更高电压。

匝间距太大,电感会太小,Q值就要降。要视乎Q值的设计要求。你可以用其它方法增加电感。你也可以对大环Q值无所要求,用其它方法解决选择性问题,例如增加一个回路。

矿石机的环形天线,除了把它看作电感,还要把它看作天线。并行的天线需要大间距,这是理所当然的。

网友:
大间距 大尺寸 大表面积~~

网友:
环型天线是磁场天线,要从磁场的角度考虑。

网友:
理论分析透彻,条理清晰,首先值得学习,我等需进一步研究实验!!!!

网友:
很有启发,好!!!

楼主:
写分析文章最大得益的是自己。我前后用了三天的时间写它。写之前还没有什么系性。里面有的内容是以前没想过的,没想通的。

电脑真好,可以把内容搬来搬去。某些内容一旦并列,就很能发现问题。例如间距和直径问题的并列,发现原来大线圈是两种功能满足两种需要。

弄清楚一些问题,以后判断事情就快得多,三天时间到时候会省回来的。

楼主:
正因为用磁理论已经想不出更透彻的东西,所以改用涡旋电场来分析,它更直观直接。

原始理论认为磁动可以产生电流。

电磁场理论进了一步,认为磁动先产生涡旋电场,然后由涡旋电场产生电流。磁是不产生力的!

所以,线圈周围存在着涡旋电场,这涡旋电场产生电压电流。

电磁场理论已经初步否定了磁产生力。但力才是让我们感知的,是唯一起“作用”的,没有力我们如何知道磁场的存在?

磁唯一特征是生成电场。而磁场的唯一形成原因又是电。

既然磁不产生力,那凭什么认定磁场存在?本人认为电场直接生成电场。

原始理论:磁——力
电磁场理论:电——磁——电——力
龙虾观点:电——电——力

磁场是一个虚构的东西,只是一种分析工具,不是什么物质。在需要的时候你可以用它,但如果电——电——力分析更直接,你又何必中间加上一个磁?

用“电——磁——电——力”分析变压器,先用右手把四指方向换算也姆指方向,然后又后左手把姆指方向换算成四指方向。

用“电——电——力”分析就简单了:初级正向电流加速,引起次级负向电流加速。

网友:
先收藏,再慢慢学习 。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教一下龙虾老师,"正因为用磁理论已经想不出更透彻的东西,所以改用涡旋电场来分析,它更直观直接。原始理论认为磁动可以产生电流。电磁场理论进了一步,认为磁动先产生涡旋电场,然后由涡旋电场产生电流。磁是不产生力的!"
那么静磁场产生的力如何解释呢?比如两块磁铁,同极排斥,异极吸引?

楼主:
回复 网友B:

磁场的互相作用力是因为同向电流吸引,异向电流排斥。磁体无非是磁铁,线圈,磁铁里面是磁畴,磁畴里面是电流。产生作用力的是里面的电流。同向电流吸引,异向电流排斥。

这次我自己收获最大的是AB两点的电压分析,终于解开了几个月都没有想通的问题。还是自己的一句话提醒了:涡旋电场中两点之间的电压还要由路径决定。

在大学物理中有关涡旋场的部分也只是一语带过,但却引起了不少同学的兴奋,下课时把物理老师围得水泄不通。有同学说永动机可以做了。

在电感回路中磁场之所以不好分析,是因为生电的不是磁而“磁动”。我们虽然熟悉磁场的分布图,但对“磁动”的分布图缺乏了解。

常规理论告诉我们磁可以在电感里面产生一个电压,但没有告诉我们同样一个磁场不会在电感外面产生抵消电压。是这涉及到“磁动”的涡旋性,如果没有旋度,你离得再远躲得再远,也躲不开它的反向抵消。如果“磁动旋度”分布图再由“磁动”分布图推算出来,那就更难以想象。

网友:
效果怎么样?

楼主(2010-04-27):
后来我又看了一些资料,相关的概念包括:近源场、远源场、波阻、低阻波、高阻波、平面波,等等。

对照一楼的文章:

第1段讲的是远源场,377欧波阻的情况,平面波的情况;

第2段讲的是近源场,低阻波的情况,非平面波柱状辐射情况。

后来我在别的贴子中还谈到过反射与重新发射的区别。

现在可以增加两点,一是波阻的区别,二是平面波与非平面波的区别。加上这两点区别,钢筋周边的情况就更不应该理解为电波反射。

当然,离钢很远时,钢筋等同于一点,区分入射点与发射点已经没有意义,波也变成377欧平面波,这时把它理解为反射就没什么问题了。

网友:
在长大钢筋附近,由于钢筋吸收了电磁波,形成了一个相对较强的场强范围。
环形天线接收电磁波的强度,取决于它的面积、圈数、所在地场强。所以,圈数越多越好。但是,随着圈数的增加,电感量也增加了,就会超出LC回路的中波接收范围。我们要做的事情,一方面增加圈数,一方面减少电感量的增加。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个问题我觉得并不简单,还有待深入研究。波阻概念的存在已经很明确地告诉我们不仅仅是场强的问题。之前,我是把它理解为柱状幅射与平面幅射的区别。

在我的心目中也有着自己的“波阻”概念。电波场到底向我们提供的是电压还是电流?我觉得是:电场形成一定电流后,就被吸收消失了。但是一伏的电波场能转化为多少安的电流?这就是我心目中的模糊的“波阻”概念,一个很想弄清楚的问题。

而正规的波阻概念,定义为电场强度除以磁场强度。这个概念很难理解,似乎与电阻扯不上关系,但它的单位却是欧姆。它与电场被吸收变成了电流的转换过程又有什么瓜葛吗?

在自由空间里,电波形成了电流之后就被吸收了,没有了。但在钢筋傍,情况又大为不同。那里的电场更象一个内阻很低的恒压源,电压不高,但(一定范围内)你吸收多少它就能补充多少,是一个近源场,是一种低阻波。

网友:
又看了一遍,不太懂.......

网友:
接收强一点信号为何就这么难?这是上帝的意思。如果电波太容易被吸收,它就传不得那么远。

哈哈,神学院研究生论文?

楼主:
我不迷信经典理论。当它超出了一定范围,它将不再正确。

大家看这个经典的图有什么问题没有?

这个图的表示方法就有问题!它让你理解了一些东西,但又忽悠了很多人一辈子。你把它奉为经典,它却把你引上歪路!

楼主:
上面的图本身就不是按电磁场规范来画的,只因为没有更好的画法,看的人们也喜欢看,所以到处流行。

我们知道电场的画法,电力线起始于正电荷,结束于负电荷,以电力线的密度来表示强度。而上面的图,却狡辩性地用长度来表示强度。用长度来表示强度,绝对是狡辩性的!

当然,图都是人画的,怎么画都行,能表达思想就行了。但你能按正规的方法画出它来吗?这关系到电力线延伸到哪里的问题。光束沿着X轴传播,电力线只要一延伸,就会越出光束范围。正因为电力线没法延伸,所以就不能按正规画法来画。

然而正规画法是符合电磁场理论的。没法按正规画法来画,已经说明这个由电磁场理论推导出来的电磁波是不符合电磁场理论。电力线没法延伸,说明它起始于真空,结束于真空,并不闭合。

这就是我们看了几十年的经典理论和经典图。

网友:
拜读了,非常有启发。谢谢龙虾老师

楼主(2010-08-31):
有坛友建议我改用磁的方法来分析。其实我对电磁场有自己的理解深度。无论用磁用电,结果都是一样的,感生电动势正正就是等于电场沿着线圈的环路积分。这一点心算就可以证明:

感生电动势
= 磁通量对时间的导数
= 磁场强对时间导数 在 磁通面上的积分
= 电场旋度 在 磁通面上的积分
= 电场强度 在 磁通面周边上的环路积分
= 电场强度 沿 线圈的环路积分

以上说的=,是心算的=,忽略了量纲变换的常数。用算式时,把常数也写上去,最后结果全部常数会约简清光。

对于简单的矩形,电场强度沿线圈的环路积分,就是上下左右四条边的电压的矢量相加。

楼主:
用磁来计算,是教科书的“标准答案”,既复杂又没意思,无非不把电换成磁,又把磁换成电。其实产生电动势的,始终是那个电场。对于平面波的空气线圈,确实没有必要这样复杂。但如果用到了磁介质,要把磁介质的已知数据用起来,绕个弯用磁来计算倒是个正招。

网友:
这帖好,早看就好了,大环的接收环境和技巧非常重要

楼主(2010-12-17):
线圈的电动势是由电场还是磁场产生?看看麦克斯韦方程,便一目了然。

这是麦克斯韦方程积分形式:

看第3条式:左边是电场在环路上的积分,右边是环路磁通的变化率,两者两等,都是环路上产生的电动势。

一直以来人们总喜欢用磁场来计算电动势(用第3式的右边来计算),以至都误认为线圈的电动势是磁场变化产生的。

其实用磁来计算只是一种算法。线圈的电动势是涡旋电场产生的(第3式的左边)。

如果认为是磁产生电动势,那么电场产生的电动势哪里去了?

正确的答案,是电场产生电动势,不是磁场!用磁场来计算只是一种算法,并不代表磁场产生了电动势。

好好认真读一下、理解一下麦克斯韦方程,这个问题就非常清楚了。

网友:
哇,好深奥啊,难懂,我还是自己动手试试吧

网友:
希望坛友们共同努力,丰富大环的理论与实践。矿友们谁不想占有一根好天线哪!可鼓捣一根几十米的天线玩矿机,眼下不是矿友们想办就能办到的事情。希望龙虾兄弟继续为矿友们提供有关大环的精神食粮。

网友(2012-07-22):
年青时学的麦克斯韦方程早就忘得一干二净了,只留下电生磁,磁生电的模糊印象.其实理论本身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如何用它.现在看到龙虾先生的论文有些地方讲得很精采,有些又似懂非懂.只对其中一处有点疑问,能否赐教?
文中说功率由线圈所占的空间决定,那么对绕在一个平面里的螺旋线圈(外面一圈大,里面逐圈小去)又作何解释呢?这种线圈的体积为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