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能优良非常简洁的改进型电池单灯机

楼主(2009-12-10):
先前搭的试验单灯机线圈小,绕得也比较乱,电路似乎不是很好,音量不大,不是很满意
照着哈脱莱式再生机的线圈部分把这个图改了改,线圈用大一号的塑料管重绕了
装焊也规矩了些,试听,音量有所提高,但调小可变,啸叫还是没来~
(突破性进展见后面)

网友:
线圈不太是难绕的,细心一点,可以用502胶水进行封固,效果不错的。

网友:
增加再生线圈的圈数或者减小再生电容器的容量

楼主:
绕线圈的时候2的位置是多抽了个头的,换到上方,也就是再生绕组增加的抽头音量大些~

网友A:
再生可变电容5-25PF太小了,应该用100PF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生可变电容5-25PF太小了,应该用100PF的。

好,我改用大的试试~~~

楼主:
拜各位前辈指导,俺的再生单灯机刚刚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完全达到了实用水平!
实践证明这个电路是十分成功的,俺做了一点改动:

再生微调电容,俺手里没有合适的,5-20P的偏小,再生效果很弱
大可变用在这里又太浪费,俺就用固定小瓷片电容挨个的试
100P 68P一接上就啸叫
试到40P大部分频率不叫,但最高端还是会啸叫
换成33P的就最理想了,整个波段不啸叫,而且再生感觉很强
声音响亮得足以带动高灵敏喇叭,收台的灵敏度也明显提高了
还有外天线本该串联个小电容接到位置3的
但实践证明还是不要串这个电容直接接最好,音量会大得多
现在的收听效果很满意了,折腾这么久,终于真正领略到了再生的真谛!
再生反馈一定要控制适度,恰到好处,弱了性能很差,和矿机差不多,太强又啸叫没法收台
制作中没有合适的再生可变电容可以象俺这样挨个换小电容,摸索出最佳值的固定电容代替
该电路非常简单易做,声音响亮,用电池也很省,低压安全,非常适合业余制作并使用(需要外天线,不需要地线)
现在正在听本地台的新闻节目-------乐!
刚才又改成只有9V乙电,仍然响亮清晰,效果几乎比18V乙电没有多少的降低!

网友:
再生机玩的主要就是再生。楼主的再生不能调节的,有点小小遗憾。
再生不一定要用可变电容来调,也可以用可变电阻来调。

楼主:
可变电阻俺试过,始终达不到效果(可能是俺水平不够吧)
这个电路是俺参照以前的哈脱莱电路琢磨修改而来的(臭美一下)
它比经典电路更简单更方便(不需要调再生,增加了使用的方便性,节约了人力物力)

下一步俺准备试验天线改接到位置1处,还有取消GZL直通,看有没有什么变化以求更进一步优化
力求以最精简的结构,达到最满意的效果
等优化完得出近乎标准化的全套数值俺再正式发布所有资料,没做过的朋友只要照资料制作就能取得满意的效果!

今天试验了上述的内容:
天线改接到位置1处,再生明显加强了,发生了啸叫,如果有好的小可变来调节或许效果会更好
但俺现在没有,这个方案暂时放弃

取消GZL,也就是把它短接直通,音量有所减小,
看来还是串上GZL效果更好,这个零件最好不要省掉!光靠输出变压器初级那点电感量貌似还不足~~

另外磁棒线圈也是可以试一下的,或许用了磁棒线圈就能不用接外天线了,但那样有关的参数又要变了
留待续集再折腾吧~

网友:
用个盒子,加个底板···好一点···

网友:
精神可赞!等待好消息。

楼主:
歼10就快批量装备部队了
即将正式发布全套制作资料

网友B:
和楼主商讨一下:能否直接就使用哈脱莱电路?当然抽头得变动一下,不能真的起振。
感觉这样做电路更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和楼主商讨一下:能否直接就使用哈脱莱电路?当然抽头得变动一下,不能真的起振。
感觉这样做电路更简单。

这就是俺参考的哈脱莱电路
它是双线圈的,反馈传输是用一个固定电容串一个微调电容
俺改成了单线圈,只用一个固定小电容
你认为哪一个更简单呢~~?

网友:
回复 网友C:

俺的意思是…………(一句两句也说不清楚,请参考6A2本振电路)。

网友D:
热烈煮鹤!
顺便问一个问题:你的电路能做FM机吗(很菜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热烈煮鹤!
顺便问一个问题:你的电路能做FM机吗(很菜的问题)?

2P2做FM没试过,俺也曾经想过
但坛里的高人说2P2貌似工作频率达不到88-108MHz,得看别的管子
俺现在还没来得及试~

楼主:
俺觉得在电池单灯再生机里面,在达到比较满意效果的前提下
俺这个电路应该是最简单最容易制作的了
各位要是有效果相当,还要更加简单的类似电路请发上来咱们学习一下~

网友(2010-01-28):
期待正式的详尽制造资料,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制作资料已经发过贴介绍的,正逢矿坛那阵不正常给吃了
本贴里的前后连贯起来其实就够全了

网友:
眼肿煮鹤!再向SW进发!!!!

网友:
学习了、有时间仿照个玩玩儿

网友:
好 好 :
    喜欢

网友(2010-03-29):
我就是郁闷时间不够,其实我一直都想用实用性的单管机带喇叭。
如果能控制在18V就可以带喇叭,天线也不太累赘,那就玩恶魔你了,这就是我的终极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