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识二极管【修订】

楼主(2009-12-28):
一、伏安特性

    二极管的伏安特性曲线是这么一个指数式的方程:

    电脑表达式: I = Is * ( Exp(U/Ut) -1 )

    这个方程不包括极端的情况,例如反向击穿区。在二极管的检波工作区,这条式子很有代表性。

    式中,Ut≈0.026伏;Is为饱和电流。当有一个较大的反向电压时,击穿之前,反向电流以此为极限。

二、用Is推算零电压点电阻Rd

    零电压的电导就是这条曲线在零点上的斜率。用微分计算:

    dI / dU = Is * Exp(U/Ut) * 1/Ut

    零电压U=0时,电导 dI / dU = Is / Ut

    所以零电压电阻 Rd = dU/dI = Ut / Is

    以HP5082-2853为例,Is=0.022μA

    于是 Rd = 0.026伏/0.022μA = 1181KΩ

    这是元件参数表,给出的Rd = 1227KΩ,两者相差不多。理想系数用来修正这个差别。实际中理想系数大于1,Ut会大一点,Rd也会大一点。

    再试算一个HSM2860。推算:Rd = 0.026伏/0.038μA = 684KΩ,与表中的723KΩ也接近了。

三、用Rd推算Is

    表中没有给出Bat85的Is。Rd是不是200KΩ?就当它是吧。

    推算:Is = Ut/Rd = 26mV/200KΩ = 0.13μA = 130nA

四、用Is推算正向压降
    正向压降一般是指1mA电流的正向压降。把式子变一下,就有
    U = Ut * ln(I/Is+1)
    HSMS2850的Is=3μA。把I=1000μA(1mA),Ut=0.026伏代入:
    U = 0.026伏 * ln( 1000 / 3  + 1 ) = 0.15伏
    所以HSMS2850在1mA电流的正向压降是0.15伏

五、用正向压降推算饱和电流Is

    一些数字万用表可以测量二极管的正向压降。这是一只不知型号的二极管,数字表测得1mA的压降0.245伏:

    公式变一下,有 Is = I / Exp(U/Ut-1)

    代入数据,得Is = 1mA / Exp(0.245/0.026-1) = 0.08μA = 80nA

六、二极管并联

    两只不知型号的二极管。

    甲:测得正向压降0.240伏,推算Is=98nA
    乙:测得正向压降0.242伏,推算Is=91nA

    甲乙并联:Is = 98nA + 91nA = 189nA,再算得正向压降为0.223伏。实测为0.221伏。相当准!

    实用推论:

    当电压明显大于26mV时:
    1、电压升高26mV,电流增加至2.7倍;
    2、电压升高18mV,电流增加至2倍;
    3、电压升高28.5mV,电流增加至3倍;
    4、二管并联,正向压降减小18mV;
    5、三管并联,正向压降减小28.5mV。

七、温度影响

    上面测的正向压降0.245伏和0.240伏是同一只管!0.245伏是刚拿出来时的数据,为了拍照摆在阳台上。过了一会儿,温度升高了,压降小了,饱和电流也从80升到97nA。

    温度影响有没有这么大?这是个疑问。因为数字表有不稳定性,也会受温度影响。

    温度会影响二极管,这是没有疑问的。

八、比较两批Bat85

    第一批,测得正向压降0.219--0.227伏,推算Rd:118--161KΩ。先前选用了的一只是0.216伏,推算Rs:108KΩ

    第二批,测得正向压降0.265--0.273伏,推算Rd:694--944KΩ。

九、选择合适的二极管

    理想的检波管器件,正向压降越小越好,反向电流越小越好。

    但二极管的伏安特性,使这两个要求互相矛盾。它们是关联的,反向电流小的正向压降大,正向压降小的反向电流大。所以存在着最佳匹配的问题,不能一概而论了。

    二极管靠非线性进行检波,加在二极管上的电压要明显大于26毫伏,才会有好的检波效果。

    电压也不能全都加在二极管上,还得有足够电压加到负载上,才能获得较大的输出功率。于是,二极管、负载之间就有一个优化分配电压的问题。

    前级的谐振回路如果有能力,把电压升高一点,这样二极管、负载都能得到较大的电压,这是好的。如果电流提供能力不足,升高的电压只会被自己的内阻吃掉。所以存在着谐振回路、二极管、负载这三者之间的匹配问题。

    如果选择HSMS2850,Is=3000nA的,二极管上要有0.13伏(5倍Ut),需要442μA电流。
    如果选择HP5082-2853,Is=22nA,二极管上要有0.13伏,只需要3.2μA电流。弱信号有利。

    如果选择HP5082-2853,Is=22nA,要通过0.5mA电流,需要0.500伏。
    如果选择HSMS2850,Is=3000nA的,要通过0.5mA电流,只需要0.133伏。强信号有利。

    以上说的都理论化的二极管。实际二极管还有电阻、电容等参数。

    举例说,HP5082-2853的1mA正向压降接近0.3伏,1N60大管居然也有超过0.3伏的,前者适用于高阻抗弱信号,后者适用于强信号,与前面的分析非常非常的不符合。

    所以本文说的只是一点基础,要选择更合适的二极管,还需要有更全面的理论。

网友A:
我要是你学生就好了,肯定能考上加州大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要是你学生就好了,肯定能考上加州大学!!!!!!!!

很好的基础知识,感谢贡献!

楼主:
回复 网友A:

蒙古乐忽门大兄太谦虚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学者型的矿友啊

网友:
同意六楼意见,赞一个

楼主(2010-08-25):
丢图补图

网友:
这种测法误差是偏大的。受温度、理想因子的影响。最好把电流降到10uA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可以自己修正一下,例如把理想系数当作1.05,0.22伏的读.21伏的数,饱和电流311nA,零点电阻84K。温度按每8--10度饱和电流下降一半,零点电阻升高一倍。心中有一个大概的数,可以达到实用的水平。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自己修正一下,例如把理想系数当作1.05,0.22伏的读.21伏的数,饱和电流311nA,零点电阻84K。温度按每8--10度饱和电流下降一半,零点电阻升高一倍。心中有一个大概的数,可以达到实用的水平。

我的意思是说,直接用10uA的电流来测,精度就会高一些。不要用1mA来测量。

网友:
顺便说一下,昨天我用梁老师他们的耳机灵敏度数据计算了一下,我们的耳机灵敏度不够,用Rd=3R0匹配效果不好,还是用Rd=1.5R0来匹配吧。

我用功放可以达到顶级耳机的水平,所以用Rd=3R0匹配效果好。